用ADI 的陀螺仪加速度计都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09-07-13):
各位好:

ADI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都是BGA的封装,各位怎么焊接的都是。自己玩不可能拿到焊接厂去焊接吧,去了人家也不管啊。

除了ADI的还有哪家是提供数字输出的呢,实在不想处理模拟信号,本来就不是很明白,再把运放掺和进来就更乱了。

aaa1982

网友:
自己焊很容易的

楼主:
请问怎么焊接比较容易呢?

网友:
风枪一吹看到器件1动就搞定了

网友(2009-08-20):
星网宇达产的有几个带数字输出的,不过没怎么关注过。

网友:
请问三楼高手焊球怎么弄上去呢,陀螺一个就是几百啊,不下心焊坏了可是损失大了

网友(2009-09-30):
这个我有点点经验,说起来也很简单,ADI的陀螺传感器上都有锡球,只需要在电路板焊盘上上一层薄薄的锡(一定要上均匀)再上点松香,将传感器正放在焊盘上(一定要对正,这步没做好就会失败),打开热风枪,正对着吹传感器(要用大嘴的最好是方口的,喷口最好能大过传感器,温度调到260度)吹,约15-20秒钟就能看到传感器动一下(也可用镊子轻轻碰一下传感器的上面,最好别碰四周),这样一般就能焊好。做这事儿是个小心活,我已经焊接超过20个了,每个都能成功。[吹风时间长短可能有一定差异]

网友:
没热风枪的话就把传感器翻过来焊接。把各个焊点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