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接8v的电,能工作了,不过1117m3很烫,电源电流0.7A,正常吗?(已经正常了)

楼主(2009-07-13):
今天把电源线重新接好,8v下电流300ma,1117m3微烫

估计天是用夹子夹焊点的导致接触不可靠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看看有没有短路. 你的电路严重过流了! 重点检查负压!

网友:
请问你购买的是散件还是成品?要是成品你检查你的电源是否有问题,因为我在装箱前已经都测试过了,没有出现过那样的问题。要是散件请仔细检查你的焊接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一头雾水的问题

楼主:
to:1楼
万用表没电了,所以没有测量电压,用的是标称9v,250ma的开关电源

to:2楼
买的是成品,电源电压我回去测量下,电源正负极应该不错的,不然显示屏不会亮的

to:3楼
你是说我问题表述不清楚?

网友:
你是说楼上的楼上是……?

网友:
【4楼】 greeham
to:4楼
你是说我问题表述不清楚?
-------------------------
自言自语?

楼主:
不好意思,低级错误,问题已解决

楼主:
现在接8v的电,能工作了,不过1117m3很烫,电源电流0.7A,正常吗?

网友:
是复位。
像是cpu负载太重。
把参数设得很低就不复位了。
另,电源入口处的元件很易坏(是不是怕电源接反的二极管?),换了个普通二极管。

路还长............

网友:
7.8V  电流我的我测了下在300ma左右 楼主的电流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