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STM32的I2C调戏了两天,终于花半小时用模拟I2C将其消灭,公布代码

楼主(2009-07-13):
这个模拟I2C的代码也是在本站下载的,原来是访问EEPROM的。

我使用STM32来访问I2C接口的铁电存储器,FM24CL16,2K字节,比访问EEPROM要方便一点,所以简单修改了一下,比原来少很多。

感谢ground网友提供的原始代码! FM24CL16的手册由于文件服务器问题,暂时传不上来。等阿莫弄好了再传吧。

代码就不打包了,直接贴上来了
=================================
I2C的引脚配置: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ile Name          : i2c_fram.h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Header for i2c_ee.c module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
#ifndef __I2C_FRAM_H
#define __I2C_FRAM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bool I2C_FRAM_BufferWrite(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bool I2C_FRAM_BufferRead(u8* pBuffer, u16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endif /* __I2C_FRAM_H */

=================================
/*******************************************************************************
* File Name          : i2c_fram.c
* Author             : Appcat
* Version            : V0.0.1
* Date               : 07/11/2009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 set of functions needed to manage the
*                      communication between I2C peripheral and I2C FM24CL16 FRAM.
*******************************************************************************/

/* Includes ------------------------------------------------------------------*/
#include "i2c_fram.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I2C_Speed              100000
#define I2C1_SLAVE_ADDRESS7    0xA0
#define I2C_PageSize           256

#define SCL_H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SCL_L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H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SDA_L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SCL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SDA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7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vu8 FRAM_ADDRES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15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bool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return FALSE;
        }
        SCL_L;
        return TRUE;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u8 I2C_Receiv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bool I2C_FRAM_BufferWrite(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Addr = Addr << 1;

        Addr = Addr & 0x0F;

        FRAM_ADDRESS = I2C1_SLAVE_ADDRESS7 | Addr;

    if (!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FRAM_ADDRESS);//设置器件地址+段地址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count);   //设置段内地址
        I2C_WaitAck();

        while(NumByteToWrite--)
        {
          I2C_SendByte(* pBuffer);
          I2C_WaitAck();
      pBuffer++;
        }
        I2C_Stop();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Systick_Delay_1ms(10);
        return TRUE;
}

//读出1串数据
bool I2C_FRAM_BufferRead(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u16 NumByteToRead)
{
        u8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Addr = Addr << 1;

        Addr = Addr & 0x0F;

        FRAM_ADDRESS = I2C1_SLAVE_ADDRESS7 | Addr;

        if (!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FRAM_ADDRESS);//设置器件地址+段地址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count);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FRAM_ADDRESS | 0x01);
    I2C_WaitAck();
    while(NumByteToRead)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
      if(NumByteToRead == 1)I2C_NoAck();
      else I2C_Ack();
      pBuffer++;
      NumByteToRead--;
    }
    I2C_Stop();
    return TRUE;
}

=================================

网友A:
怎么不用硬件的I2C,要用模拟的呢?

网友:
CPU速度越快,相对来说,模拟I2C效率也就越低。

楼主:
咱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STM32的硬件I2C我不敢说它次,是我水平太次了,光那几个标志位都搞晕了。所以用了模拟的I2C。我就郁闷,挺简单一个东西,给STM32搞的这么高深,不服不行啊。

网友:
北纬 22°32' 03" 东经 114°01' 06"
--------------------------------------------------
深航大夏?

网友:
北纬 22°32' 03" 东经 114°01' 06"
深航大夏?
---------------------------------
很近了。

经纬度取的是谷歌地球上面显示的经纬度。

网友:
前段时间也用模拟的实现了

网友:
车公庙,海松大厦,我曾在那里工作,公司现已迁入科技园北区。

网友:
我有同感,也调STM32的I2C半天,连I2C启动波形都调不出来,最后还是用模拟I2C搞定了

网友:
我用中断方式调了半天,一点头绪都没。查询方式还是可以调的,半天也就好了。实在佩服ST把I2C搞成这样,累啊!

网友:
用STM32硬件IIC的示例代码,没有出过问题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i2c_ee.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 set of functions needed to manage the
*                      communication between I2C peripheral and I2C M24C08 EEPROM.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i2c_ee.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I2C_Speed              100000//400000
#define I2C1_SLAVE_ADDRESS7    0xA0
#define I2C_PageSize           16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16 EEPROM_ADDRES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I2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I2C Configur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I2C configuration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I2C1_SLAVE_ADDRESS7;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I2C_Speed;

  /* I2C Peripheral Enable */
  I2C_Cmd(I2C1, ENABLE);
  /* Apply I2C configuration after enabling it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I2C EEPROM driv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EE_Init()
{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2C configuration */
  I2C_Configuration();

  /* depending on the EEPROM Address selected in the i2c_ee.h file */
#ifdef EEPROM_Block0_ADDRESS
  /* Select the EEPROM Block0 to write on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0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1_ADDRESS
  /* Select the EEPROM Block1 to write on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1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2_ADDRESS
  /* Select the EEPROM Block2 to write on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2_ADDRESS;
#endif
#ifdef EEPROM_Block3_ADDRESS
  /* Select the EEPROM Block3 to write on */
  EEPROM_ADDRESS = EEPROM_Block3_ADDRESS;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Buffer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buffer of data to the I2C EEPROM.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EEPROM.
*                  - Write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 Num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EEP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EE_Buffer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
  u8 NumOfPage = 0, NumOfSingle = 0,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count = I2C_PageSize - Addr;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 WriteAddr is I2C_PageSize aligned  */
  if(Addr == 0)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If WriteAddr is not I2C_PageSize aligned  */
  els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if(NumOfPage==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If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
    else
    {
      NumByteToWrite -= count;
      NumOfPag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NumOfSingle = NumByteToWrite % I2C_PageSize;

      if(count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count);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count;
        pBuffer += count;
      }

      while(NumOfPage--)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I2C_PageSiz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pBuffer += I2C_PageSize;
      }
      if(NumOfSingle != 0)
      {
        I2C_EE_PageWrite(pBuffer, WriteAddr, NumOfSingle);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
  }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Byte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one byte to the I2C EEPROM.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EEPROM.
*                  - Write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EE_Byt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
  /* Send 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the byte to be written */
  I2C_SendData(I2C1, *pBuffe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PageWrite
* Description    : Writes more than one byte to the EEPROM with a single WRITE
*                  cycle. The number of byte can't exceed the EEPROM page size.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to the EEPROM.
*                  - Write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 NumByteToWrite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to the EEP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EE_PageWrite(u8* pBuffer, u8 WriteAddr, u8 NumByteToWrite)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WriteAdd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written */
  while(NumByteToWrite--)
  {
    /* Send the current byte */
    I2C_SendData(I2C1, *pBuffer);

    /* Point to the next byte to be written */
    pBuffe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BufferRead
* Description    :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EEPROM.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                    from the EEPROM.
*                  - ReadAddr :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 Num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from the EEPROM.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EE_BufferRead(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I2C1, ENABLE);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ReadAdd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While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NumByteToRead)
  {
    if(NumByteToRead == 1)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f(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Read a byte from the EEPROM */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Decrement the read bytes counter */
      NumByteToRead--;
    }
  }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 Description    : Wait for EEPROM Standby state//置EEPROM为待命状态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2C_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void)
{
  vu16 SR1_Tmp = 0;

  do
  {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Read I2C1 SR1 register */
    SR1_Tmp = 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1);
    /* Send EEPROM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EEPROM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ReadRegister(I2C1, I2C_Register_SR1) & 0x0002));

  /* Clear AF flag */
  I2C_ClearFlag(I2C1, I2C_FLAG_AF);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应用
I2C_EE_Init();
I2C_EE_BufferRead((u8 *)&ee_buf,0,16);
I2C_EE_BufferWrite((u8 *)&ee_buf,0,16);

楼主:
不知道和公布的ST的那个程序有多少差别,抽空再改到铁电上试试去。

网友:
我也搞了几天。差点想用模拟的。

网友(2010-03-01):
被STM32的I2C调戏了两天,终于花半小时用模拟I2C将其消灭
--------------------
哈哈.

再看看吧.是可以用硬件解决的.

楼主:
确实可以使用硬件解决的,但是,如果使用公布的那个例程,没啥问题,如果整合到一起跑,问题就来了。初略看过ST的一个文档,说I2C的中断级别要最高,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低速的总线,为啥要求中断优先级别比SPI,CAN还高?

目前软件I2C工作良好,stm32的速度够快,没觉得不爽的,前几天被SPI的NSS引脚也郁闷了一把,差点也软件了SPI,呵呵,后来仅仅软件了NSS。

网友:
回复 楼主:
----------------------------------------------------------------
一样会有问题。没有时就没有,有的时候就会一直有。有没有事主要出现在开机时刻。

我就偿过了。起初都认为好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了。但如果好的时候,我就可以一直读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05-27):
学习一下了,正在调试IIC

网友:
这个问题也烦了我两天,开始用了ST的例程调好了,跑了有半个多月一直很正常。结果前两天调程序时,修改了一些别的地方,IIC却硬是跑不起来了,一上电就停在了查询总线忙那,换成ST的IIC EEPROM的例子也不行。使用N种方法后无果,连芯片都换了,最后只好模拟IIC搞定。

网友:
请教一下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Systick_Delay_1ms(10);

查询方式是怎么实现的,对延迟等到EEPROM实际操作完成理解,可是查询方式呢,具体查询什么可以确定EEPROM写完呢? 谢谢了

网友(2010-08-26):
延时是照抄“Appcat 苹果猫”的。
STM103ZET6访问FM24CL64的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define IIC_SCL_OUT   GPIOB->CRL |= 0x03000000
#define IIC_SDA_IN    GPIOB->CRL &= 0xCFFFFFFF
#define IIC_SDA_OUT   GPIOB->CRL |= 0x30000000
#define IIC_SDA_BIT   GPIOB->IDR & GPIO_Pin_7

#define IIC_SCL0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IIC_SCL1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IIC_SDA0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IIC_SDA1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ERRORCOUNT    3

/*************************************************************
@Fn:
@Br:
@Pa:
@Rt:
*************************************************************/
void ConfigSoftI2C1( 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变量 */

  /*-- GPIO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PB.6/PB.7 as Open dra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I2C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函 数 名: IICStart()
功    能:启动IIC总线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ICStart( void ){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CL0;
  IIC_SDA1;
  IIC_SCL1;

  DelayI2C();

  IIC_SDA0;

  DelayI2C();

  IIC_SCL0;
  IIC_SDA1;
}
/************************************************
函 数 名: IICStop()
功    能:停止IIC总线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ICStop( void ){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CL0;
  IIC_SDA0;
  IIC_SCL1;

  DelayI2C();

  IIC_SDA1;

  DelayI2C();

  IIC_SCL0;
}
/************************************************
函 数 名: IICRecAck()
功    能:检查应答位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0: 有应答; 1: 无应答
************************************************/
u8 IICRecAck( void ){
  u8 ack;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CL0;
  IIC_SDA0;
  IIC_SCL1;
  IIC_SDA_IN;
  if( IIC_SDA_BIT )ack = 1;
  else
    ack = 0;
  IIC_SCL0;
  return( ack );
}
/************************************************
函 数 名: IICAck()
功    能:对IIC总线产生应答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ICAck( void ){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DA0;
  IIC_SCL1;

  DelayI2C();

  IIC_SCL0;

  DelayI2C();

  IIC_SDA1;
}
/************************************************
函 数 名: IICNoAck()
功    能:不对IIC总线产生应答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ICNoAck( void ){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DA1;
  IIC_SCL1;

  DelayI2C();

  IIC_SCL0;
}
/************************************************
函 数 名: IICSendByte()
功    能:往EEPROM写入1Byte数据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WriteData: 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ICSendByte( u8 WriteData ){
  u8 i;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for( i = 8;i > 0;i-- )
    {
    IIC_SCL0;
    if( WriteData & 0x80 )IIC_SDA1;
    else
      IIC_SDA0;
    IIC_SCL1;
    WriteData <<= 1;
    }
  IIC_SCL0;
}
/************************************************
函 数 名: IICReceiveByte()
功    能:从EEPROM读取1Byte数据
说    明:
调    用: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ReadData
************************************************/
u8 IICReceiveByte( void ){
  u8 i, ReadData;
  IIC_SCL_OUT;
  IIC_SDA_OUT;
  IIC_SCL0;
  IIC_SDA1;
  IIC_SDA_IN;
  for( i = 0;i < 8; i++ )
    {
    IIC_SCL1;
    ReadData <<= 1;
    if( IIC_SDA_BIT )ReadData |= 0x01;
    IIC_SCL0;
    }
  return( ReadData );
}
/************************************************
函 数 名: WriteReadIIC()
功    能:对EEPROM读/写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写数据
调    用:IICStart(),IICSendByte(),IICRecAck(),
          IICNoAck(),IICAck(),IICReceiveByte(),
          IICStop(),delay_nus()
全局变量:
入口参数:DataBuff: 读写数据输入/输出缓冲区的首址,
          ByteQuantity: 读写数据的字节数量,
          Address: EEPROM片内地址, ControlByte: EEPROM的控制字节
          ControlByte具体形式: (1)(0)(1)(0)(A2)(A1)(A0)(R/W),
                其中R/W = 1,表示读操作;R/W = 0为写操作;
                A2,A1,A0为EEPROM的页选或片选地址
出口参数:无
返 回 值:0: 读/写操作成功; 1: 读/写操作失败
************************************************/
u8 WriteReadIIC( u8 *DataBuff, u8 ByteQuantity,
                u16 Address, u8 ControlByte ){
  u8 i = ERRORCOUNT, Errorflag = 1,j;
  while( i-- )
    {
    IICStart();
    IICSendByte( ControlByte & 0xFE );
    if( IICRecAck() )continue;
    IICSendByte(( u8 )( Address >> 8 ));
    if( IICRecAck() )continue;
    IICSendByte(( u8 )Address );
    if( IICRecAck() )continue;
    if(!( ControlByte & 0x01 ))
      {
      j = ByteQuantity;
      Errorflag = 0;        //Clr errorflag
      while( j-- )
        {
        IICSendByte( *DataBuff++ );
        if( IICRecAck() == 0 )continue;
        Errorflag = 1;
        break;
        }
      if( Errorflag == 1 )continue;
      break;
      }
    else
      {
      IICStart();
      IICSendByte( ControlByte );
      if( IICRecAck() )continue;
      while( --ByteQuantity )
        {
        *DataBuff++ = IICReceiveByte();
        IICAck();
        }
      *DataBuff = IICReceiveByte(); //read last byte data
      IICNoAck();
      Errorflag = 0;
      break;
      }
    }
  IICStop();
  IIC_SCL1;
  return( Errorflag );
}
/*************************************************************
@Fn:
@Br:
@Pa:
@Rt:
*************************************************************/
void DelayI2C( void ){
  u8 i = 15;
  while( i )
    {
    i--;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咱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stm32的硬件i2c我不敢说它次,是我水平太次了,光那几个标志位都搞晕了。所以用了模拟的i2c。我就郁闷,挺简单一个东西,给stm32搞的这么高深,不服不行啊。

我也是搞不定,可能是太高级了吧,用软件一下就搞定

网友:
看来以后要搞的话也要用模拟的了。太难受了

网友:
STM32的模拟I2C,硬件I2C,FM24CL64,标记一下!

网友:
请问LZ,程序中为什么SDA只有设为输出?不能设为输入?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硬件的I2C,起初用的还可以(但是总有些不安,因为当初调试的时候,没改什么,莫名其妙就好了),空闲时多方测试发现,通信过程中不被中断或者干扰的话,通信还是正常的,一旦有任何中断或者干扰什么的,I2C铁定会挂掉,就连复位都无法恢复,只能通过断电,再上电才能恢复,硬件还是又明显的缺陷呀。

不过,现在能用就用者吧,到实在不行,再用模拟的吧。

网友:
如果stm32是个人的话,一定会自杀

网友(2010-09-26):
14楼公布的源码,是否是中断方式?中断处理函数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没有接外部上拉电阻的关系,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22):
STM32 I2C 模拟的不好啊?

网友:
听说I2C有BUG的

网友:
好像mcu的硬件iic都比较难调啊~不过还是硬件的好。

网友:
苹果的代码有点奇怪,为什么不用设置为输入呢?

都是开漏输出的方式。

网友:
本人的产品中spi也是硬件的,但nss脚用软件的。

网友:
提前记号

网友:
受益非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苹果的代码有点奇怪,为什么不用设置为输入呢?
都是开漏输出的方式。

开漏输出才可以双向啊,可以读啊

网友(2011-01-26):
用STM32的硬件IIC,紧凑连续做两个完整的IIC操作,你就等着崩溃吧.哈哈.....

网友:
估计也会被i2c搞死,先标记

网友:
硬件I2C问题,,mark一下。下次做I2C的时候再过来看看。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stm32的硬件iic可以用的,我一直都在用,暂时遇到的问题都能解决;
用软件模拟一般也可以,很多情况下效率的区别与硬件iic区别不大,毕竟都在等待。在使用事件驱动(如中断方式或调度方式)时效率才能较好地体现。
在用硬件iic的时候,要明白它是状态机模式,平时使用的情况如接口一片24eeprom的使用,只是它的一个子集;它同时具有主收、主发、从收、从发的两种状态四个方向数据传递模式,还有总线仲裁;它可以产生设计者“不希望遇到”或者说“没料到”的情况返回,如果处理不是全集而只是子集,很容易挂起。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不是工程师解决问题应该用的方式!

网友:
今天看了ST的错误手册,才发现I2C与FSMC有冲突。
同时, I2C还有其它的硬件错误。

网友:
硬件I2C到底可以用不?

网友(2011-02-28):
没有效率的方法 :)

网友:
用模拟的需要接上拉电阻吗?我用它写的ltc2635驱动一直未成功,郁闷好几天了ltc2635是IIC的

网友(2011-05-20):
我晕,这人I2C不会出问题吧。我画好的板在做了,I2C还接着几个器件呢。

网友:
我承认STM32我还很不熟,虽然已经有好几个作为产品的东西在用,也没见过出啥问题,都是用到哪看到哪,学到哪啊。
看到前面各位高人的讨论,我也不敢用硬件了,决定用软件模拟解决之,毕竟,软件模拟I2C我已经有成熟的东西了。

网友:
IIC,stm32早晚要用到。

mark,mark

网友:
兄弟,很很感谢你啊, 我用这个程序访问i2c接口的freescale的mma7660三维加速度传感器成功了。 如果大家谁有需要可以发邮件到62718@163.com给我要。 其实稍微看看文档就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主为什么去掉了 SDA 输入输出的转换?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再修炼

网友:
stm32没跳过 stm8的我倒是调通了。但是不稳定,老是死在寄存器判断的地方。
我自以为是时钟的为你,按照pc8563的芯片修改时钟还是不行。上电后时钟还是不稳定。加上超时处理后还是不稳定。最后没办法换成模拟的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网友(2011-06-20):
下回再试试硬件i2c

网友:
这么可怕么?

网友:
哪个稳定就用哪个吧,谢谢楼主!

网友:
STM32 I2C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I2C天生被模拟的,很多单片机的硬件I2C都很蛋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硬件的iic和软件的iic的速度到底差了多少?

网友:
看得俺心里真不是滋味,不知道ST是怎么搞的,对于想用I2C又没有入门的人来说。

网友:
STM32的I2C就是这毛病~!呵呵,软件模似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唉,看了之后我表示很失望,原来硬件IIC还有这种潜在问题!

网友(2011-07-25):
不知道STM的I2C例程是不是不通用的啊,对于不同的I2C器件,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反正我是用STM的硬件对IIC器件进行通信没有成功……看了一下官方提供的STM32F10xx产品优化的I²C例程,没研究透,现上传:

网友:
楼主没试试STM提供的函数库,好的人说驱动有问题,我用测试库试过,出现死锁现象,数据读写不完全!

网友:
楼主代码还是不够通用,当然一般没有特殊要求也就这么用了

网友:
st的例程玩玩可以,直接使用会有问题。
暂时还未遇到stm32的硬件bug,不过对于它的硬件iic接口,一定得有防守程序,以防止意外(不被程序设计者预期的)情况发生;使用如“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这样的编程方式,可能会因外部器件、总线受到干扰等原因导致iic总线被锁死而跳不出来,需要主动复位总线,重新建立通讯模式。

网友(2011-09-04):
mark 同被调戏了几天

网友:
好的芯片的硬件iic,做起来比模拟还难做,不知怎么设计的;

网友:
IIC好像是有BUG,我的硬件IIC在我的FSMC模块一开起来,连时钟信号都不输出了~~~

网友:
我用自带的I2C能通,开始搞了半天没反应,后来发现是我自己没把GPIOB的时钟打开

网友:
楼主比较幸运,才被 调戏 了两天,我在搞STM32的I2C的时候真是一天接这一天啊。那个时候是用STM32和STM8通过I2C传数据,搞了有大半个月,不过最终成功了,用中断实现的。其实,ST片子的I2C还是很好用的,只有你深入理解了才行,至于官方给的例程,只能是帮你学习理解和练习的,要应用,还需做适当的修改。

网友:
STM32的IIC很鸡肋。。。。

网友:
模拟的 比较好, 网上参考程序 一大把啊!

网友:
纠结中,不知道我公司的同事都很排斥使用库函数!

网友(2011-10-12):
我也用过stm8的i2c,感觉他的硬件i2c是一个没做完的东西. 很容易就出怪事.

网友:
硬件IIC没有问题,就是初始化麻烦

网友:
模拟的也可以。。。记号啊。

网友(2011-12-03):
这个标记下,很有用呢

网友:
下来直接用了。

网友(2012-02-10):
同MARK,也遇到问题,现在还不敢用硬件IIC

网友(2012-04-13):
IIC 是一个大学问啊 值得挑战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模拟I2C):

int I2C_FRAM_BufferWrite(u8* pBuffer, u16 WriteAddr, u16 NumByteToWrite)           //写缓冲区          BOOL
{
        u8 Addr = 0, count = 0;

        Addr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  取页地址 ?

        count = WriteAddr % I2C_PageSize;                 // 取 地址 低 8 位

        Addr = Addr << 1;                                         // 这里 为什么要扩大2倍

        Addr = Addr & 0x0F;                                       // 为什么又要取低4位

        FRAM_ADDRESS = I2C1_SLAVE_ADDRESS7 | Addr;

    if (!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FRAM_ADDRESS);                          //设置器件地址+段地址    怎么理解?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count);                                        //设置段内地址      这个是 写 FM24CL16片内内存地址吗

        I2C_WaitAck();

        while(NumByteToWrite--)
        {
          I2C_SendByte(* pBuffer);
          I2C_WaitAck();
          pBuffer++;
        }
        I2C_Stop();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Systick_Delay_1ms(10);

             I2C_delay_ms(10)        ;

        return TRUE;
}

帮下忙啊   代码一些不理解~~~~  我在测试FM24CL64 不知道是不是 器件换了的原因!

网友(2012-07-25):
STM32 软件iic mark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stm32的I2C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我用的访问铁电,如果好用就一直是好用的,不好用就彻底不好用,曾经发了个询问帖最后也是没有解决的了

网友(2012-10-03):
说实话,硬件I2C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它的。。。。。。。楼主 被调戏正常正常。习惯了。。。。

网友(2012-12-28):
嗯,正要用呢,收藏先

网友(2013-04-27):
潜水很久了,还是说些啥,其实并不是stm32的错,一般arm7以上的arm处理器基本都用到中断来完成I2C的通讯,这个楼主可以去看看其他的arm处理器是不是也这样,一般较大的系统或者比较严谨的工程,都不允许有死等待或者延时的代码出现的,数据的传输都在中断实时完成,这样才不会影响一些后台运行的程序,不会造成阻塞。所以这恰恰是arm的优点,楼主可以看看譬如一些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管理,就有更深的体会了。像这种模拟性质的i2c更多的见于单纯的前后台操作,而且是基于低端的51等8位单片机或者没有主i2c功能的芯片多一些。小弟第一次口水,希望大家手下留情(*^__^*)

楼主:
楼上不知道看过STM32勘误手册没有?它要求I2C的中断优先级最高,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既然你是玩较大的系统或者是严谨的工程的,你不会不清楚强制要求I2C中断优先级最高意味着什么吧?

我CAN还用不用? SPI还用不用? 哪个不比I2C要求的速度快上N倍?凭啥让一个低速总线中断优先级最高?

网友:
我用的FML256,SPI的

网友:
I2C,其实STM32的库也是可以用的,曾经用过,只是麻烦点,模拟的I2C网上已经有很多现成品了

网友:
MARK一下,必定有用

网友:
想问问有无用M0做的例子,或者有硬件I2C和SPI带注释的例子,最近咋研究I2C和SPI。想多看人家代码

网友:
呵呵有一个被STM32 折磨的

网友:
同感,硬件的IIC是很纠结。

网友:
调戏这个词,恰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可以使用硬件解决的,但是,如果使用公布的那个例程,没啥问题,如果整合到一起跑,问题就来了。初略看 ...

低速的当然要优先级高了,木桶效应嘛

网友:
需要这个,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速的当然要优先级高了,木桶效应嘛

I2C的低速,一是理解为速度低,二是理解为实时性要求低,这样的外设,在空闲的时候慢慢操作就是了,如果来了实时性更高的请求,随便插入,弄完了这边在接着慢慢搞。
对于中断可重入的M3 ARM来说,I2C中断优先级最高,意味着其他高速外设的中断都要为它让路,不是不可以,而是会带来很多麻烦,对I2C中断函数写作要求更高,那种慢慢等的
写法就歇菜了。这样一来,不觉得别扭吗?
这个和木桶效应毛关系都扯不上,外设和外设之间的不是桶板那样对等的关系。

网友(2013-07-08):
经典神帖.

网友:
得继续把硬件的iic搞出来,既然用这个东西,就要有啃骨头的决心,将来用spi,sdio,fsmc什么的卡住了,难道都去用gpio模拟?所以要迎难而上

网友:
有硬件,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硬件的IIC 用不好

网友:
还没敢去用硬件IIC

网友(2014-04-02):
据说stm32 硬件i2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硬件的I2C,要用模拟的呢?

硬件的比模拟的要复杂一点,不如直接用模拟的,反倒更省事,也更好移植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总线一直被占用。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被调戏了两天

网友:
路过路过赞下吧 程序表示看不懂

网友(2014-08-01):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看到代码啊,

网友:
还在被调戏中

网友:
遇到困难解决不了,
被迫用极其低效的方法,
难道这还值得骄傲吗?

网友:
标记一下,代码越写越简洁~

网友:
不了解,硬件I2C很难用吗?

网友(2014-12-24):
借用了一下35楼,感觉挺爽~

网友:
东西蛮好的,学习

网友:
我也是用的模拟的。硬件IIC感觉还不如模拟的好用那

网友:
MARK 正在调试I2C!

网友:
搞个逻辑分析仪调,肯定加速不少.

网友:
好帖   ,硬件IIC太鸡肋啦

网友:
一直在用硬件的IIC 没出过问题

网友:
STM32/STM8硬件IIC感觉是硬伤,但是我没有亲身调试过,要用到IIC,想都不想,模拟的

网友:
用了这么久的模拟IIC,其实还没用过硬件IIC。。。大家说不好用我就跟着不用了。。。

网友:
一直用硬件II2C,遇到过干扰死掉情况,但重设下就好了啊,谁能说说硬件II2C到底什么BUG啊

网友:
还没真正用过硬件的I2C,先了解,后续需要就绕开,MARK

网友:
强悍的IIC,我来学习一下,免得被搞的昏头转向。

网友:
准备用i2c的路过学习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mark

网友:
mark,iic模拟,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I2C不常用,先收藏下。

网友:
硬件 I2C 的停在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就不动了,同样改用模拟的了。

网友:
很多人调试IIC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原因就是他跟我们很多处理器的标志位不一样,其实,努力看懂它的那个时序,很简单的。原来没有杰出的时候,很多同学说stm32的IIC有问题,我说:这不是国产货,不可能出了这么多货了,IIC有问题,是你们没有搞懂。后来为了教育他们,花了一天时间,搞起,其实不难

网友:
个人觉得软件模拟,速度太慢,特别是处理姿态的时候,如果用硬件,可以用DMA。。

网友F(2015-01-26):
大神 24CL16不是16K的么,这个模拟I2C的速度怎么算的,延时常数为5的时候,I2C的速度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 24CL16不是16K的么,这个模拟I2C的速度怎么算的,延时常数为5的时候,I2C的速度是多少啊?

是16Kbit,不是16KByte。

延时常数和MCU主频有关,最好的测试办法是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就知道实际速度了。

网友:
哈哈,谢谢LZ分享,还是模拟的稳定~o(∩_∩)o 哈哈

网友(2015-03-05):
直接用模拟的,省事,反正要求也不是很高。

网友:
好长!STM32集成的I2C好难搞

网友:
stm32芯片推出这么多年了,硬件iic的这些个bug还没有修改吗?

网友:
感觉硬件IIC多少都存在点bug

网友:
有用啊,可以发表论文了,真真使用!

网友(2015-04-23):
mark,马上会用到IIC,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之前一直用硬件的,看来软件的也蛮灵活的。

网友:
最近也在硬件I2C,偶尔出现卡死,看来是不是要考虑用软件模拟

网友:
把速度降到20KHz,目前还未出现卡死,反正对速度要求不高,先将就着用了

网友:
模拟跟非模拟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5-07-13):
劝大家都用模拟地吧,硬件不稳定一会儿好一会坏,就是不能用,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很好 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今天在用IIC,待会模拟下!

网友:
STM32的I2C

网友(2021-06-23):
留着备用

网友:
居然加精了,不可思议。二十六年前就知道用GPIO模拟I2C了,还有UART!一群人说stm32的硬件i2c有bug,燃鹅,这个bug并没有加入st的silicon errata手册。

网友:
我倒是想试试硬件的

网友:
有些非标的时序,只能用软件吧。只有标准的时序才能用硬件i2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