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倒,这么奇怪的问题。帮忙解释

楼主(2009-07-13):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

编译竟然提示错误:declaration syntax error。用CVAVR编译器的结构。昏倒,竟然提示语法错误。这是标准的结构啊。

楼主:
编译竟然提示错误:declaration syntax error。
void USART_init(void);
{
   UCSRA=0x00;  //多机通信禁止
   UCSRB=0xD8;  //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允许,空中断禁止,发送接收允许,8位数据
   UCSRC=0xA6;  //异步工作偶校验一个停止位
   UBRRH=0x00;  //速度不加倍115,2K/S
   UBRRL=0x07;
}

网友:
void USART_init(void);   多了“;”

楼主:
void vprintf (char flash * fmtstr, va_list argptr);

编译竟然提示错误:declaration syntax error。

网友:
void USART_init(void);
这里还有  ;  这个呢? 强!!!!!!!!!

网友:
解释不了,因为奇怪的原因在你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