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求设计

楼主(2009-07-13):
用CPLD或FPGA设计一个脉冲输出控制器:
1》两路正交编码器输入
2》两路脉冲输出
3》一个16位数据输入,数据输出接口
由数据输入接口输入位置数据,输出两路脉冲信号,而两路脉冲信号又由两路编码器构成闭环控制
联系:8289490@zsnet.com

网友:
简而言之:对旋转编码器进行计数。

网友:
楼主一点也不会提问的艺术,你写项目外包,呵呵看看效果

网友:
STM32可以对编码器进行计数

楼主:
不能用STM32,我的设计需要级连,STM32有点应付不来

网友:
呵呵,我搞过这个,不过很多参数要确定的,比如加速度、减速度、加减速曲线的形状、闭环误差设置、报警方法等等,要考虑的太多了。这个项目不是太容易搞完美的。

一个数据输出接口做什么用的呢?没有说明。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yNTgwNzY=.html  这个没有用到闭环,只是开环玩玩。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2db9a0099770fc51f30d8e40e450b5d3&x_id=0db2   我在自己这个卡上设计有编码器计数的功能,不过没有时间继续搞下去。

网友:
我做过类似东西,楼主预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