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IAR生成库之后,调试时会弹出一个找不到C源程序的按钮,怎样消除这个提示

楼主(2009-07-13):
RT,俺也是迫不得已

世间常有不平事,今年特别多,心里有点点不平衡!

网友:
在编译生成库的时候,库里面记录了源文件的绝对路径和文件名。

当某个工程调用了这个库,在仿真的时候,编译器试图加载记录在库文件里面的源文件,
但是如果找不到源文件,就会出来楼上的情况。

至于怎么消除这个提示,
个人解决办法是:

A;把库源文件恢复到编译生成库时所在的位置。(这个实现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

B;从新编译生成库。
  这时又有两种选择
  1.编译生成库不含调试信息。那么调用这个库里面的函数,调试的时候都不会去加载库源文件,
    当然,也不能在C里面调试库函数。
  2.编译生成库保留调试信息,那么库里面会保存源文件绝对路径信息。那么调用这个库里面的函数,
    调试的时候编译器会试图加载库源文件,但要保持库源程序不被移动。否着,就会找不到源文件,
    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楼主:
B;从新编译生成库。
  这时又有两种选择
  1.编译生成库不含调试信息。那么调用这个库里面的函数,调试的时候都不会去加载库源文件,
    当然,也不能在C里面调试库函数。

我重新Make Lirary了,采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在C里面调用,而且通过Project文件的编写,能够在外面看起来滴水不漏……

PS: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单位的总工(相当于)和标准化在争执一个问题。

后面的RD(相当于;我朋友)和PM(相当于)对视一笑,

“两个外行人又在吵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2-11-03):
引用 楼主:
B;从新编译生成库。
  这时又有两种选择
  1.编译生成库不含调试信息。那么调用这个库里面的函数,调试的 ...

狂顶,虽然三年后才回复,但是楼主帮了我个大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