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PORTB = (1<<PB7)|(1<<PB6)|(1<&l

楼主(2009-07-13):
ATMEGA16编程:
PORTB = (1<<PB7)|(1<<PB6)|(1<<PB1)|(1<<PB0);
DDRB = (1<<DDB3)|(1<<DDB2)|(1<<DDB1)|(1<<DDB0);
什么意思?

网友:
建议看看C语言位运算那部分

网友:
#define PB7 7
1<<PB7
就是7左移7位
PORTB = (1<<PB7) 意思就是  PORTB.7 = 1

楼主:
直接赋值不行吗?

网友:
直接赋值可以,但代码比较多。

PORTB = (1<<PB7)|(1<<PB6)|(1<<PB1)|(1<<PB0);
像这样的代码生成的汇编只有两句。(最精简)

网友:
PORTB| = (1<<PB7)|(1<<PB6)|(1<<PB1)|(1<<PB0);
建议这样更好```

楼主(2009-09-19):
为什么这样更好

网友:
PORTB| = (1<<PB7)|(1<<PB6)|(1<<PB1)|(1<<PB0);
这样不会影响到其它的位操作。

网友:
感觉这样更好:

#define BIT0    0x01
#define BIT1    0x02
#define BIT7    0x80

PORTB = (BIT7|BIT3|BIT0);

网友:
PORTB| = (1<<PB7)|(1<<PB6)|(1<<PB1)|(1<<PB0);
建议这样更好```
在AVR上看过
五楼的建议很不错!

网友:
8楼画蛇添足

网友:
8楼画蛇添足
----------------
为什么?

网友:
在DATASHEET上的程序例子,都用的这种写法,开始时,也是搞不明白,看看这个吧http://hi.baidu.com/springvirus/blog/item/87b689cff0c56630b600c81a.html

网友(2010-04-01):
比较直观,很清楚的知道要置位那些位,而且生成代码简单

网友(2011-08-08):
与下面的语句是一样的意思吗?
PORTB=0b01100011;
DDRB=0b00001111;
与直接赋二进制数相比哪种方式的代码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