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AVR单片机多机通信,如果从机不使能多机通信位标志,那么不管主机发送时什么数据都接受吗?(不管主机的TB8是0,还1)

网友:
建议你买本我编写的教程仔细学习和参考。

本教程的前两篇在置顶帖中有电子版下载,先看看是否中意。如果觉的还不错,就买本书,通信接口部分是后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