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收到示波器后能不能把问题都归纳到本贴里,便于交流阅读。

楼主(2009-07-14):
建议:大家收到示波器后能不能把问题都归纳到本贴里,便于交流阅读。

问题都在不同的贴及跟贴里,太分散,不便阅读。
大家放开了讲(感觉大家想说什么,又有点犹包庇把半遮面,很小心谨慎。),论坛就是畅所欲言的地方,何况是开源。
技术性的讨论,讲错了也没关系。阿莫的版规再严,也不至于连技术贴也“挑挑拣拣”。否则网站也不会发展到今天。
想这也正是魏同学希望看到的。交流是为了共同提高,完善产品。对与错重要又不重要。
至于魏同学及老莫的功劳有目共睹,感谢的话不用再说了。

(我讲得不对,尽管拍砖反驳,这正是需要的氛围。)

我先说:

*开机用9伏电源适配器,电源入口处的芯片(s4?)坏了。
     电源适配器空载电压13.8伏(加负载会降)。可能是过高的原因(极性内正外负没接错)。
     好像魏同学提到是防止接反的保护二极管,换了,又换个电源,好了。
*屏幕有去不掉的“小彩条”。
     这以后还要看看是屏的硬问题,还是软件的事。
*板子上自带的测试点,我的是3.91k。
     好像别人是1k吧?不知何因。
     且(用直流)测比较高频时(4.77兆),频率显示乱----从几兆一路降到0,在也不动了(波形还在)。开机关机反复如此。
     这........还没读程序,没时间呀!
*复位。
     精度灵敏度设的很高时有。越高越频繁。
     这得慢慢解读程序。负载大了.....就..........
*

  以后再加吧

网友:
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看来想要当示波器用还有路要走!

网友:
【楼主位】 zjiafu
积分:146
派别:
来自:
我发现1us/div时经常复位,平均每十秒就复位一次!切换到2us/div就少许多了,一至两分钟一次吧.5us/div和2us/div差不多,50us/div以上就很少了.

本贴被 zjia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7-13,21:40:59.

2009-07-13,19:01:09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1楼】 xiexiuan
积分:41
派别:
来自:
我的是2ms/div,复位特多,而且屏幕刷新慢!

2009-07-13,21:09:02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2楼】 ciddy
积分:80
派别:
来自:
我也发现了这问题,扫速1us/div,灵敏度5mv/div,不接探头,看到屏幕10秒左右就会复位一次

2009-07-13,21:31:52   资料  邮件

网友:
【楼主位】 hetao7241
积分:960
派别:
来自:
魏坤同学的屏打开电源后怎么7,8秒钟后就黑屏呢?大家碰到没有?

2009-07-14,08:23:02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1楼】 hetao7241
积分:960
派别:
来自:
大概5,6秒钟

2009-07-14,08:24:28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2楼】 hetao7241
积分:960
派别:
来自:
估计电流不够.

网友:
【楼主位】 zjiafu
积分:146
派别:
来自:
我发现同一输入信号,用500mv/div时测不到频率,显示0HZ,而用200mv/div时就测到频率了,有1000多HZ,不知网站什么原因上不了图片,想让大家分析分析.

本贴被 zjiaf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7-13,22:17:07.

2009-07-13,22:08:39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1楼】 bxzyf
积分:73
派别:
来自:
不同的垂直档位的信号,进入频率整形电路的信号幅度不同,整形不出来。

网友:
我的程序烧进去没反应,我该怎么去查找问题呢。

网友:
关于屏幕彩条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那是屏上贴的保护膜上的,揭掉就好了。
程序烧进去没反应和熔丝位有关,请重新编熔丝位,当然这的前提是电路焊接无误。
很支持楼主开此贴!

网友:
不知魏坤有没有时间来改啊!只有你改起来应该最快!

网友:
我的工作基本正常。重启偶尔有。关键是频率不能准确显示,电压峰值似乎也不太准,本来我想有了它,频率计、毫伏表都可以省了,用起来方便。还是要请魏同学抽空看看程序哪里能完善完善。

什么时候能出来个升级版就实在是造福我们大家了。

楼主:
【5楼】 ldmsunnyldm
积分:16
派别:
来自:
我的程序烧进去没反应,我该怎么去查找问题呢。
----------------------------------------------
是散件自焊的吧。应有思想准备。
没有备份件,没有个好机作参照,顺利---下坡;不顺---上颇8848。

有台示波器是起码的工具。
一般是:
先看供电是否正常。
看晶振是否启动。
主芯片是否工作。
人机交流的液晶是否工作正常。
............

(没细看电路,供参考)

网友:
楼主 这个是一个好建议

我也来问个问题:你们的是不是最小档是1US?那怎么测12M的信号啊?
                 我的电压档是20V每格,没有1X 10X选项(商业示波器里有),不知道10X衰减最大能测多少?普通的开关电源需要500+V。

网友:
今天去测了,M16的测试点测得3.9KHZ,M128的晶振正常20M,这是不是说明单片机工作了呢。
而液晶只有背光亮,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熔断死该怎么设置呢,请高人指示,郁闷死了。现在的目标只想让液晶工作起来。
我今天测了,没有短路或者短路,
焊接之后我酒精擦干净测了一遍,
稳压块工作正常,只是5V稳压块有点热,其他芯片没怎么发热,
单片机可以正常烧写程序。

楼主:
现在的目标只想让液晶工作起来。
-------------------------------------
液晶工作是要不断刷屏的,你用示波器看看相关的写入数据线是不是在不断地跳动.........

网友:
呵呵,支持下,我的也发现有重启现象,是在大信号输入时有,没信号时十几分钟也没事,因为稳压IC发热严重,就没开太长时间了。

网友:
我这里也发现了复位,是最高灵敏度和最快扫描时间的时候,大概20秒左右,一次紧接着是2秒一次,连续几次后又稳定了1分钟左右,总之没有规律
看来还是要认真研究一番了

网友:
好像是和扫描速度有关系,跳到10us的时候有几分钟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行啊,100Us时也有

网友:
小声的问下,这次别笑我哦!
复位是那个CPU?128?还是16?或者两个同时?

网友:
复位是显示屏驱动MCU问题,就是显示屏背面那个MCU,应该是128的

楼主:
求告知:

想找手中示波器的上下两块电路板的pcb图。

翻了很多帖子,好像与手中2块双面板的有点不同。

求告知,示波器的2块双面板的pcb图在那个贴里???

.pdf 就行

网友:
最新程序(我现在在外边是用手机上网,所以只将两个程序上传,稍后上完整的电路) (属于论坛:魏坤示波仪)

网友:
示波器收到了,在用了,大家有没有测试一下你们的能不能测正弦波和三角波啊?
今天手边刚好有9833,就用它产生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在测量方波正常,而不能测量正弦波和三角波??9833产生波形没有问题用泰克示波器测试过的。

网友:
AD9833输出的方波的幅度远大于正弦波和三角波,所以测试时要用不同的电压灵敏度,否则测方波正常显示而而三角波和正弦波因幅度太小而看不清楚

网友:
魏昆同学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搭接了电源部分的电路,可是到MC34063AD那里就出问题了,芯片为什么不工作啊?输出的不是负压,而是正电压,为什么啊?希望你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刚刚忘记说了,我用的是第一版的电路图!
在线等!

网友:
看这个,
好像34063是不是只能产生—12V的电压,你还得加负稳压芯片吧

网友:
购买散件焊接的,现在有问题,求助各位!

网友:
问题一:
帮忙测一下这个AD8065各脚的电压。 (原文件名:1.png)
问题二: NE5532工作会不会出现第三脚与其他七个脚短路的现象?
问题三: M16上次烧程序还好,这次再连接,出现无法读熔丝位的提示,是怎么回事,上次烧录是按照论坛里的方法来的,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外加有源晶振也没解锁,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问题四: 如果79l05拆开,那它所在的那条导线上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麻烦哪位好心人,帮忙测两个AD8065的第2脚正常情况与79L05拆了情况下的电压。

     板子有点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积分:68
派别:
来自:

谢谢你的资料,我也是那么接的,可是我的芯片并没有一点的负压输出啊!真的想不明白!

网友:
不是吧,我有空给你看看

网友:
在看第一板示波器的时候,在运放U1A接成正反馈说是缓冲器作用不明白.问题2:一般继电器线圈都并个二极管,防止误动作,本电路有无必要?是否ULN2003内部自带?谢谢

网友:
只要有人搞个ICC版本的.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30楼】 guochengqiang
积分:69
派别:
来自:

我的QQ:691543037
等你的回复

网友:
汇报一下!!
使用正常!没发现有复位呀!!
就是三端稳压模块发热厉害!!

机壳小了点!没办法装内置电池!!!

使用存储的时候,游标动作太慢!!

那位老兄有开机logo 吗???

网友:
用MC34063做了一升压电路,将一节锂电池电压升到7.2V为示波器供电,工作正常。就是电流太大了,电池电流1.1A

楼主:
问魏同学:(先谢)

zhxzhx 一丁
积分:316
派别:
来自:辽宁,沈阳
   201楼】 zjiafu
   是的,M16是每个板子都不一样的,所以轻易不能动, ............
-------------------------------------------------------------

还没接触过atmega16单片机,上面有网友说每块板写入的程序都不一样。
问魏同学,是这样吗?
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
我的给M128供电的1117接地是虚焊的,in5819击穿了,+5V稳压不起作用,一开始不知道,老是复位,刷M128吧,总出错刷不了,偏偏我是刚做的usbasp,一直怀疑usbasp有问题,dragon又用不了。
搞死人啊。

网友:
问下各位在程控放大电路中,是采用什么样的电阻呢?会不会出现电压放大或衰减倍数不准确的情况呢?怎么调节使放大或衰减非常精确呢?

网友:
兄弟不才,有一个关于硬件的疑问:

给那个FIFO(7204)的写入时钟(*W)是50%占空比的吗?
如果是的话,它所允许的最快速度应该是 1/2Twpw Hz吧  Twpw>=12ns 换句话说就是41.66..MHz
我说的对不?

另外根据7204的手册, tWPW(Write Pulse Width) + tWR(Write Recovery Time)>=20ns(Must)5
那么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应该是50MHz是吗?

网友(2009-08-27):
问一个小问题:
16M的MCU1 ,读取速度最多不到8M,如果采样率是16M,是不是意味有50%的数据丢失?
如果一般的周期信号倒是可以不考虑,毕竟显示就是那么点。但是特殊的周期信号和非周期的信号,也许就会漏掉了。
比如1个信号是4M(用16M采样),出现频率为1秒125次 每次时长2MS,而8K的FIFO,单片机需要读8MS,而采样数据4MS就写满了。是不是意味这个信号如果不硬件触发,有可能永远都能看不到呢?

网友(2009-11-04):
弱弱的请教,请教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的?个人初步估计是电平基准(就是给AD一个电压,让它遇到负电压时也可以有数据输出,是这样说的么?。
还有 Q1 Q2中间的电容C55 C56 是什么作用的?

我看了程序,貌似没找到图上画的PD6引脚控制……希望和大家探讨~~~

在第一版示波器中高速运放是采用LM6172  为什么第二版改用AD8065 ?2个价格都差不多,性能也都满足要求,请问改型号的原因?

在此特别鸣谢魏坤同学的无私奉献和开源精神~~~~谢谢~~~

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原文件名:请问.jpg)

网友:
测频用的.....

网友:
TO 【40楼】 wqsjob   是MCU2读区数据,你问了个信号采集深度的问题..

网友:
【41楼】 xuzhicheng  电容的作用有两个,一个传输信号到MCU2,二是为了避免瞬间的干扰脉冲通过Q2放大到MCU2 引起频率不准...

网友:
埃.........我买的这东西越来越不行了。
0点向下移动了,
幅度不准了,
频率早就不准了,
............

怎么办呀!!!

现在,只能看看大概-----电平的高低,波形有无跳动.....

你们的示波器现状如何?大家进来讲讲呀。

网友(2010-01-29):
此处的POWER两根蓝色的分别是+5V和GND,那么红色的那根是什么?

网友(2011-05-10):
我也来问一个问题:AD603的带宽是从100K开始增益才为恒定值,如图:

照图上看,我在100K以下增益是随频率线性增加的,那我还能达到想要的放大倍数吗?我在实验实测的时候发现对100Khz以上的信号放大倍数基本都一致,可是小于100K基本就不放大了,这样的我岂不是100Khz以下的波形无法换量程了?我的波形是用频率发生器产生的50欧姆输出,没接电压跟随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可是我想既然是50欧姆输出了那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吧(自以为)。不知道魏坤大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看这张图片,横轴底下写的什么?Rext就是AD603第5脚和第7脚之间的电阻,怎么变成频率了?

网友:
额,我错了,太不仔细了,可是我在实测的时候看到AD603确实对100Khz以下的波形放大倍数很小,几乎就不放大,而100k以上却是正常放大的,不知道魏大侠是怎么处理这个下限频率的,我测试时用的是频率发生器直接产生波形的,应该已经是50欧姆输出,不需要加电压跟随器的(自以为),劳烦解答,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真的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电路都开源2年多了,看有没有别的网友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哦,那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2011-10-15):
请问我买的OURDSO Spring 2011这款示波器的散件,焊好,液晶一直不亮,连背光也没有,测量液晶电源和地都是对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背光的限流电阻接着没?

网友(2011-11-14):
我有三个关于OURDSO Spring 2011的问题想询问下魏老师
第一,6月15日固件重新编译下载后出现一个问题,开机画面的左边1/5没有图像了,只有条纹,用一会就x轴的波形就没有了,直线也没有了,关机再开又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软件用的niosii 8.0.
第二,魏坤开机画面的显示用的是什么取模软件,能告知下吗?
第三,魏老师,那个限流电阻怎么计算的啊,我现在有一个7.4v20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电流不超过5C,我用的8.4V,1A的充电器,我不知道用多少欧姆的限流电阻比较好点,我现在准备用10欧姆的限流电阻,不知道有问题没?

网友:
我想知道连接探头的BNC连接器哪里买的,那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