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V51RD2的ISP错误提示

楼主(2009-07-14):
如题,我用flash magic与芯片进行ISP连接,出现如下错误提示。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
我n年前也用过,很不幸,只成功过1 2次,以后再也没有用过,买编程器吧,要不用stc 的

楼主:
我是用串口连接的,不应该吧。如此脆弱?

网友:
以前用过,isp编程校验没问题,但死活设不上密码。

楼主:
4楼也用的flash mag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