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外的RFID读卡器电路,用sn75176做的,能否帮我分析 一下

楼主(2009-07-14):
原址在:
http://ficara.altervista.org/atmel_avr.php
是意大利语(上面有个GOOGLE翻译)
硬件开源,软件给了HEX所以没法看清楚
也没说感应距离。
就是125K奇怪了些,居然用SN75176来做,是不是他将通讯速率设为125K来实现的?
如果是,那么同理用MAX485也一样吧,用MAX232呢?

网友:
顶一下
也想知道

网友:
我还用STC2052+LM358做过能 用单片机扫描100-150K 选择最佳频率 大致只能说这么多了 呵呵

网友:
查了下5176的资料。上面着输出电流可以达到60ma,这样就可以曾加对线圈的驱动力,485和232都是电平输出,估计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如果当放大用,那还不如直接用三极管呢,为什么要用5176?

网友:
接收部分,没有滤波器.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网友:
sn75176应该是RS485通讯芯片吧?

网友(2010-10-15):
这里的75176只是用来做驱动的,不用它也可以,采用用其它方法驱动,

网友(2013-08-06):
这个电流很小吧!距离应该不远!max232还需要考虑他本身的速率够不够!其实有超声波用max232做这个频率要低些!

网友(2013-11-21):
电路真新颖啊!

网友(2014-08-02):
超声波现在不是流行用232芯片来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