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做过USR-Blaster的高手看看这个原理图能行否。

楼主(2009-07-14):
99格式文件

AD格式文件

楼主:
咋没人回呢,睡前顶起

网友:
基本原理图都差不多,关键是写入cpld的文件和写入eeprom的文件是否对应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相应的烧写文件么?是RevB还是RevC的

楼主:
刚学,听说CPLD管脚随便连接,只要先定义,RevB还是RevC未知,想先做出板来试,所以叫大家帮看看行得通不

楼主:
Altium 中的3D板图

网友:
你能把你的少些文件传上来吗?不管是RevB还是RevC的。

楼主:
原理图和PCB图在顶楼啊,CPLD文件这坛里搜

网友:
楼主没明白我的意思,cpld的管脚是可以随便定义但是程序里有一些特殊设置可能与你的原理图不匹配,比如说有些用的24M的晶振有的是12M的,对应的烧写程序就要有改动,并不是任意拿个别人的程序就能用的

楼主:
谢LS,我意思是烧写程序可以更改(按这个图编译)的前提下,这个原理图可以做成么?

楼主:
8楼】 quray
积分:184
派别:
来自:
你能把你的少些文件传上来吗?不管是RevB还是RevC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在看明白了:  少些=烧写 ,呵呵

网友:
这个BLASTER的原理图有点怪异,用了一片244又用16245不知道意义何在,我认为楼主可以再论坛找一下以前发过的帖子

楼主:
2选一么,只用一种。以前发过的帖子看了

网友:
明白了,电源也是二选一,而且接口也是USB与并口二选一,不过觉得没啥必要,要论硬件原理的话应该差不多,只要FT245RL的外围电路对就差不多了,关键还是烧写程序要与原理图对应

楼主:
外接电源是方便给目标板供电,并口是为了烧写CPLD,没有蛋哪有鸡,2个JTAG输出是主要是用164245,如果没有用244,毕竟244容易搞到。

看样子是可行了,研究固件了。

网友:
我的用的是ft245rl,在用nios的时候虽然能用,但总报不支持nios这样的警告,看着很不爽,不知道哪位大侠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CPLD描述改为Verilog HDL:(有不对的么?)

//-----------------------------------------------------------------------------
// Serial/Parallel converter, interfacing JTAG chain with FTDI FT245BM
//-----------------------------------------------------------------------------
// Copyright (C) 2005-2007 Kolja Waschk, ixo.de
//-----------------------------------------------------------------------------
// This code is part of usbjtag. usbjtag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usbjtag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n the file
// COPYING;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Verilog HDL Version.
//Converted by helloshi
//Interfacing JTAG chain with FTDI FT245RL and EPM240T100C5

module jtag_logic(CLK,nRXF,nTXE,B_TDO,B_ASDO,B_TCK,B_TMS,B_NCE,B_NCS,B_TDI,B_OE,nRD,WR,D);

        input CLK ;        // external 24/25 MHz oscillator
        input nRXF ;       // FT245RL nRXF
        input nTXE ;       // FT245RL nTXE
        input B_TDO  ;     // JTAG input: TDO, AS/PS input: CONF_DONE
        input B_ASDO ;     // AS input: DATAOUT, PS input: nSTATUS
        output reg B_TCK ; // JTAG output: TCK to chain, AS/PS DCLK
        output reg B_TMS ; // JTAG output: TMS to chain, AS/PS nCONFIG
        output reg B_NCE ; // AS output: nCE
        output reg B_NCS ; // AS output: nCS
        output reg B_TDI ; // JTAG output: TDI to chain, AS: ASDI, PS: DATA0
        output reg B_OE  ; // LED output/output driver enable
        output reg nRD ;   // FT245RL nRD
        output reg WR ;    // FT245RL WR
        inout  reg [7:0]D; // FT245RL D[7..0]

        // There are exactly 16 states. If this is encoded using 4 bits, there will
        // be no unknown/undefined state. The host will send us 64 times "0" to move
        // the state machine to a known state. We don't need a power-on reset.

        parameter   // states;
                wait_for_nRXF_low          = 4'b0000,
                set_nRD_low                = 4'b0001,
                keep_nRD_low               = 4'b0010,
                latch_data_from_host       = 4'b0011,
                set_nRD_high               = 4'b0100,
                bits_set_pins_from_data    = 4'b0101,
                bytes_set_bitcount         = 4'b0110,
                bytes_get_tdo_set_tdi      = 4'b0111,
                bytes_clock_high_and_shift = 4'b1000,
                bytes_keep_clock_high      = 4'b1001,
                bytes_clock_finish         = 4'b1010,
                wait_for_nTXE_low          = 4'b1011,
                set_WR_high                = 4'b1100,
                output_enable              = 4'b1101,
                set_WR_low                 = 4'b1110,
                output_disable             = 4'b1111;

        reg carry;
        reg do_output;
        reg [7:0]ioshifter;
        reg [8:0]bitcount;
        reg [4:0]state, next_state; // states;

        always @(CLK, nRXF, nTXE, state, bitcount, ioshifter, do_output) //sm: PROCESS

        begin
                case (state)

                        // ============================ INPUT

                        wait_for_nRXF_low :
                                if (nRXF == 1'b0)
                                        next_state <= set_nRD_low;
                                else
                                        next_state <= wait_for_nRXF_low;

                        set_nRD_low :
                                next_state <= keep_nRD_low;

                        keep_nRD_low :
                                next_state <= latch_data_from_host;

                        latch_data_from_host :
                                next_state <= set_nRD_high;

                        set_nRD_high :
                                if (bitcount[8:3] != 6'b000000)
                                        next_state <= bytes_get_tdo_set_tdi;
                                else if (ioshifter[7] == 1'b1)
                                        next_state <= bytes_set_bitcount;
                                else
                                        next_state <= bits_set_pins_from_data;

                        bytes_set_bitcount :
                                next_state <= wait_for_nRXF_low;

                        // ============================ BIT BANGING

                        bits_set_pins_from_data :
                                if (ioshifter[6] == 1'b0)
                                        next_state <= wait_for_nRXF_low; // read next byte from host
                                else
                                        next_state <= wait_for_nTXE_low; // output byte to host

                        // ============================ BYTE OUTPUT (SHIFT OUT 8 BITS)

                        bytes_get_tdo_set_tdi :
                                next_state <= bytes_clock_high_and_shift;

                        bytes_clock_high_and_shift :
                                next_state <= bytes_keep_clock_high;

                        bytes_keep_clock_high :
                                next_state <= bytes_clock_finish;

                        bytes_clock_finish :
                                if (bitcount[2:0] != 3'b111)
                                        next_state <= bytes_get_tdo_set_tdi; // clock next bit
                                else if (do_output == 1'b1)
                                        next_state <= wait_for_nTXE_low; // output byte to host
                                else
                                        next_state <= wait_for_nRXF_low; // read next byte from host

                        // ============================ OUTPUT BYTE TO HOST

                        wait_for_nTXE_low :
                                if (nTXE == 1'b0)
                                        next_state <= set_WR_high;
                                else
                                        next_state <= wait_for_nTXE_low;

                        set_WR_high :
                                next_state <= output_enable;

                        output_enable :
                                next_state <= set_WR_low;

                        set_WR_low :
                                next_state <= output_disable;

                        output_disable :
                                next_state <= wait_for_nRXF_low; // read next byte from host

                        default :
                                next_state <= wait_for_nRXF_low;

                endcase
        end // PROCESS sm;

        //always @(posedge CLK, state, ioshifter, B_TDO, bitcount, carry) //out_sm: PROCESS
        always @(posedge CLK) //out_sm: PROCESS

        begin
                //if 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if (state == set_nRD_low || state == keep_nRD_low || state == latch_data_from_host )
                                nRD <= 1'b0;
                        else
                                nRD <= 1'b1;

                        if (state == latch_data_from_host)
                                ioshifter[7:0] <= D;

                        if (state == set_WR_high || state == output_enable)
                                WR <= 1'b1;
                        else
                                WR <= 1'b0;

                        if (state == output_enable || state == set_WR_low )
                                D[7:0] <= ioshifter[7:0];
                        else
                                D[7:0] <= 8'bzzzzzzzz;

                        if (state == bits_set_pins_from_data )
                        begin
                                B_TCK <= ioshifter[0];
                                B_TMS <= ioshifter[1];
                                B_NCE <= ioshifter[2];
                                B_NCS <= ioshifter[3];
                                B_TDI <= ioshifter[4];
                                B_OE  <= ioshifter[5];
                                ioshifter <= {6'b000000 , B_ASDO , B_TDO};
                        end

                        if (state == bytes_set_bitcount )
                        begin
                                bitcount <= {ioshifter[5:0] , 3'b111};
                                do_output <= ioshifter[6];
                        end

                        if (state == bytes_get_tdo_set_tdi )
                        begin
                                if (B_NCS == 1'b1)
                                        carry <= B_TDO; // JTAG mode (nCS=1)
                                else
                                        carry <= B_ASDO; // Active Serial mode (nCS=0)
                                B_TDI <= ioshifter[0];
                                bitcount <= bitcount - 9'b000000001;
                        end

                        if (state == bytes_clock_high_and_shift || state == bytes_keep_clock_high )
                                B_TCK <= 1'b1;

                        if (state == bytes_clock_high_and_shift )
                                ioshifter <= {carry , ioshifter[7:1]};

                        if (state == bytes_clock_finish )
                                B_TCK <= 1'b0;

                        state <= next_stat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