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F0513D C语言编写时,晶振8MHZ,延时时间怎么算?

楼主(2009-07-14):
nec 78F0513D C语言编写时,晶振8MHZ,延时时间怎么算,请高手教导教导,谢谢

网友(2009-12-10):
我也有这个困惑的啊~~
怎么就没有高手指点一下的啊!!!
大侠们,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可以用示波器测
比如:P0.1=1;
      delay();
      P0.1=0;
用示波器测P0.1的高电平时间,不就把延时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