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的增量式PID参数调节的疑惑

楼主(2009-07-14):
最近做一个恒流控制器,用tiny13做主控芯片,用到了增量式PID算法来控制电流的输出。 但是在整定参数的时候,发现按照下面的方式来做,始终没办法把系统调到合适状态
Ziegler-Nichols参数

控制器                Kp                Ti                Td
P                0.50*Kc                /                /
PD                0.65*Kc                /                0.12*Pc
PI                0.45*Kc                0.85*Pc                /
PID                0.65*Kc                0.5*Pc                0.12*Pc

不知道大家的增量式PID的参数是如何整定的? 菜鸟在此拜谢了!

网友:
你去看看这个吧,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36512&bbs_page_no=4&bbs_id=1000#
   你就明白怎么设置PID了。

楼主:
感谢ls的朋友,那个帖子已经人认真拜读了,但是他说了,这个办法估算出来的Kc对于增量式PID来说并不适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设计恒流源,在考虑用PID做闭环控制,可以讨论下。楼主的设计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楼主:
我最近在出差,没空搞,就是到处看别人的帖子

网友(2012-11-27):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设计恒流源,在考虑用PID做闭环控制,可以讨论下。楼主的设计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恒流源    而且由于系统工作的特性的需要,他的调节时间必须在0.1S以内稳定,也不知道这种要求下是否可行,求解

网友:
貌似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