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全套装配完成,上图(有面板开孔图)。

楼主(2009-07-14):
昨天一个晚上,终于搞定了外壳,不多说了,上图。

1 划线钻孔 (原文件名:1 划线钻孔.jpg)

2 完成图 (原文件名:2 完成图.jpg)

3 印好面板 (原文件名:3 印好面板.jpg)

4 固定脚 (原文件名:4 固定脚.jpg)

5 贴面板膜和铝箔 (原文件名:5 贴面板膜和铝箔.jpg)

6 PCB正面之修改 (原文件名:6 PCB正面之修改.jpg)

7 PCB反面之修改 (原文件名:7 PCB反面之修改.jpg)

8 就位 (原文件名:8 就位.jpg)

9 完成 (原文件名:9 完成.jpg)

10 工作中 (原文件名:10 工作中.jpg)

首先申明:我可没有阿莫的雕刻机。。。(虽然也想搞一台,呵呵),基本上用到的工具就是手电钻+锉刀,塑壳其实还是很好加工的,只要细心+耐心就够了。

这示波器我是拿来当仪器玩玩的(本人搞模电,单片机“噗通”,也许有机会了也能象各位前辈那样搞点自己的程序,呵呵),现在试下来工作基本正常。重启偶尔有。关键是频率不能准确显示,电压峰值似乎也不太准,本来我想有了它,频率计、毫伏表都可以省了,用起来方便。这方面还是要请魏同学抽空看看程序哪里能完善完善。什么时候能出来个升级版就实在是造福我们大家了。

哦,有一点提醒大家其实很重要——仪器的屏蔽!不然小信号时外界干扰大得没法测量。我搞了多年音响,所以对这方面比较在意。只可惜阿莫的壳子给得“太小气”,加不了专门的屏蔽罩,只能用铝箔贴一层了,实践证明效果还是蛮大的。

网友:
有一句话叫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都要有个过程,加油!

网友:
看来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焊呀!!

网友:
面板用的热转印吗?挺漂亮的。

不过印错了参数,Bandwidth:60MHz是不对的,按魏坤的说法模拟带宽只有10M左右。

网友:
采样只有30M,标错了

楼主:
不过印错了参数,Bandwidth:60MHz是不对的,按魏坤的说法模拟带宽只有10M左右。
-------------------------------------------------------------------------

超频。。。超频。。。今年流行超频。。。。。。。

网友:
网印很漂亮,巧手

网友:
面板丝印图能共享不,谢谢!

楼主:
铝箔上面还垫有一张0.2的透明PVC呢,因为透明,照片上看不大出来

楼主:
面板丝印图能共享不,谢谢!
-------------

你要什么格式的,CDR的可以不?还是jpg??

网友:
丝印真漂亮,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持久耐磨?

楼主:
表面喷了透明漆,手指按按估计三、五年可以吧。如果用上家装的地板漆,恐怕可以用一辈子了^-^,再要久点,可以用阿莫的雕刻机刻出字符,填黑漆,那几百年后挖出来。。。。。。。

网友:
面板丝印,怎么做的,那么好看!

网友:
同问一下,面板丝印如何搞上去的啦?

网友:
  LZ做得的确好看。有一点疑问:信号连接器(就是那个白色端子)装到外壳后,我觉得你得在外面上个专门的螺母啊。你里面是用胶粘起来的,要是外面用力插的话,说不定给顶进去了。。。

网友:
仪器的屏蔽是很重要,
你的屏蔽层与单板有接地么?

网友:
有类似的成品外壳,我明天拍了放上来。

网友:
是啊,那些字怎么印上去的啊

网友:
太漂亮了

字怎么印的?

按键也很好看,怎么样的?

....

关注更多细节

网友:
按键貌似是利用透明LED改为按键顶帽的。

楼主:
面板其实也挺简单,我是从隔壁一个喷漆、丝印厂学来的,他们有一种水转印方法,也就是把图案打印在一种类似热转印的那种纸上(向他们老板讨来的,呵呵),然后把纸泡水里,不一会儿就可以从纸上揭下一层膜,图案实际就是打印在这层膜上的,把这层膜贴到壳子上再抹平烘干(我是用电吹风),表面再喷一层透明漆保护就可以了。

【18楼】 qjy_chess 孤欲化境
--------------
插座用502+热熔胶固定,一般的力量还是能承受的。

【19楼】 zjinkui
---------
仔细看我上面第七张照片左边那块板,看出来有什么改变吗?

【23楼】 john78
---------
按键用的是以前做灯买来的5mm草帽灯,管脚齐根剪断,用胶固定在一张薄膜上。这是从手机按键上得来的灵感。
上张按键板照片你就明白了

大家别太关注这外观了,既然是仪器那是要拿来用的,就算是学习板,那也更应该从解决问题、提高可靠性上学到更多嘛!众人拾柴火焰高,都帮魏同学出出主意,相信魏同学开源的目的也是这样。

网友:
哈哈,果真猜对了。

网友:
弄的漂亮~這個水轉印紙貌似不便宜~有機會弄點玩玩~

网友:
JPG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专业人员啊!   PF PF!!!

网友:
五体投地了,哈哈

网友:
面板丝印确实漂亮,是怎么搞的

网友:
专业水准

楼主:
【29楼】 xusp
---------
最近忙,图上晚了,带宽我修改了一下,怕。。呵呵。。。

网友:
按键用的是以前做灯买来的5mm草帽灯,管脚齐根剪断,用胶固定在一张薄膜上。这是从手机按键上得来的灵感。
上张按键板照片你就明白了
=================================================
会亮吗?
如果会亮多好。

楼主:
亮起来容易,不过到时候照得你眼花花你又该想了:
======================
会灭吗?
如果会灭多好啊!!
======================
哈。。哈。。

网友:
支持下
动手能力强挖

网友(2009-09-13):
好贴啊...面板加工得美啊..

网友:
楼主,面板印字很漂亮,那种纸哪有卖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一般的强啊。COOL !

网友:
版面设计的很漂亮啊

楼主:
哈哈,意外穿了条莫老大给的裤子,谢谢!!

顺便说一声:那个兄弟喜欢的话可以490包快收去哦!

网友:
屏幕边框如何搞得这么光滑,还有就是丝印,楼主能否公开一下细节

网友:
Diy 弄成这样,太佩服了

网友(2009-12-15):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一般的强啊

网友:
楼主实在太强大了,那外观都达到产品标准了

网友:
一个字....酷

网友(2010-01-29):
学习按键的DIY.

网友:
又看到这张图,再次配服一下楼主的强大

网友(2010-05-03):
虽然很多人喝彩,还是忍不住叫一声好!

网友:
路过,楼主动手能力确实强!

网友:
这个壳子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0-08-30):
很不错了 继续努力

网友(2012-07-06):
面板丝印,做的真漂亮!
有好的外观, 玩着也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