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的网络收音机---(有没兴趣一起来)

楼主(2009-07-14):
使用PIC18F67J60+VS1011  可以学习到TCP/IP。 换用大点的CPU还可以加入FAT。或换个2.4的LCD。
有没大家兴趣一起来开源。

网友:
要是其他CPU倒有兴趣, STM32?  AVR?

PIC了解过几天,很头疼,拒绝再去搞它!

网友:
很早就想做个网络收音机,现在STM32F107带网络的已经出来,做个移植,加上FAT和TFT_LCD,大家一起搞这个吧

网友:
对AVR32 UC3软解的网络收音机比较感兴趣。

网友:
上个ARM9软解也没有问题。我这里有现成的平台。不过最近想做APE解码。再家个D类的功放,使用笔记本开关电源。

网友:
支持啊,我这还有上次grant送的PIC18F67J60芯片,不过没板子。 想手工焊来着的,一直没时间。

网友:
想做一个STM32的,不过必须要用VS1011,想到这个就晕。。。VS1011功能也太单一了。

如果用STM32F107 + VS1011,做一个网络收音机,带网络、带SD卡(FAT文件系统),LCD,软件用RT-Thread + LwIP + RT-DFS有人有兴趣吗?

网友:
如果是9G20的话,不仅仅是网络收音机,可以把BT也弄上去。

网友:
很多人在争论STM32能不能软解MP3(I2S输出),似乎一直没有个定论,有人实际试过吗?
我看过libmad的文档,ARM7就可以解,不过受乘法指令限制,精度稍差一点。

AVR32的乘法器就比较强悍,软解MP3和OGG都不成问题,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AVR32软解。

网友:
给个STM32 输出wav到I2S的例子吧,如果能够成功,软解应该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
【7楼】 wenming 老王
如果是9G20的话,不仅仅是网络收音机,可以把BT也弄上去。
-----------------------------------------
9G20成本太高了,把BT也搞进去就要跑Linux了,这样还不如用Atom。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对于TCP/IP协议完全不了解,能跟得上吗?

网友:
9G20,6个美金,算贵吗?

网友:
BGA的,4/6层板,配上NOR NAND SDRAM,不贵吗?有低于200的核心板吗?

买块399的Atom板,加85块的1G DDR2内存,80块的DC-DC电源,8G U盘当SSD,比ARM9强大很多……

网友:
如果那样算的话,大家都用ATOM。即使你使用STM32的话,也需要两层板啊。加上焊接,调试,元件选购,肯定比一个ATOM要贵。
成本应该从产品的生命周期来考虑,你看到的那些只是硬件成本。

楼主:
其实用什么CPU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想学习。我一直想搞一个类连网的MP4的。 (不要和我说现在的MP4很便宜了)
ARM的有类似的开发板卖吗。 AVR32的开发板很难搞到啊。---PIC熟点

网友:
瑞芯的芯片很便宜,RK2706只不过15块钱左右,比STM32的硬件性能好多了。还带一个SDRAM控制器,支持MP4解码。另外可以支持8G的MLC。

网友:
呵呵,老王思维是从产品的角度考虑。
我看LZ的意思是开源,DIY,大家一起玩,用ARM9大家都买个成品板灌个程序就完了,有什么意思?这样还不如买Atom来玩了,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我扯到Atom只是从你说ARM9开始的。

STM32F107卖5x块,双层板打样150可以几个人摊,最多再外挂一片SRAM,一片解码,整套零件凑齐了也就200以内,焊接调试个人可以完成。
用ARM9的话,BGA焊不了,只能买核心板,这已经200+了,还要自己做一块扩展板,那么强大的硬件不跑Linux很浪费,跑了呢,Linux开发又不是很多人能做的。

瑞芯连datasheet都不开放,个人怎么玩?

网友:
呵呵,如果只是做个玩具,那用STM32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是做玩具了,做产品的谁会有现成的MP3/MP4解码芯片不用,跑去用STM32软解啊。
爱这么折腾的,可以说都是吃饱了撑着的,找点消遣娱乐挑战下自我,帮助消化而已。

网友:
瑞芯的芯片好像不好买啊。资料也少。很早就想弄块板子试试了。在上面跑跑tron看看。

网友:
stm32 107带FSMC吗,如果不带的话,也是一个鸡肋。

网友:
呵呵,现在出来的107不带FSMC,确实很鸡肋。
所以我对AVR32 UC3比较有兴趣。只可惜UC3内核有bug,不能在SDRAM跑代码。

网友:
"只可惜UC3内核有bug,不能在SDRAM跑代码。"

不会吧,还有这种大bug的啊

网友:
这个不算BUG。

网友:
Atmel手册里的Errata写着的:

41.2 Rev. J
41.2.7 SDRAMC
1.  Code execution from external SDRAM does not work
      Code execution from SDRAM does not work.
    Fix/Workaround
      Do not run code from SDRAM.

在Errata里面的算是bug了。

Rev. J版本以前的UC3核心都有这个问题,Rev. K已经解决,只是不知道现在市面上买到的是什么版本的核心。

网友:
好久没有看这个数据手册了。以为那个SDRAM是做数据存储的,没有想到还能跑程序。

网友:
比较支持 STM32 和 UC3 的方案,如果搞的话我也插一杠子

其它的只想看

网友:
【27楼】 tuy0326
有打算用STM32F107搞。说说ideal吧,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还能发挥出多少?

网友:
如果再加上一个无线网卡,连上屋里的那个无线路由
就可以像普通收音机那样使用了
哈哈,有意思
网络收音机可以收到很多国外的电台,可以听歌,听外语
不像普通收音机,每天晚上都是男性健康节目,还有一大堆砖家

网友:
不错,不要限于PIC,最好用ARM ,简单点的比如CM3之类的。

网友:
用无线网卡是好啊,但有那种省电的小型wifi模块吗?在软件上,还可以考虑加入移动的飞信协议支持,让开发板和PC、手机通过短信连通。

网友:
是哦,无线的话,耗电是个大问题,手持设备的一大瓶颈
另外普通WLAN网卡?会不会暖暖的?不爽?

网友:
这样的话,会不会就和支持WIFI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一个网络收音机软件一样了?
那又会受到排挤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啊!这应该又是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吧!

网友:
有高手出现吗?我愿意出1K买一台。基本上要能够包括网口,USB-HOST,要能够支持网络收音机,支持U-盘播放,MPS,WAV的等格式。
带20W左右的功率输出就可以,最好有个小小的LCD,两行就可以,呵呵,最后是一个单键飞梭,就象汽车上那么样的。

还有定时启动与定时关闭。

网友:
【36楼】 wenming 老王

别调侃大家了,你就是高手……
按产品做1K的价格可以用ARM9,问题不大。
个人DIY这些功能很难做到1K以内,光是软件上的时间精力就远远不止1K,自己玩到不想玩贱价出倒无所谓,小批量做来卖1K就亏死了。

网友:
但是如果大于1K的话
那又有谁会买?
个人觉得自己DIY玩玩可以
如果做产品,大于200RMB就几乎很难有市场了
毕竟花个千把多块买个带WIFI的智能手机连上无线HUB,再安装个收音机软件就可以了
所以性价比才是关键

如果用ARM9只是做个收音机,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想那么复杂有啥用,先弄个能响的吧。DIY先要解决有无问题啊

网友:
软件倒还好,用RT-Thread基本上就是堆积木一样堆起来就可以了,吃不准的是硬件。

网友:
楼上的,我觉得硬件相对比较简单。

38楼的明显没有做过产品。

建议大家先看看罗技的squeezebox

网友:
问题是,人家那是罗技
别说网络收音机,鼠标人家都可以卖出这个几K、几W的

所以我说,DIY的话无所谓
如果做产品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有钱啊

这种产品要卖出1K以上,必须得有品牌和服务做保证,另外质量还不能次

舍得花1K买个DIY收音机的,不会在乎花3K去买个罗技的

当然如果DIY的话,我也想摊一下,呵呵,软件大家一起搞,单纯硬件成本的话应该200以内可以拿下

不过如果非要上ARM9的话,估计难了

网友:
没有问题,如果你200块能做好的话,我就买5块。

网友:
2007年11月07日 10:39   CSR推大众wifi收音机 成本低于15美元
http://www.pcpop.com/doc/0/243/243481.shtml

自由网络时代 WIFI收音机售价仅1299
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862089.html

网友:
给大家送上E65能用的诺基亚wifi收音机

http://digi.daqi.com/bbs_editor/05/448923406.html

E65才卖1K

网友:
抱歉,我对这方面行情确实不了解,所以只是大概估计了一下市场价格及国内消费者的情况。

当然像你说的那样,用ARM9,把BT也弄上去的话,边BT边听收音机,我想会大大提高性价比。

毕竟,现在垃圾一点的BT下载器才300多

所以,我还是提倡这个出发点是DIY,这样比较有意思

网友:
记得之前转发过一封ST的邮件给一个极为重要的客户,解释STM32F105/7在软解MP3、WAM格式音频文件占用的RAM和ROM大小,好像不需要外扩什么RAM。

ST何时会公开相关资料,目前不知。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STM32F105/7软件MP3的能力。

网友:
一直在找WIFI的方案

网友:
【47楼】 Grant
记得之前转发过一封ST的邮件给一个极为重要的客户,解释STM32F105/7在软解MP3、WAM格式音频文件占用的RAM和ROM大小,好像不需要外扩什么RAM。

ST何时会公开相关资料,目前不知。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STM32F105/7软件MP3的能力。

如果这样的话,即使STM32F107卖100块一个,那应该硬件成本在200以内也是可以拿下的了,这个不错
只要速度跟得上的话,这个方案应该算的比较好的了,就不需要外扩RAM、MP3解码芯片、网卡芯片
其实DIY的话成本上倒是次要,只要不是太离谱就可以了
产品和DIY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我们需要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行动派。

网友:
我最近尝试过将EFSL/libmad/Tremor/FLAC整合在一起,这样的话512K的flash似乎并不够用。
如果要做网络收音机的话,缓冲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片内RAM是不够的。
STM32单纯做MP3或OGG软解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此时需要STM32吗?

网友:
【50楼】 wenming 老王
我们需要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行动派。

我一向低调,只是提一些建议
方案进行之前收集资料,可行性及成本分析都是必须的
有的东西很难做出来,或者做出来成本太高的话,这个方案本身就有问题,应该寻找替代的办法
还是那句老话,DIY的话无所谓,大家合伙玩一下而已
但是如果打算在AVR网站或者别处卖出个几百套,那就另当别论了

用你的ARM9自然简单,做LINUX代码应该就可以了

抱歉,公司天天喊递减成本,也许我受影响了。
因为看到如果总是用1.1元钱去替客户办别人1元钱可以办好的事情,公司只有死路一条

网友:
【51楼】 gzhuli 咕唧霖
我最近尝试过将EFSL/libmad/Tremor/FLAC整合在一起,这样的话512K的flash似乎并不够用。
如果要做网络收音机的话,缓冲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片内RAM是不够的。
STM32单纯做MP3或OGG软解应该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此时需要STM32吗?

所以需要大家讨论一下,各人对某些MCU会比较熟悉一点,大家一起动脑筋
但是动手之前一定要考虑好
比如不使用STM32的软解码,即使加一个VS的芯片,那样的话可以大大减轻MCU的负荷,只做网络数据接收,缓存也绰绰有余了
用老王说的ARM9自然更方便,再带个LINUX什么的,就跟个小电脑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考虑一下成本,如果都是可以接受的,也未尝不可

网友:
硬件方案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几个选择:

1.STM32F107/AVR32 UC3B/ARM7 + VS1053,可支持ogg/mp3/aac/wma,但片内RAM做网络缓冲够不够得实际试验才知道。
2.AVR32 UC3A0软解,受片内flash所限,支持格式可能只能支持2种有损,如果把量化表放DataFlash,初始化时复制到外部RAM,应该可以支持ogg/mp3/aac/wma,但未知外部RAM会拖慢多少查表速度。
3.ARM7 + DSP,有现成产品可参考:SongBank。在这基础上加个网络功能应该不难。
4.ARM9,啥都好办了。

网友:
其实,我的想法没你们那么复杂,抱着只是试试看的态度,先把107能不能软解先试出来,其它的再考虑,如果真的能软解的话,看看还有多少富余,才能考虑其它的,如果软解都不行,还不如直接103+VS xx 的方案

大家觉得呢?

如果直接上ARM9的话,玩的人会少很多,一个玩具作出来只有自己玩,实际上就已经失败了

说来说去,我还是比较喜欢单芯片的方案,简洁,这才是玩,不要让玩变成一种负担

如果玩能玩出产品来,岂不是更妙

想起以前我们老板经常说的一句话:你在玩吗?没关系,很多产品都是玩出来的!

网友:
NND偶在等Snail WiFi模块量产,之后就是WiFi收音机。。。。。

网友:
呵呵,还在纳闷为什么Snail WiFi没下文了呢。

网友:
缓冲需要不多的,以前用libmad做过,2k bytes左右就可以了。

我的STM32F103ZE开发板是带I2S的,而且接了ENC28J60,可以先试试软解及网络音频流。

至于说支持的格式,软解的话,开始可能只能支持mp3/ogg。aac/wma比较麻烦些,而且wma大多用mms协议传输,mp3/shoutcast实际上就是http的音频流。

网友:
Snail WiFi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啊?

等不及了 :)

网友:
至于使用ARM9方案,如果再跑个LINUX,一来成本下不去,另外确实也没多大可玩性
在LINUX上做个网络收音机软件的话一般属于应用程序程序员做的事情
当然如果想以后升级成BT下载机的话,那还可以考虑。
如果只是玩网络收音机,还是赞同LZ的,使用个ARM7以内的单片机

另外Snail WiFi定价如何?什么接口的?速度如何?性价比如何呢?
功耗怎么样?既然使用WIFI,那目标就是做成手持式的吧?功耗很关键。

网友:
这款DEMO的代码能搞的到吗

网友:
Blackfin BF531 很轻松就能搞定的东西,双面板,BOM成本不超过120¥

网友(2010-04-03):
支持一个,俺这里有PIC18F97J60,也想用VS1011做一个网络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