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细分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最近用MEGA32做步进电机的控制,我用定时器翻I/O的电平给电机。
但是低速时震动很厉害,还有发热问题。
想用细分来解决,但对细分的芯片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能推荐一下。

还有如果不用驱动芯片解决的话,是否有其他简单有效的方法。

感激不尽!!!!

网友:
细分要用芯片的
你如果不用芯片就用伺服电机吧,效果比步进电机好多了
另外你可以搜索一下“小松工程”的文章,有不少细分的说明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7-18,17:44:37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