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V单片机如何写内部FLASH

楼主(2009-07-14):
我的项目有大约8K的汉字点阵需要写入AVR单片机的程序FLASH区,由于这些汉字事先是不能确定的,它是通过上位机传送给AVR单片机的,因此要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要修改程序区存放汉字点阵的区域,需要对程序FLASH区进行写操作,不知AVR单片机是否支持这样的操作,具体要怎样做,谢谢!

网友:
不可以用EEPROM吗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ATMEGA32,EEPROM太小,只有1K

网友:
只有在BootLoader区的程序可以执行SPM指令,写Flash,仔细看看文档,几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外扩存储器吧,安全方便。

楼主:
通过BOOTLOAD程序,用从上位机送来的汉字点阵数据覆盖预留在FLASH区的汉字点阵空间,这样的话需要明确FLASH区存储汉字点阵的空间地址。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windy__xp 龙啸:硬件已经设计生产了,改动重新投板,时间上来不及,而且也增加了成本。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不一定就是BootLoader程序,只要工作程序工作在BootLoaer区,并且加密位允许SPM指令,那么执行SPM指令同样可以改写Flash。把执行SPM指令的函数放在BootLoader区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改动硬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必须是AVR的高手,不仅需要深入的了解你所使用的C编译器更深层次的情况,还要熟悉AVR汇编,BOOTLAOD的原理,写FLASH的具体方法,C中嵌汇编等。

网友(2009-10-23):
怎么确定FLASH区存储汉字点阵的空间地址呢?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