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开机正常,无法注册到网络,麻烦知道的朋友给讲一下

楼主(2009-07-14):
SIM300C开机正常,无法注册到网络,请知道的朋友给讲一下

不插卡的时候
直接AT+CSQ,返回31
插上卡就是99,99

使用
AT+CREG?

+CREG: 0,2
OK

AT+CPIN?

+CPIN: READY
OK
调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oofx发的帖子里也问这个问题,lengqing1309 告诉他接天线,用两个命令测试。我也试了一下,返回都正常。但就是注册不上。oofx回复确实是天线的问题,也不知道天线的啥问题。我的天线也是好的。但有个地方不知道对不对,我测天线端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不插卡CSQ:31
插卡CSQ:99.99,说明插卡的时候出问题了,请检查一下卡相关部分电路。
你的SIM卡是什么卡?有没有开通CMNET功能?
另外,天线好像就是没电压的。

网友:
首先找到SIM卡命令检一下是否能读出SIM卡信息以证实SIM是否正常工作,再确保卡能正常打电话的。。。。你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SIMXXX你拿到哪些型号?价格怎样?

楼主:
我可以读出SIM的串号,是不是就证明卡电路没有问题呢?
AT+CCID
返回序列号了

YourARM 穿过你的黑发的你的手:180元一个,较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守候中。。。。。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使用这两个测试返回都正常!
AT+CIMI //IMSI认证请求,返回SIM卡的IMSI

OK

AT+CCID  //获得SIM卡标识

OK

楼主:
我的卡是这样接的

卡电路 (原文件名:无标题.jpg)

网友:
sim卡已经没有问题,重点检查SIM是否开通以及天线部分,还有电源供电能力。

楼主:
奇怪了,我放我的手机卡进去,就可以返回卡ID,放另外一张我的GPRS猫正常用的卡进去就卡也找不到,两张卡都是神州行的

不管放那张,都注册不到网络,唯一区别,我的手机卡能AT+CIMI返回ID。

是不是我的模块是坏的阿

电源因该没有问题吧,输入是我笔记本的20V,用1085调的4.2
卡的1.8是1117 1.8输出的

我头都大了,希望大家帮我诊断一下阿

网友:
卡的1.8是1117 1.8输出的
SIM300有卡的供电输出的啊.

网友:
SIM卡电源问题,SIM卡的电源有SIM300C的SIMVCC供给。
另外,卡的7、8脚先不要接。

网友:
卡的1.8是1117 1.8输出的
^^^^^^^^^^^^^^^^^^^^^^^^^^^问题就在这里,楼上已经给出答案

楼主:
两位兄台说的对,由于我全部接了1.8V,第一张卡是1.8的,后面的那张是3的,插上后面那张3v后,电压不够就识别不出来,只能识别1.8的。

楼主:
老大们,卡是两种都可以了,但还是注册不上,这会是过几秒 Call Ready。重启了。啥都没有操作

网友:
查电源,上原理图

楼主:
主输入 (原文件名:42.jpg)

我其他设备用的3.3和1.8 (原文件名:3318.jpg)

插座连接 (原文件名:PINM.jpg)

楼主:
终于好了找到原应了,是1085输出到模块走线太长了,我把那个1000U的电容移到模块VC输入端那就Ok了。

非常感谢,参与帮我解决问题的朋友们。看来SIM300的电源确实要精细些。

网友:
2009-07-15,09:42:04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3楼】 YourARM 穿过你的黑发的你的手
积分:125
派别:
来自:南宁市广西区大中华
楼主,SIMXXX你拿到哪些型号?价格怎样?

三楼这位兄弟!我这里有SIMCOM,HUAWEI各系列模块,价格厚道!
需要可以联系!QQ:373454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