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睡眠

楼主(2009-07-15):
版主好!各位好!
我想请教您NEC单片机如何睡眠,进入睡眠时晶振如何切换,端口如何设置,请给一个例程(比如UPD78F0547),万分感谢!

网友:
NEC单片机有2中休眠模式:HALT 和 STOP
如果你需要进入HALT模式的话,只需要在程序里面调用指令HALT就可以了(STOP是一样的)

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后,晶振的工作情况,请参阅数据手册“待机功能”那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