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无线通讯方案,gprs和cdma 3g都可以的

楼主(2009-07-15):
有一个以太网,以太网里面接入了pc和一些测试设备,没有接入Internet,现在想把这个以太网无线的接入Internet,而且能够在其他地方的接入Internet的任意电脑能够访问到这个以太网里面的内部的任一台设备并进行通信。

想问需要采购些什么设备,进行些什么设置呢?
我想这样的需求很多行业都有需要把。

网友:
无线3G路由器~最好的方法

楼主:
3G无线上网分配的是固定的IP地址,所以通过外网找到时这个原因吗?

网友:
老老实实上有线宽带吧。这个问题目前无线无解。

楼主:
通过3G无线路由,以太网的各个设备通过无线路由的端口进行分配,然后进行访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有无考虑过速度和稳定性,以及可能的数据量,你的局域网作为被访问对象,你的下行信道就是无线信道的上行部分,而中国商用的无线网络偏偏就是上行信道带宽最小,而且会采取一些定时踢掉不活跃连接的策略,遇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无线路由器基本都是设计用来作为访问的发起者的,而不是访问的服务提供者。楼主如果是做工程,一定要结合实际考虑这些问题。技术上可行不一定代表实际就可行。

楼主:
谢谢 苹果猫的回复,比如我一个车上有些设备,已经组成了以太网,我想通过外网对车上设备进行控制,和车上设备的数据传输,有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呢,

网友:
道可道,非常道。呵呵

详细规划你所需要传输的数据类型,单位时间内数据总量,最大数据速率(无线上行),能忍受的最大数据延迟,最长时间发送间隔。包括你的收控制设备需要的下行(无线下行)数据的这些项目。然后查找一下各无线网络的理论最大值和实际经验值。看看有无可能。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你还要实现一个以太网到无线网的特制网桥,原因是一般无线网不会允许你一个终端开很多连接和端口,你需要将各个内网不同IP与端口的控制集中到一个端口来,再由网桥程序来负责向不同IP和端口转发控制数据。

楼主:
我寻找了下,发现北京北科驿唐科技有限公司的无线路由器MR-900E好像可以达到我的要求,
http://www.etungtech.com.cn/zdcp/mr900e.asp
这样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无线路由器发数据到我的服务器电脑上,我的客户机对服务器进行访问。
还有一种就是组vpn。

这样两种方案怎么样呢,我们的数据流量不会很大,都是些工业的数据,没有音频视频什么的。

网友:
单片机 GPRS 开发板,提供源代码,优惠价格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191dddf0c6a5a09b95800e9821e76e30&x_id=0d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