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怎样设置输出hex,lmf等文件啊?

楼主(2009-07-15):
PM+怎样设置输出hex,lmf等文件啊?怎么没有相应的设置呢?
为什么78k0s系列有的设置,但78k0却没有呢?

网友:
不清楚你的PM+版本,如果你的TOOL/Object converter option/OUTPUT1/create HEX module中的勾取消 是不会生成HEX文件的。
你可以重建一个项目 这是解决问题最快的办法。

楼主:
版本是5.2。你提示的那个选项用78k0s芯片建立的有,但用78k0/kx又没有啊!
TOOl菜单截图只有这几项!!用78k0/kx建立的工程!

网友(2011-08-30):
NEC 安装了半天,没安装上,靠

网友:
K0 的PM+6.30怎么生成不了hex呢?还有在TOOL那里是没有那个 converter。

网友(2012-01-03):
TOOL/Object converter option/OUTPUT1/create HEX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