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ga162的串口通信,发送单个字符正常,发送字符串时总是接收到乱码

楼主(2009-07-15):
测试程序的功能描述:

在上位机(PC)上利用串口调试工具accessport发送字符串到mega162的usart1,然后将该字符串返回给上位机,程序利用codevisionAVR生成的代码

问题描述: 发送单个字符能正确收发;发送字符串,如123456789时,返回PC的数据总含有乱码
           同样的程序在mega16上运行正常

本人新手,求各位大虾指点!

代码如下:

#include <mega16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RXB8 1
#define TXB8 0
#define UPE 2
#define OVR 3
#define FE 4
#define UDRE 5
#define RXC 7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UPE)
#define DATA_OVERRUN (1<<OV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define RX_COMPLETE (1<<RXC)

// USART0 Receiver buffer
#define RX_BUFFER_SIZE0 8
char rx_buffer0[RX_BUFFER_SIZE0];

#if RX_BUFFER_SIZE0<256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else
unsigned int rx_wr_index0,rx_rd_index0,rx_counter0;
#endif

// This flag is set on USART0 Receiver buffer overflow
bit rx_buffer_overflow0;

// USART0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0_RXC] void usart0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0A;
data=UDR0;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0[rx_wr_index0]=data;
   if (++rx_wr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wr_index0=0;
   if (++rx_counter0 == RX_BUFFER_SIZE0)
      {
      rx_counter0=0;
      rx_buffer_overflow0=1;
      };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0 Receiv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GETCHAR_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0);
data=rx_buffer0[rx_rd_index0];
if (++rx_rd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rd_index0=0;
#asm("cli")
--rx_counter0;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 USART0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TX_BUFFER_SIZE0 8
char tx_buffer0[TX_BUFFER_SIZE0];

#if TX_BUFFER_SIZE0<256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0,tx_rd_index0,tx_counter0;
#else
unsigned int tx_wr_index0,tx_rd_index0,tx_counter0;
#endif

// USART0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0_TXC] void usart0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0)
   {
   --tx_counter0;
   UDR0=tx_buffer0[tx_rd_index0];
   if (++tx_rd_index0 == TX_BUFFER_SIZE0) tx_rd_index0=0;
   };
}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0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PUTCHAR_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0 == TX_BUFFER_SIZE0);
#asm("cli")
if (tx_counter0 || ((UCSR0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0[tx_wr_index0]=c;
   if (++tx_wr_index0 == TX_BUFFER_SIZE0) tx_wr_index0=0;
   ++tx_counter0;
   }
else
   UDR0=c;
#asm("sei")
}
#pragma used-
#endif

// USART1 Receiver buffer
#define RX_BUFFER_SIZE1 8
char rx_buffer1[RX_BUFFER_SIZE1];

#if RX_BUFFER_SIZE1<256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1,rx_rd_index1,rx_counter1;
#else
unsigned int rx_wr_index1,rx_rd_index1,rx_counter1;
#endif

// This flag is set on USART1 Receiver buffer overflow
bit rx_buffer_overflow1;

// USART1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1_RXC] void usart1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1A;
data=UDR1;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1[rx_wr_index1]=data;
   if (++rx_wr_index1 == RX_BUFFER_SIZE1) rx_wr_index1=0;
   if (++rx_counter1 == RX_BUFFER_SIZE1)
      {
      rx_counter1=0;
      rx_buffer_overflow1=1;
      };
   };
}

//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1 Receiver buffer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1(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1==0);
data=rx_buffer1[rx_rd_index1];
if (++rx_rd_index1 == RX_BUFFER_SIZE1) rx_rd_index1=0;
#asm("cli")
--rx_counter1;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 USART1 Transmitter buffer
#define TX_BUFFER_SIZE1 8
char tx_buffer1[TX_BUFFER_SIZE1];

#if TX_BUFFER_SIZE1<256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1,tx_rd_index1,tx_counter1;
#else
unsigned int tx_wr_index1,tx_rd_index1,tx_counter1;
#endif

// USART1 Transmitt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1_TXC] void usart1_tx_isr(void)
{
if (tx_counter1)
   {
   --tx_counter1;
   UDR1=tx_buffer1[tx_rd_index1];
   if (++tx_rd_index1 == TX_BUFFER_SIZE1) tx_rd_index1=0;
   };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Transmitter buffer
#pragma used+
void putchar1(char c)
{
while (tx_counter1 == TX_BUFFER_SIZE1);
#asm("cli")
if (tx_counter1 || ((UCSR1A & DATA_REGISTER_EMPTY)==0))
   {
   tx_buffer1[tx_wr_index1]=c;
   if (++tx_wr_index1 == TX_BUFFER_SIZE1) tx_wr_index1=0;
   ++tx_counter1;
   }
else
   UDR1=c;
#asm("sei")
}
#pragma used-

#include <stdio.h>

void init(void)
{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0;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PORTA=0x00;
DDRA=0x00;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DDRC=0x00;

PORTD=0x00;
DDRD=0x00;

PORTE=0x00;
DDRE=0x00;

TCCR0=0x00;
TCNT0=0x00;
OCR0=0x00;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ASSR=0x00;
TCCR2=0x00;
TCNT2=0x00;
OCR2=0x00;

TCCR3A=0x00;
TCCR3B=0x00;
TCNT3H=0x00;
TCNT3L=0x00;
ICR3H=0x00;
ICR3L=0x00;
OCR3AH=0x00;
OCR3AL=0x00;
OCR3BH=0x00;
OCR3BL=0x00;

MCUCR=0x00;
EMCUCR=0x00;

TIMSK=0x00;
ETIMSK=0x00;

UCSR0A=0x00;
UCSR0B=0xD8;
UCSR0C=0x86;
UBRR0H=0x00;
UBRR0L=0x19;

UCSR1A=0x00;
UCSR1B=0xD8;
UCSR1C=0x86;
UBRR1H=0x00;
UBRR1L=0x19;

ACSR=0x80;

#asm("sei")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 (1)
      {

      putchar1(getchar1());           //接收字符并将该字符返回

      };
}

楼主:
这是一次调试的图片 (原文件名:tiaoshi2.JPG)

网友:
个别数据有错,应该是波特率或者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串口调试工具和单片机程序里的两个发送波特率是否一样呢

楼主:
UCSR1A=0x00;
UCSR1B=0xD8;
UCSR1C=0x86;
UBRR1H=0x00;
UBRR1L=0x19;        //波特率设置为38400

调试工具也是38400:

另外,不只是一两个数据出错,如果连续发送字符串,如123456789,则返回的就基本上都是乱码

网友:
你的晶振频率是不是能够整除得到你所要的波特率

楼主:
熔丝位为:

楼主:
晶振用的是16.0MHz的

发送单个字符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好几天了,急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如果波特率误差不超过3%,通讯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波特率误差引起的,请看8楼的调试结果图,发送字符串时收到的基本上是乱码,但是发送单个字符时是很准确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直接上示波器抓波形,然后人工读出数据,什么地方波形出问题了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看是不是TTL与RS232转换芯片的问题,或者看是不是芯片用的电容数值不对。我以前电容焊错了也通讯时偶尔会出现乱码。

网友(2013-08-02):
错误非常明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