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关于ICD2跟目标板的链接

楼主(2009-07-15):
一直用ICD2烧录程序,某天重装系统后,重新安装MPLAB IDE V8.30后,便连接不上,驱动程序已安装,ICD2在另一台机子上能用,目标板也已上电!请教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
如有高手愿意QQ告知,感激不尽!
QQ:38602352

网友:
贴个图看看呢.

楼主:
先出现这个提示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点“OK”后出现如图所示 (原文件名:错误提示.jpg)

楼主:
现在一台原来能烧程序的也突然不能用了,错误提示跟上面一样!
急啊!急盼高人指点!

网友:
换个目标板试试

网友:
按你的上面的意思看的话,应该是你ICD2接线的那个地方接触不好,或者是板子上的接线不好.

用镊子把ICD2里面的针往外拉拉.

楼主:
目标板换了很多,电脑也换了很多台!

楼主:
我有一台机子能烧,在那台上面烧得很顺畅,换到其他新安装的机子上就不行了!

网友:
估计水晶头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提示:  ICSP接口改进的必要:一般ICD2的ICSP接口都采用RJ45,但RJ45是电话和网线接口,适合小信号传送之用,ICD2在工作时可对用户板供电,若用户板工作电流较大,就会引起读写不稳定,甚至不能工作。另为使产品生产和升级方便,可在用户板上预留在线编程ICSP接口,若将RJ45放在用户板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体积大),一般可预留如图   所示的5芯SIP2.5或SIP2.0针和孔封装,为此将6芯线改为XH和TJC8接口,体积小却可大电流工作。 http://www.youmcu.com/exhibit.htm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楼主你在重装MPLAB之前烧过的是18F86J55吗?我以前遇过之前用16f73,然后直接重装了一次MPLAB后换18F65J15就出现ICD2无法连接,警告和你这和一模一样。然后我把IC重新换成16F73,连接成功,再换18F65J15就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不就行了吗?量量Vpp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