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公布一下首30台机器的缺陷。如果觉得不能接受,可以要求暂时不提货,迟些的机型解决后

楼主(2009-07-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缺陷三目前是无缺陷,好
另外,我觉得缺陷二算不上什么缺陷...

网友:
这两个缺陷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我没有发言权,我的顺序肯定在200以后了。即使有推迟再要的,也轮不到我啊。

网友:
这两个缺陷问题不大。

网友:
作为一个设计最大输出为3A的芯片,LM2576在实际工作中输出2A,我认为不是什么缺陷,相反是一个负责任的设计。在产品设计中留有较大安全余量,是一个惯例。如果要更大的电流,DIY的可以选择国半输出5A的芯片,LM22678。

网友:
嗯嗯,不错。。这些缺陷能接受。。。发货吧!!!

网友:
不算缺陷的缺陷在阿莫眼里都是缺陷,阿莫你对员工的要求不会也这么高吧

网友:
不错。。这些缺陷能接受。。。发货吧!!!

网友:
哈哈 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报名当员工呀。。。。
不当员工好久了。。。。

网友:
凡事都有个完善的过程,几乎没有一开始就没有缺陷和瑕疵的产品,这两个不足可以说是瑕疵,只是没有达到阿莫心中期待的完美程度,对于使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
批量生产时,缺陷会有点的。。。关键是设计和实现之间的误差,达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就可以了。
个人认为,
1.工装时,特别是需手工组装的环节最容易出缺陷。流水方式生产,就要看各个工序员工的责任心了,毕竟质检员只是挑错不能立即解决问题的。
2.材料准备不充分,或有分散性,也容易导致缺陷,但这里面有个概率的问题。这种缺陷概率到用户手里有时就是100%了。质检要到每个环节是不容易做到的。
3.破坏性试验或者恶性试验要充分,例如,大多数的JJ要靠运输,运输过程中的一些不可预计的因数,可会导致产品工装位移甚至变形,我想大多数的用户是没有调校手段的。
4.关于设计缺陷,在这个开源项目里已经解决的绝大多数问题,个人以为已经达到artwork的程度了,至少我是放心的。

期待中。。。

网友:
支持这种精神,不算什么缺陷!

网友:
对于我来说,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其实现在农村电网改造后,电压也是很稳定的。低于200V也只是瞬间的,
莫老大太过严谨了吧,好多开关电源的输入最低标的是165V,何况目前用变压器。
100%接受。。

网友:
ky 可以接受,

网友:
只要说明白了,有缺陷也无所谓的。

网友:
可能是设计时只考虑设计值,没考虑带载的压降

网友:
对我来说根本不算缺陷!

网友:
我可以接受!我想快点把他抱回家!

网友:
不能算做退货的缺陷

网友:
嗯,佩服,
做事严谨,

网友:
我没有参与这个活动,但从这里面看到阿莫的态度。所以以后在这里购买什么都不用担心质量。这是最重要的!可惜了现在这样的太少了!

网友:
把7805换成LT1085-5,就能输出3A了,LT1085只要1V的压差就可以稳压了。

管脚也是跟7805一样的

网友:
不算缺陷 只是莫总做事太严谨,据我了解国产仪器中这个缺陷只算是误差

网友:
以后设计电源的时候考虑用LT1083-LT1086吧,电流从7.5A-1.5A.可一根据DIY灵活选择更换,只要有1V的压差就可以工作,而780X系列需要2V。而且LT108X系列的内阻远小于780X系列,各项性能皆有超越。

个人认为不要用LM2576,我使用中发现这个电源在启动和断电时电压波动较大,多次导致我的一个电路死机!!!

网友:
先赞一个,那些个天天叽里呱啦的家伙要闭嘴了。

然后感慨一下,论态度,我可以成为阿莫的优秀员工。
我经常会为了考虑一行代码怎么写会让程序更快更合理更便于维护而几天不写这一行代码,想清楚了才写。
论技能,阿莫会PK我。哈哈

网友:
楼上的怎么可以到阿莫哪里去工作呢,那么多漂亮MM你不走神???哈哈哈

网友:
不回楼上的问题,免得歪楼。期待着情感板块开张

网友:
8一下,EMC测试情况如何?

网友:
难怪买了好多电源相关的仪器回来

网友:
新人感到,好东西看的我都眼馋:)
我想请问一下,此雕刻机可否用来做批花!

网友:
我们的刀盘直径一般在140
刀盘 (原文件名:11.jpg)

网友:
好大的图

网友:
图也太。。。。。。。。。。。。。大。。。。。。。。。。。。。。把

网友:
jj3055
LT1083-LT1086价格怎么样,购卖方便吗。

网友:
现在农村的电压已经比较稳定了,电源范围不必太宽,否则输入稳压器的电压太高,严重降低效率,增大发热.

网友:
jj3055
LT1083-LT1086价格怎么样,购卖方便吗。

***************************************

价格不便宜,货源还可以,淘宝上搜下一大堆

网友(2009-09-08):
后悔!真后悔。
邮购部的FLUKE 189 放了几天没把它买下来。
当然自己用的用不到这么高级的表。(已经有115c)
UNI-T与三和是不是真有效值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的测不准确。

网友:
缺陷二:主轴电机工作时的电压不是原设计的24V,而只是21.8V

现在证实,是虚惊一场。 之前我们是用UNI-T与三和的数字表来测量电压的,测出来均只有21.8v.

最近我们配备了几台 FLUKE 189 数字表,发现用它测试,是24V的!

看来工具真的要用高档的。 经过此事,我们的雕刻机设计部,将全部改用Fluke 189 数字表。
-----------------------------------------------------------------------------------
这个缺陷好像和高档工具没关系吧

普通的万用表不至于把24v显示为21.8吧?误差10%?
只能说uni-t表坏了

网友:
有不有可能是电网电压的波动导致测量结果不一样呢?毕竟你不是同一个时间去测的。

网友:
真有效值,真有效值,请提供万用表型号。
以及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数据。
UNI-T和三和测量
变频器运行时
(p+)-----(U)(V)(W)直流电压
真有效值表测量
正常值是250V(380V输入电压的变频器)
150V(220V输入电压的变频器)

无真有效值表测量的表测不来。

网友:
我们是使用直流档测量的。 由于是直流电机的干扰,普通的表量出只能是21.8v, 但FLUKE的189量出24V正确值。
------------------------------------------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看电源波形感觉会更踏实

网友:
【51楼】 winmcu

邮购部的FLUKE 189 放了几天没把它买下来。
当然自己用的用不到这么高级的表。(已经有115c)
UNI-T与三和是不是真有效值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的测不准确。
-------------------------------
真有效值测量只有测非正弦交流电压时才有用,测直流和正弦交流电压和非真有效值的没有区别.

网友:
楼主能不能做个测量实验。用万用表直流档
测量变频器运行时
(p+)-----(U)(V)(W)直流电压
(N-)-----(U)(V)(W)直流电压
列出能正常测量出电压的万用表型号。
我的115C表
测量380V15kw变频器运行时的数据:
P+     U\V\W     256V直流
N-     U\V\W      254V直流
无真有效值得9208 无法测量。

网友:
【31楼】 cocalli
可以考虑添加一个小风扇
----------------------------
需要用风扇散热的可靠性会大为降低,尤其是我们可能无法采购到高质量的风扇。
      这种风扇在广东惠州那边有卖的,质量超好我07年用到现在都没坏过~电压220V,台湾产,SUNON。

网友:
【60楼】 nojiya
------------------
能不用风扇,为何要使用不可靠性的部件?

注:有人能肯定,风扇的寿命会与普通电子零件一样长?如果有人能保证,我只能说此人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

同意阿莫得说法 尽量不用风扇

曾经在机架式的通信设备上用过一些三洋的长寿命风扇,声称寿命可以达到100000小时,也就是不间断工作超过10年,不过价格之高,估计也没有人愿意用.

网友:
请问雕刻机的噪声如何?晚上在家里使用会不会影响到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