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程序产生波形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9-07-15):
entity CLKDIV is
------------------------------------------
generic ( n: integer := 60 );

port (
                CLK_IN :     in  std_logic;
      CLK_RST:     in  std_logic;
      CLK_CS :     in  std_logic;
                CLK_OUT:     out std_logic
                );
------------------------------------------
end CLKDIV;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LKDIV is
------------------------------------------
signal   CLK_CLK:    std_logic;
------------------------------------------
begin
------------------------------------------
div:  process ( CLK_RST,CLK_IN,CLK_CS )
      variable CLK_CNT: integer range 0 to 511 := n;
      begin
      if ( CLK_RST = '0' ) then
         CLK_CLK <= '1';
         CLK_CNT :=  0;
      elsif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and CLK_CS = '0' ) then
          CLK_CNT := CLK_CNT + 1;
          if ( CLK_CNT = n )        then
             CLK_CLK <= not CLK_CLK;
             CLK_CN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

CLK_OUT <= CLK_CLK;
------------------------------------------
end Behavioral;

请问上面的程序产生波形有问题吗?

楼主:
entity CLKDIV is
------------------------------------------
generic ( n: integer := 60 );

port (
                CLK_IN :     in  std_logic;
      CLK_RST:     in  std_logic;
      CLK_CS :     in  std_logic;
                CLK_OUT:     out std_logic
                );
------------------------------------------
end CLKDIV;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LKDIV is
------------------------------------------
signal   CLK_CLK:    std_logic;
------------------------------------------
begin
------------------------------------------
div:  process ( CLK_RST,CLK_IN,CLK_CS )
      variable CLK_CNT: integer range 0 to 511 := n;
      begin
      if ( CLK_RST = '0' ) then
        CLK_CLK <= '0';
        CLK_CNT :=  0;
      elsif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and CLK_CS = '0' ) then
           CLK_CLK <= '0';
           CLK_CNT := CLK_CNT + 1;
         if ( CLK_CNT = n )        then
             CLK_CLK <= '1';
             CLK_CNT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

CLK_OUT <= CLK_CLK;
------------------------------------------
end Behavioral;

楼主:
请问上面2种产生时钟的方法,那个好点!好的地方,差的地方分别在哪里?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想吧这个分频电路用
UART_SampClk: CLKDIV
    generic map( 60 )
         port map (
         CLK_IN => UART_CLKIN,
         CLK_CS => UART_CS,
         CLK_RST => UART_RST,
         CLK_OUT => UartSampClk
         );

我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分频,不知道这种引用有问题吗》希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