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V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问一下:

        1. 14.4V的锂电池包(4单节串起来)的充电电压是多少?

        2. 此电池包充满电后电压一般是多少?

        3. 此电池包放电完毕后的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4节自然是4×4.2=16.8V

放到12V。

网友:
最低3.6x4

网友:
在电芯电压一致的条件下,放电欠压保护点应该是2.7*4左右,恢复3.0*4.根据每家的电池材料略有不同

楼主:
多谢各位,希望能买到16.8V的充电器,买电池的时候带的充电器上居然标的是12V,空载一量居然20V,带上负载(电池)降到15.多付,电池

充电到15.多付就不充了。严重怀疑厂家给的充电器就不能用。(上海良能的电池)

网友:
锂电池要专门的充电电路

你的用在笔记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