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关于步进电机驱动 TB6560AHQ

楼主(2009-07-15):
前段时间做了块步进电机驱动板,驱动两个电机。用的是TB6560AHQ,焊好第一块板子后电机动了几下再也没有动过。昨天又焊了一板子,第一片6560焊好后,电机动了,属于正常吧,焊好第二片6560后电机动了一下,和第一块板子类似,然后发现第二片6560的24V 和地短路了,估计烧了,不知道有人出现过类似问题没。 做以上这些工作的时候都是先给步进电机这边的24V先上电,发现上电后出现抖动,有朋友说控制电路没有的话容易造成6560烧坏,是这样的吗

网友:
没接控制板也不会烧芯片的 ,你的驱动板有半流吗,会不会是芯片过热面烧的?QQ917507932
我做的驱动板,可参考下

楼主:
呵呵,我做的,你看看,我的就是不动,哎----急人啊

网友:
又跑来了这里问了^_^

设计问题、设置问题。与外部控制板没有关系

刚开始玩,烧机片芯片好正常。烧得多了就会细心了^_^

楼主:
没办法,想多了解一点这个驱动,没有用过

网友(2010-03-23):
回复 网友A:

楼主, 你加我QQ:271496466   有管TB6560AHQ 的事和你谈谈

网友:
散热片加了吧

网友:
注意电机绕组

网友:
引用图片【1楼】gmajvfhp

网友(2015-11-10):
So the pitch of 2.0mm fit perfectly to 1.6mm Circirt board? (the pin is about 0.4mm; 2.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