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的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度是多少?温漂是多少?

楼主(2009-07-15):
如题!我查了手册没查到。请哪位高人指点下。

楼主:
是不是没有内部参考源?看手册上的框图似乎参考源是外部接入的。没用过这个片子。我在找一个使用内部参考源的8个引脚的MCU。而且要求内部参考源精度高温漂小。

网友(2010-06-01):
没有内部参考源

网友:
比较器有内部参考电压模块 A/D有+VCC和外部输入参考电压输入

比较器参考电压可以配置32种不同电平,详请查规格书。   我现也在用12F675呵

网友:
"我查了手册没查到。"

try harder next time.

网友:
比较器有内部参考电压模块精度在102页;楼主-都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