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电子书,怎么办?

楼主(2009-07-15):
下了几本超 星书,4.0格式的,下下来都是1_1.P D G,这样的文件,实在拿他没办法,转PDF太难了,
虚拟打印要一天。

用PDG2PIC,又不支持。

网友:
PDG2PIC不支持是比较麻烦

楼主:
只要转成PDF了,那当然是立马删除,
还留着干什么

坛子里藏龙卧虎,肯定有人有办法的

网友:
有PDG转PDF的软件,但好像不太好使

网友:
rar格式的大部分都是超星,有的还带密码,从那以后见到超星的删无赦

网友:
我有个转换的软件,迟点找到传上来
1、如果没有装超星之类的,需要将pdg2.dll这个文件复制到C:,再运行一下:regsvr32 c:\pdg2.dll

2、用Pdg2Pic.exe这个工具把PDG文件转换成图片格式的文件。(把那些不是图片的文件直接删掉)

3、利用5D虚拟打印机把图片打印出来,排序一下先点第一张图片选择全部打印。

几分钟搞定,一本几百页的PDG转换到PDF。

网友:
吵醒的东西比较烦

网友:
你的什么电脑啊??虚拟打印要一天?你这个电脑确实该扔了。
我电脑虚拟打印pdg一本书最多大约2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
我也是看到超星就烦,删了好几G超星格式的资料

网友:
楼主不会用软件,用PDG2PIC就可以的,点上面图片上的W按钮,就会发现柳暗花明了,其实这种PDG文件就是超星的文本格式,本来就是pdf格式,你用pdf阅读器就可以打开的,当然要是非加密的格式,加密的需要先解密。

楼主:
确实可以,原来就是PDF格式

谢谢楼上

转成PDF后,用PDFTK合并就可以了

速度很快。

【8楼】 wwuchang
积分:41
派别:
来自:
你的什么电脑啊??虚拟打印要一天?你这个电脑确实该扔了。
我电脑虚拟打印pdg一本书最多大约2个小时就够了。

这个并不是电脑慢,4.0的超 星的确打印很慢,打印一本600多页的书,花了12个小时。3.*版本的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上传我试试

哦 已经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