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MZ-1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请问各位大侠:用NEC的有EZ/MZ-1,怎么下载程序呀?
我现在情况是它有显示下载10%,20%,.....
可是不会工作呀。
在线等,请高手指教。

楼主:
对了,我用的软件是WriteEZ2,芯片型号是9202

网友:
情况是它有显示下载10%,20%,..... 那说明它已经成功把程序烧到芯片里了,你要检查你自己的程序,配置字里是不是选对了时钟

楼主:
配置字是我检查了好几遍,没问题的,程序也应该没有问题,因本人第一回使用NEC 的MCU。
程序就是I/O外通过三极管接LED指示灯,过几秒钟给I/O口取反,让LED指示灯闪烁。
我是将硬件全部焊接好,然后通过5根线:GND VDD X1 X2 RESET连接到MCU。
烧写完程序之后,不会工作,把那5根线拿掉也不会工作。真是头疼,NEC好麻烦,弄了半天才把程序弄进去,可惜还不会工作。
达人帮忙呀!

网友:
检查程序吧..既然已经下载进去了..

楼主:
有一个地方有点不明白,我给我的硬件上电之后,没烧写之前有一个LED灯会亮(我总共接3个,程序中我3个LED灯的状态是一样的)。
烧写之后都不亮了。

网友:
你reset怎么接的?

下载如果显示100%,就表明程序烧进去了

网友:
写个最简单的程序再测嘛

网友:
检查一下主晶振的配置,中断的配置等。
先做一个最简单的直接点灯的程序看可以不,有可能你的程序本就不能跑。
还有,新手最好找一款可以仿真的芯片,9202.。。。不推荐。

网友:
9202也是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