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大家帮帮看看,怎么样jiejeu这个警告!

楼主(2009-07-15):
entity CLKDIV is
------------------------------------------
port (
                CLK_IN :     in  std_logic;
      CLK_RST:     in  std_logic;
      CLK_CS :     in  std_logic;
      CLK_NUM:     in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CLK_OUT:     out std_logic
                );
------------------------------------------
end CLKDIV;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CLKDIV is
------------------------------------------
signal CLK_CLK:    std_logic;
signal CLK_CNT: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
begin
------------------------------------------
div:  process ( CLK_RST,CLK_IN,CLK_CS )
      begin
                if ( CLK_RST = '0' ) then
                   CLK_CLK <= '1';
                        CLK_CNT <= "000000000";
      elsif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and CLK_CS = '0' ) then
          CLK_CNT <= CLK_CNT + 1;
                         if ( CLK_CNT = CLK_NUM )        then
             CLK_CLK <= not CLK_CLK;
             CLK_CNT <= "0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

CLK_OUT <= CLK_CLK;
------------------------------------------
end Behavioral;

entity IIC_CLK is
------------------------------------------
port (
     IIC_CLKIN:          in  std_logic;
          IIC_RST:            in  std_logic;
          IIC_CS:             in  std_logic;
          IIC_CLKOUT0:         out std_logic;
          IIC_CLKOUT1:         out std_logic
     );
------------------------------------------
end IIC_CLK;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IIC_CLK is
------------------------------------------
component CLKDIV
    port (
                   CLK_IN :      in  std_logic;
         CLK_RST:      in  std_logic;
         CLK_CS :      in  std_logic;
         CLK_NUM:      in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CLK_OUT: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
------------------------------------------
signal IICaaaaSampClk: std_logic;
signal IICaaaaClk:     std_logic;
signal IICDivNum0: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signal IICDivNum1: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
begin

IICDivNum0 <= "000000000";
IICDivNum1 <= "000000000";
IIC_CLKOUT0 <= IICaaaaSampClk;
IIC_CLKOUT1 <= IICaaaaClk;

I2C_SampClk: CLKDIV
    port map (
                  CLK_IN  => IIC_CLKIN,
                                 CLK_RST => IIC_RST,
                                 CLK_CS  => IIC_CS,
                                 CLK_NUM => IICDivNum0,
                                 CLK_OUT => IICaaaaSampClk
                  );

IIC_Clk: CLKDIV
    port map (
                  CLK_IN  => IIC_CLKIN,
                                 CLK_RST => IIC_RST,
                                 CLK_CS  => IIC_CS,
                                 CLK_NUM => IICDivNum1,
                                 CLK_OUT => IICaaaaClk
                  );

end Behavioral;

楼主:
我的开发环境是 ise10.1
编译出现下面的警告!不知道怎么解决!
WARNING:Xst:1989 - Unit <IIC_CLK>: instances <I2C_SampClk>, <IIC_Clk> of unit <CLKDIV> are equivalent, second instance is removed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0>'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1>'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2>'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3>'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4>'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5>'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6>'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7>' has no driver
WARNING:NgdBuild:452 - logical net 'I2C_SampClk/CLK_NUM<8>' has no driver

楼主:
I2C_SampClk: CLKDIV
    port map (
                  CLK_IN  => IIC_CLKIN,
                                 CLK_RST => IIC_RST,
                                 CLK_CS  => IIC_CS,
                                 CLK_NUM => IICDivNum0,
                                 CLK_OUT => IICaaaaSampClk
                  );
如果就只有这个的话,这个警告又没有,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现在自己清楚了警告,但是有点不明白!
signal IICDivNum0: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signal IICDivNum1: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I2C_SampClk: CLKDIV
    port map (
              CLK_IN  => IIC_CLKIN,
              CLK_RST => IIC_RST,
              CLK_CS  => IIC_CS,
              CLK_NUM => IICDivNum0,   --- 这里是内部的信号!
              CLK_OUT => IICaaaaSampClk
             )
以上是元件例化>
------------------------------------------
port (
      CLK_IN :     in  std_logic;
      CLK_RST:     in  std_logic;
      CLK_CS :     in  std_logic;
      CLK_NUM:     in  std_logic_vector ( 8 downto 0 );
      CLK_OUT:     out std_logic
     );
------------------------------------------
这个是端口,
如果例化语句改为下面的就没有警告了.

I2C_SampClk: CLKDIV
    port map (
            CLK_IN  => IIC_CLKIN,
            CLK_RST => IIC_RST,
            CLK_CS  => IIC_CS,
            CLK_NUM => IIC_NUM ( 8 downto 0 ),  -- 这里改为端口
            CLK_OUT => IIC_CLKOUT0
            );
为什么会这样呢?希望遇到过的朋友能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
还有,为什么只例化一个的话,可以用内部的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