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100M采样实验成功!(添加了ADC08200进行200M采样的图片)

楼主(2009-07-15):
这几天一直在一个“密秘”的实验室工作,使用的网络是军网不能接外网,所以只能用手机发贴~
今天实验了100M采样,使用的ADC为AD9283BRS100,让它分别工作在100M,120M和150M的时钟下,在前两种时钟下工作都很正常,但在150M的时钟下明显可以看到波形上多了燥声,可见ADI的芯片超频20%还是可以的,但超到150%可能就有点儿过了~
晚上上图~

现在是将手机接在笔记本上上网的,辛苦啊!手机流量有限,所以将图片压小了。
看图:

100Msps采样1M有源晶振经10倍衰减的信号(仅电阻分压衰减,没有补偿) (原文件名:100Msps.jpg)

120Msps采样1M有源晶振经10倍衰减的信号(仅电阻分压衰减,没有补偿) (原文件名:120Msps.jpg)

150Msps采样1M有源晶振经10倍衰减的信号(仅电阻分压衰减,没有补偿) (原文件名:150Msps.jpg)

触发使用的是硬件触发,很稳定,黄色的为1通道,绿色的为2通道,2通道未接信号。

下面的图片是今天使用ADC08200的实验照片,被采样信号同上,只是该电路的量程为2V,所以幅度较低:

200Msps采样率,采1MHz有源晶振 (原文件名:200Msps采样率,采1MHz有源晶振.JPG)

150Msps采样率,采1MHz有源晶振 (原文件名:150Msps采样率,采1MHz有源晶振.JPG)

100Msps采样率,采1MHz有源晶振 (原文件名:100Msps采样率,采1MHz有源晶振.JPG)

触发使用的是硬件触发,很稳定,黄色的为1通道,绿色的为2通道,因为我只有一片ADC08200,所以2通道未接信号。
在此我要感谢《无线电》杂志社的尹飞编辑,他在我刚开始做示波器时给了我很大帮助,这个芯片也是他送的,时隔近一年才用上,惭愧啊~

网友:
楼主,真是神速啊,这么快又有新版了。

网友:
佩服!
我还以为您给部队要去做实验了,哈哈,人才难得!

网友:
神速,期待第二版

网友:
人才,先占个位置看第二版

网友:
顶啊,翘首期待着。

网友:
貌似来晚了。蹲个点看第二版。极度期待

网友:
LZ该不是在卫星基地吧!!!!

楼主:
上图片了

网友:
呵呵,用实验证明了ADC超频对精度造成影响,支持一下。

网友:
这版显示亮了很多,背光部分有改动?

网友:
等你的我心痛

楼主:
本来想把采样板的照片也发上来,但是流量有限啊,过几天发上来~

网友:
太经典了,期盼新版本

网友:
LZ不是要考研了么?  怎么又到有军网的地方去。。。。。

网友:
希望能有升级方案,买过单通道的人再买一个双通道有点不现实

楼主:
升级方案只能是不断升级软件让它在现有硬件的基础上发挥出更高性能~
这次实验的版本在硬件构架上和它是完全不同的。
就跟怎么也不能把福禄克的15B升级成87V一样~

网友:
Cool !

期待魏同学的新作品。

楼主:
刚上传了使用ADC08200的照片~

网友:
  大家也要关注下100M以上AD的价格,看看哪个性价比好。

网友:
希望这款能接近商用的

网友:
超過200M的时钟如何做?

网友:
LZ有没试验过AD9481,20M-250M,这是一片不错的ADC,如果能用它来替代ADS830或是AD9283BRS100来达到更高的采样带宽来提高采样精度应该是很好的方法,只是这AD9481的最低工作频率是20M,在采样低频信号时无法像ADS830那样工作在低于1K的采样频率下,甚至1M都不行,我没进行实际测试,如果如官方资料所述,那低频时对FIFO的要求就太高了,至少要20M以上的容量才行,貌似IDT无此种类型的FIFO,而且当AD9481工作在250M时,FIFO的响应速度也是个问题,IDT270X系列的应该时间最短好像是12nS吧,进行100M的数据缓冲时已经无法可靠工作了,难道真要用FPGA+SDRAM来做?DXM有没什么高招呀?

网友:
AD9481和ADC08200 一樣,20M是最小值

魏坤不是出了1MHz 的信号的圖嗎

无法像ADS830那样工作在低于1K的采样频率下

只是沒比他省電吧

网友:
先做一个基础的、强悍一点的平台。比如2G采样200M带宽等(反对超频),做得比较稳定,再在模拟线路、探头上花点功夫。
接下来就是软件,FFT。。。。等说不定还能够创立一个优秀的名族品牌呢

网友:
麻烦魏同学能传一下电路图和芯片资料吗。

网友:
创立一个优秀的名族品牌呢

然后。。。。打磨。。。再超频

楼主:
我现在是用FPGA接收处理数据,没有用IDT的FIFO,速度跟本达不到ADC08200的要求~用两片ADC08200交替采样就能实现400M的采样率,要真做出来那就成国产示波表中采样率最高的啦~哈哈~
我对第二版的大体构想是:双通道,每通道100Msps,硬件触发,模拟带宽20M,3.2寸或更大液晶显示。当然新版我会将稳定性做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这样的参数比较吸引!

网友:
希望楼主注意身体,毕竟,身体是革_命的本钱~~~~~

网友:
  魏同学用的哪家的FPGA?做手持可得注意功耗问题啊

网友:
对kunnsd有个建议,如果采样频率达到了200MSPS及以上的话,用CPLD与DDRII吧,采样数据的接收速度就不成问题,另外可以获得比现有KB级大得多的深度,如此的话,就算ADC的转换速率无法低于20MSPS也没关系,DDRII会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存储深度,在USB OTG的支持下,可以做出功能强大得多的DSO,小可之所以迟迟未动手实因对CPLD一点不通。

网友:
魏同学加把油,说不定优秀的名族品牌就是由你和阿莫创立的呢!

网友:
LZ哇LZ,看来你已全身心投入这二版的东东上了,只可怜了我们这些一版小白鼠,还盼着升级呢!!几时能抽点空把第一版也搞得稳定些、频率显示不会随信号幅度而变、电压最好有峰-峰值/有效值转换......

网友:
CPLD能带DDR2?

网友:
期待第二版的出来,

网友:
暑假09电赛集训吃官粮放私家骆驼了

网友:
我等着套件呢

网友:
LZ你好,我也一直在做DIY手持示波表的尝试,初步的样品基本上能够达到你开源套件的水平;下一步是准备双通道400M的尝试,准备采用的器件就是这片adc08200,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我的QQ 10037529,EMAIL:ascent@ezse.com

网友:
CPLD能带DDR2?

当然可以,但貌似不简单. CPLD带SDRAM就不简单了

网友:
能用CPLD带SDRAM(133MHz)的人我都要佩服的五体投地了,DDR2可是800MHz的哦

网友:
CPLD带100M的SDRAM试过了,但还没试133M的! DDRII想不不用想了! 用CPLD做不了的! 不说什么800M的! 就那个100M的DDR 它都弄不了!

网友: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notes/xapp384.pdf
google 第一個就是CPLD + DDR 100M...
還是官方的..

网友:
【57楼】 appele
google 第一個就是CPLD + DDR 100M...
------------------------
CPLD能带DDR2?
别说又是跑100M。

网友: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硬件触发的电路及原理吗?急用啊

网友:
做DDR 和SDRAM  controller  貌似CPLD 的资源不够吧?
DDR 都需要用到 FPGA 的特定IO 的。

网友:
兄弟们

突然找到这个资料
更正上面言论
希望对大家有作用

基于CPLD 的SDRAM 控制器ourdev_465687.zip(文件大小:640K) (原文件名:SDRAM控制器CPLD SDRAM实现.zip)

网友:
这个真的强

网友:
57楼!那个文档里虽叫是用CPLD实现,但那个器件实际上并不是CPLD,只是FPGA加存贮芯片的一个集合体,内部是FPGA架构的,所以它接个DDR也没什么奇怪的,就那一堆电源都让人头痛!

网友:
FPGA 內是CLB, CPLD 內是PLA, 不同....
所以是CPLD

网友:
对于DDR的布线我敬而远之……

网友(2009-08-25):
不错啊,继续努力。一直关注中。。。。。。

网友(2010-12-17):
学习的榜样啊!问一下魏学长有NIOS ii方面的学习资料、总结没 探索学习中、、、多谢啦gaohaosky@163.com

网友(2011-04-28):
牛呀,100M不容易呀

网友(2011-09-14):
这次有硬件触发了,有触发引入端吧(可外加同步触发?) 是否考虑加同步分离及场选行选同步(视频测试)?模拟带宽能做到50M就更好了

网友(2017-02-14):
看来200M采样可以考虑ADC08200

网友(2019-01-29):
一直没有想明白,波形的频率那么高,在示波器上是怎么显示出来看得很清楚的,变化很慢,他是把这些信息全部采集了储存起来的吗?但是以前的模拟示波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难道只取了一部分?请高手讲讲看。

网友(2019-07-01):
厉害了哦,很想搞,但是一直启动不了。

网友:
采样率是多少呢

网友:
日李一力下一小那六小一二

网友(2021-01-21):
你好,请问你是做什么的?看你有篇博文是关于ADC08200的,我现在也再使用这款芯片,是用XILINX 的SPARTAN6 FPGA读ADC的数据,为什么老是出现误差,并且误差不是线性的,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电路有问题呢?之前我使用ADC08060的没问题,现在用ADC08200的电路和ADC0860的是 一样的,只是把ADC08060换成了ADC08200的,其他的都没变,这样是不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