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自学不顺,差点气死。

楼主(2009-07-15):
这是什么编译器嘛!

网友:
呵呵,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编译器,一般不会这么BC的。

我用IAR写过几百K的代码,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
你的图没表明 是4啊

楼主:
Keil uVision3 V3.54
编译器是ARMCC

网友:
呵呵,一般不会吧?我用STM32还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在用2440的时候用MDK发现优化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另外今天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仿真时钟部分显示会出错,我用外部8M时钟经过2分频然后再用PLL进行五倍频,最终显示的频率竟然是84M?我自己怎么算也没算出来!但实际运行是完全正常的。所以可能是显示计算错误。
    另外现在我一般不用库,我用自己改过的初始化文件,基本一次性就能把需要的外设全部初始化好。

网友:
#define TIM_SlaveMode_Reset                ((uint16_t)0x0004)
#define TIM_SlaveMode_Gated                ((uint16_t)0x0005)
#define TIM_SlaveMode_Trigger              ((uint16_t)0x0006)
#define TIM_SlaveMode_External1            ((uint16_t)0x0007)

这个问题确实诡异,编译器这样还能卖钱?

用IAR与gcc的飘过,同情下。

网友:
那么,如果直接赋值=4呢?难道还会编译出5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话说了.

网友:
向老人家学习,可惜我帮不上忙。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五楼的目光锐利!

网友:
会不会编译器识别的有效字符少?

网友:
把常数名改短点试试

网友:
特意为您试了一下

环境   3.40
编译器:armcc v3.1.0.942

楼主:
【11楼】 346675655          特意为您试了一下
----------------------------------------------
谢谢关心,后来自己重启一个工程,就好了。
原来为什么不好,也没有精力去追究了。

网友:
IAR是有稀奇古怪的问题,我与同事都遇到过

网友:
建议,工程名,目录什么的不要用中文名,也不要太 的名字

网友:
高深了去了..

网友:
KEIL不是一般的垃圾!当年用LPC2136的时候写个IAP程序(还是调用其examples)下的示例代码,居然无法执行,后来仔细发现原来它把结构体的参数给优化掉了,无论是设置优化方案、还是重写代码都要被优化,直接永远放弃KEIL……

网友:
16楼的,你的头像很向我同学,他叫周庆文。
可是你又写:南京人,那有不对了。

网友:
回楼上:我不是你同学,不过可以把我当你的同学,遇到问题再一起学习。PS:还真有像我这么帅的人……

网友:
嗯,一直使用gcc,价格免费量又足,诡异问题很难看到(俺自己没碰到过),建议穷人们使用。

网友:
真黑啊,欺负穷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