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

楼主(2009-07-15):
要设计一个电路:输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继电器输出,这个有经验,CPU IO口驱动ULN2003控制继电器就行;另一部分需要用晶体管输出,晶体管开关速度快,负载是24V,知道PLC也有晶体管输出型的,但自己没见过,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建议,选什么样的晶体管[型号],具体电路是不是要ULN2003通过光耦控制开关晶体管,输出端口处是不是要加二极管。

网友:
找我这里有成品的晶体管输出板子和图纸。请联系我QQ:595194188

网友:
贴个图看看大概啊!

网友:
版主能不能回答一下啊,毕竟是PLC的一种重要输出方式。来点干货吧!

网友:
谢谢版主!

这个问题确实一直没有解决,因为自己懒(态度有问题)还有没有用到这个东西就一直欠着。(google和baidu倒是很难找到,有的仅仅是成品)

一直听说马老师的书好,但是在选择AVR和PIC的时候选择了PIC,马老师的书就没有买(经济原因,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花钱)呵呵!穷光蛋一样(其实不是啊)---------立即买一本,抄2遍再说啊(不是本事好,因为目前还想熟悉一下MSP430,有个16位AD,太乱了-----就这点素质呵)

大学里当时没有用心读书直到开始学51单片机,后来也是就业余爱好玩玩,动真格的东西还是没有。

PLC晶体管输出电路的确重要(可靠性高,反应快),但是我在没有知道真相前觉得这个不会太复杂,因为就算是个推挽的也不用多少元件,但是到底如何还想各位高人帮帮小弟,有具体的PLC输出图远远比自己在小车棚(非牛棚)玩的路要好走。原来是开漏形式!

版主不仅是个技术牛人,更是一个教育培训的专家(我第一个分析出的,如果×××那么要请我吃餐饭的,否则我请),如果我是个学校的主管一定邀请版主为学校里的老师(特别是实验室老师)搞讲座,订计划。一句话,跟版主你的水平会突飞猛进!像我就是没有这个福气啊-------先天残疾(大学几乎是最烂的,读书几乎是坛里最烂的,思维是坛里最烂的)

谢谢版主帮我解决了问题!谢谢版主帮我指明了道路!也代表(允许我代表一下)对这个问题和道路有困惑的网友谢谢版主!
##############################################################
有版主,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to 【7楼】 yy888  请相信我这些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我如果愿意讲假话,生活肯定比现在要好!

教育培训的专家------打死我也不会放弃!(真的打死前,我还是要放弃的,青山还是要留着的)

学校老师有优点,但是对教育学的研究(实效研究一直是高校教师的缺点)就不怎么理想了。(版主完全是真木仓实弹得来,比理论管用多)搞培训你的一套非常科学!

网友:
PLC晶体管输出的优点:(我乱讲几句)
1,高速,因为继电器动作存在一个机械的过程,延时不可能做到非常短(好像做到几个MS就不错了),而晶体管(类)则完全没有这个限制。在要求高速输出(中断响应)不二之选。
2,大电流,同样体积情况下晶体管(类)能提供的电流比继电器大很多!
3,长寿命,一个设计优良并且留有余量的晶体管(类)寿命是相当长的(交直流固态继电器)
4,干扰容易处理,在输出端加上一些延迟(应该是减小di/dt)可以为减小对外干扰有先天优势!

如果有直流(交流)固态继电器的内部电路研究,请各位高手上图!

网友:
太高兴了!

刀山火海,弟兄们一起上啊!
###########################################################################################################3

不经历一番风雨,何以见彩虹!

网友(2009-09-01):
西门子200系列的晶体管输出采用的是MOS管输出的,大伙儿能不能解剖一下,给个原理图?

网友A:
不知道哪位有?有的话辛苦辛苦给我们看看吧!(固态直流继电器的解剖图那是更好!)

网友:
想不明白隔离的晶体管输出是怎么样的.一般PLC晶体管输出为NPN开集,输出时压降为0.7伏左右.这个电压怎么还能够提供基极电流呢?

网友:
就是,内部一定有门道的。

网友:
手头的PLC上是没有另外的电源的,晶体管用的是2SC3303,用作隔离的光耦有5个脚,输出侧有基极的哪种,研究中

网友:
呵呵,版主 见识真广!

我也是猜想有个隔离供电的事情!

今天还想买个直流固态继电器破坏性研究呢?因为经济紧张(玩的钱不多),就没有买。那位有工作上需求的(或者钱多的)就共享一下呢!

网友:
还有认为自己钱多的.
我想也许可以参考晶闸管(GTO)的等效电路来做这个电路,

网友:
[ur]="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032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ggddll&bbs_id=9999"

转贴 ydj2008 风

一、概述
这里既介绍了固态继电器,也回答了什么是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SSR)与机电继电器相比,是一种没有机械运动,不含运动零件的继电器,但它具有与机电继电器本质上相同的功能。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元件,他利用电子元器件的点,磁和光特性来完成输入与输出的可靠隔离,利用大功率三极管,功率场效应管,单项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等器件的开关特性,来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被控电路。

二、固态继电器的组成

固态继电器有三部分组成:输入电路,隔离(耦合)和输出电路。安输入电压的不同类别,输入电路可分为直流输入电路,交流输入电路和交直流输入电路三种。有些输入控制电路还具有与TTL/CMOS兼容,正负逻辑控制和反相等功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与输出电路的隔离和耦合方式有光电耦合和变压器耦合两种。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也可分为直流输出电路,交流输出电路和交直流输出电路等形式。交流输出时,通常使用两个可控硅或一个双
向可控硅,直流输出时可使用双极性器件或功率场效应管。

三、固态继电器的优缺点

1、固态继电器的优点

(1)高寿命,高可靠:SSR没有机械零部件,有固体器件完成触点功能,由于没有运动的零部件,因此能在高冲击,振动的环境下工作,由于组成固态继电器的元器件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长,可靠性高。
(2)灵敏度高,控制功率小,电磁兼容性好: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较宽,驱动功率低,可与大多数逻辑集成电路兼容不需加缓冲器或驱动器。
(3)快速转换:固态继电器因为采用固体其间,所以切换速度可从几毫秒至几微妙。
(4)电磁干扰笑: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入"线圈",没有触点燃弧和回跳,因而减少了电磁干扰。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2、固态继电器的缺点

(1)导通后的管压降大,可控硅或双相控硅的正向降压可达1~2V,大功率晶体管的饱和压浆液灾1~2V之间,一般功率场效应管的导通电祖也较机械触点的接触电阻大。
(2)半导体器件关断后仍可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
(3)由于管压降大,导通后的功耗和发热量也大,大功率固态继电器的体积远远大于同容量的电磁继电器,成本也较高。
(4)电子元器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耐辐射能力也较差,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工作可靠性低。
(5)固态继电器对过载有较大的敏感性,必须用快速熔断器或RC阻尼电路对其进行过在保护。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与环境温度明显有关,温度升高,负载能力将迅速下降。

网友(2013-07-21):
谁要是上个西门子的晶闸管输出部分的图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位有?有的话辛苦辛苦给我们看看吧!(固态直流继电器的解剖图那是更好!) ...

我有固态继电器,交直流都可以用,类似宏发小继电器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固态继电器,交直流都可以用,类似宏发小继电器那样

交直流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