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ADC(5510),时钟信号怎么驱动?

楼主(2009-07-15):
用FPGA驱动AD采样模拟信号,5510的最高采样频率为20M,自己使用FPGA产生了1MHz的时钟信号去控制AD的clk,然后在下降沿采集数据。
问题:时钟信号通过示波器观察,在上升沿和下降沿有点抖动,但没有超过‘1’和‘0’的下上限,但数据输出好乱啊,请教怎么解决啊?
1.怎样减小clk的抖动??
2.采集到的数据出错可能还有哪方面的原因??
补充一点,为观察方便把输入信号改为方波,然后测D8脚,频率基本接近于信号频率,但D7和其他脚差别就挺大了
望大家不惜时间&精力&网费&....&宝贵经验 给予指教,先谢了!嘿嘿

楼主(2009-08-17):
已解决,时钟问题,接口不兼容

网友(2009-11-10):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fpga控制adc的一个项目,很想请教一下,不知可否?

网友:
有最小采样率限制的,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