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指点:我这个方波振荡电路为什么仿真时不起振?

楼主(2009-07-15):
看到我们论坛中对PROTEUS仿真软件的推颂, 让我也心痒痒,尤其是我对振荡电路不太精通的情况下;
    试着进行了一些滤波电路的仿真,比较发现还是收获良多;
    但今天尝试着进行1个三极管的方波振荡电路仿真,却没发现工作起来,找了些资料还是没发现原因,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让我在这仿真路上走的更远些,谢谢。
    以下是我的仿真文件。

网友:
打不开,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
加电容初始条件IC=0,改集电极电阻.

网友:
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波形是不完美的

网友:
在分立元件昌盛的年代,这种电路还是很常用的.为了改善波形,人们想了很多办法.尽可能减小集电极电阻,加箝位电路等等.也是当年杂志上人们经常讨论的课题.

网友:
加箝位改善波形

网友:
再赞一下eezm

网友:
【2楼】 eezm
加电容初始条件IC=0,改集电极电阻.
=================================
IC=0是什么意思,软件开始仿真时不时认为IC=0吗?好果不是,那么是软件会怎样设定电容的初始状态呢?

网友:
to 7 楼
IC  是  initial condition 的缩写.在spice中用来设定节点或电感电容类元件的初始状态.由于模型和真实的器件相比,无噪声一说,所以震荡器的仿真无法起振.只能人为打破电路静态时的平衡状态,才能让电路起振.

网友:
【8楼】 eezm 您好,请问IC=0是从哪里加进去?具体怎样操作?

网友:
【9楼】右击要放IC的导线,在弹出的界面中选place wire Label,在Label中填入IC=0或其它值即可。

网友:
谢谢【10楼】 eezm ,我试了,果然OK,现在还不明白其含义,是不是让导线初始状态电流为0?

网友:
应是让那个集电极的电位为零,实际也就是电容上的初始电压改变了.这样左右两边的状态就不平衡了.IC设成其它值比如1,也工作.之所以设零工作,是因右边的值不是零.你若把两边的同样位置设成相同的值,就会不工作.

网友:
另一种方法:脉冲激励起振.在一边的发射极加一单次窄脉冲也可使电路起振.如图:

楼主:
刚回来,由于上班无法上网,一上来看到热闹非凡,呵呵;
    真是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小弟立刻试试。

楼主:
可以了,再次谢谢eezm;
另外问个题外话:1。我对IC(initial condition )也不是很明了,IC=0是让此路电压为0?那1为1V?
                2。我怎么查模型中2N2222A的Hfe值,在振荡时2个3极管是处于放大还是饱和状态?

楼主:
哦。。!还有,请问元器件的参数格式是怎么写的?
        电阻: 1R,10R,100R,1K?10K?100K?1M?
        电容: 10p,10n,10u,1000u,1m?1F?
        电感: 10u,10m?

网友:
回【15楼】1.IC=0或IC=1,是将所在的节点电压设成0V或1V.
          2.震荡波形的前后沿是放大状态,高电平是截止状态,低电平是饱和状态.不用管Hfe.
          3.不明白参数格式题要我具体回答什么.

楼主:
哦,也就是例如我想加个电容是10uF的,那把电容放在电路并改写参数为10uF吗?同理电阻,电感呢,各个数量级m,u,n,p是不是直接写就可以了?
    如下图中红色框括着的地方:

例图 (原文件名:cc.JPG)

楼主:
哦,那就好,再次感谢ee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