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谁知道nrf2401程序中宏定义怎么写?

楼主(2009-07-16):
最近在琢磨nrf2401,有谁知道怎样宏定义?就是#define *****那种格式的,还有,将单片机端口和无线连接的程序怎样定义?

网友:
会单片机吗?

网友:
#define   nRF24L01_MISO_DDR             DDRD_Bit2
#define   nRF24L01_MOSI_DDR             DDRD_Bit3
#define   nRF24L01_SCK_DDR      DDRD_Bit4
#define   nRF24L01_CE_DDR             DDRB_Bit7
#define   nRF24L01_CSN_DDR      DDRB_Bit6
#define   nRF24L01_IRQ_DDR      DDRD_Bit1

#define   nRF24L01_MISO          PORTD_Bit2
#define   nRF24L01_MOSI          PORTD_Bit3
#define   nRF24L01_SCK          PORTD_Bit4
#define   nRF24L01_CE          PORTB_Bit7
#define   nRF24L01_CSN       PORTB_Bit6
#define   nRF24L01_IRQ       PORTD_Bit1

#define   nRF24L01_MISO_PIN         PIND_Bit2
#define   nRF24L01_IRQ_PIN         PIND_Bi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