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模块测试结果公布(附图片)继续更新中——

楼主(2009-07-16):
昨天在实验室对刚刚焊接好的(手工焊接)SI4432模块用频谱仪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发射功率如下图:

后面会做详细的测试,包括灵敏度,空旷距离,误码率,等等。

网友:
楼主的焊接水平……

网友:
哈哈,焊接水平实在

网友:
楼主和4楼唱双簧?

网友:
请问lz rf小板上的U3是什么IC? sot23-6的封装的??什么作用的??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 upg2214 射频模拟开关

楼主:
是天线开关,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RF switch 可以有很多选择,这里用的是NEC的,其他品牌的也可以比如,美国派根 pe4259,pe4239都可以,还有台湾一个什么品牌忘记了,型号好像是HW314.但是HW314品质差一些。

楼主:
焊接水平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唉!让大家失望了,但我焊得如此之烂,发射功率还是相当的不错哦!

网友:
功率这么大 你测试一下它的2次和3次谐波看看如何,当时我们开始做它第一版芯片的时候,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哈

网友:
关注距离,误码率测试!

网友:
功率大部分做模组的都是在12~17dbm之间,目前这个是18.79dbm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努力得到19.6以上的功率,直逼20dbm.届时会做一系列测试:杂散测试,阻抗匹配与灵敏度测试,实际的距离测试......请各位关注!!!

网友:
关注实际距离测试。。

楼主:
更新昨天测试灵敏度,
There are two boards form Dragon,the test results as below:
1#:Tx power =18.36dBm(433MHz,3.6V).Harmonics is too big,3rd=-23.7dBm,4th=-26.7dBm,5th=-13.7dBm,6th=-23.1dBm,7th=-21dBm,8th=-32dBm;
      Sensitivity=-113dBm(after removed C16,DR=5kbps,Dev=2.5kHz,433MHz),SWR=1.73@433MHz.
2#:Tx power =17.6dBm(433MHz,3.6V).Harmonics is too big,3rd=-25.7dBm,4th=-31dBm,5th=-15dBm,6th=-24.2dBm,7th=-21dBm,8th=-34.7dBm,9th=-29.5dBm;
      Sensitivity=-114dBm(after removed C16,DR=5kbps,Dev=2.5kHz,433MHz),SWR=1.65@433MHz.
RX test scripts:

网友:
【16楼】 ywdjob

更新昨天测试灵敏度,
There are two boards form Dragon,the test results as below:
1#:Tx power =18.36dBm(433MHz,3.6V).Harmonics is too big,3rd=-23.7dBm,4th=-26.7dBm,5th=-13.7dBm,6th=-23.1dBm,7th=-21dBm,8th=-32dBm;
      Sensitivity=-113dBm(after removed C16,DR=5kbps,Dev=2.5kHz,433MHz),SWR=1.73@433MHz.
2#:Tx power =17.6dBm(433MHz,3.6V).Harmonics is too big,3rd=-25.7dBm,4th=-31dBm,5th=-15dBm,6th=-24.2dBm,7th=-21dBm,8th=-34.7dBm,9th=-29.5dBm;
      Sensitivity=-114dBm(after removed C16,DR=5kbps,Dev=2.5kHz,433MHz),SWR=1.65@433MHz.
RX test scripts:
--------------------------------------------------------

看到你的谐波结果了吧!!很厉害的了  3次谐波都这么厉害呢,2次可能更加厉害, si出来新版的电路针对这个谐波的,但会影响到功率的了

网友:
是的,这次的电感电容没有用好的,电感和电容的焊接也很不到位,下一步把现有被动电感电容全部换为村田的,再优化PCB以及匹配网络,再努力!!!!!大家等待下次测试结果吧。

网友:
哈哈 村田的好啊 也期望你们快点完成 有机会一起探讨

网友:
好东西
期待下
小弟也在进行中。。。。

网友:
焊接技术就不说了
就这个发射频谱……汗一个,lz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我也发一个自己做的模块,工作在915Mhz,目前天线匹配不好,还没时间调整,先把收发控制做好。

网友:
紧急求救,SI4432在FIFO模式下,从接收状态转入发射就绪状态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时间是要我死等还是有哪个寄存器标志可以读取?
现在发现以9M的SPI时钟操作SI4432, 在操作完每个寄存器后要延时,否则没发射。详细情况继续试验中......

网友:
顶!接收状态转入发射是微妙级的吧,9M???

网友(2009-12-06):
Si4432-443M模组已经开始批量供货,有需要请联系我们:http://si4432.taobaovip.com

网友:
我也传个我DIY的模块PP

周末刚进行了简单的测试。
输出功率:17.8dBm(和楼主同样的频谱仪,3.3V电源的测试值,另根据官方 电压VS输出功率 的曲线,如果电压升到3.6V,输出功率应该可以做到18dBm++)
距离:由于场地原因,实际只做了一个1km的测试,"按键->发送"的方式没有出现丢包和错包(总共按了应该不止100下)

下次测试备注:1.准备吧电压提到3.6V  2.找个可以测更远距离的场地   3.完成程序,做下修包,错包的统计

网友:
我做的也可以通讯了,GFSK 128KBPS,50米的距离基本不出错,再远的距离还没试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你们的天线匹配是用PDF上给的典型值还是自己仿出来的?

网友(2010-12-18):
哈哈,实际使用中不知道能有怎样的效果,听说在北京的试点效果不太好的,要加PA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PCB是用哪款软件进行仿真的?我现在想设计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小模块,但是由于没有经验,第一板做出来很差,几乎不能通信。可能是元器件数值不对,也可能是PCB布线有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进行仿真?我看网上说的用ADS,我下了一个没发现有能仿真PCB的,原理图倒是可以仿真,汗了……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A:

si4432的直接模式怎样用请问,文档上说明很少啊!谢谢!

网友(2011-08-06):
我也想知道直接模式怎么使用的,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