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个IRF3205并联用什么驱动,有现成的芯片吗

楼主(2009-07-16):
正在做一个150A脉冲电源,初步选用IRF32054个并联,不知如何驱动,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MOS管也可以用别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三极管推挽驱动,每个管都要加栅极电阻

网友:
同意:三极管推挽驱动,每个管都要加栅极电阻

楼主:
各位有电路图吗

网友:
这种管子好像可以直接并联吧??  加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加栅极电阻,是为了产生一定的阻尼,防止异常震荡。而且电阻要靠近栅极
源极和漏极直接并联。

网友:
三极管要选微波三极管,以增加快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