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普源DG1022能取代台湾固纬的GFG-3015吗?

楼主(2009-07-16):
急需一个15M的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但是GFG-3015价格比较高,看了普源的DG1022性能参数很不错,征求下意见,是否能取代GFG-3015,可以的话就入手DG1022了

网友:
如果我说不可以的话,那是随口乱说
但是我说可以呢,又让你白白的做了回广告,呵呵!
自己分析去吧,别总是在这里做广告了!

网友:
兄弟们,搬个板凳看戏了

楼主:
看来我要出坛了,怎么一发贴都成广告贴,郁闷
还是问工程师去吧
这里的人怎么这样的态度啊

楼主:
感谢阿莫提醒,公司太忙了,可能没写好帖子就上了,这个论坛很火,也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相信会越来越好

网友:
既然楼主不是托,那咱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我来给你提供点意见和参数:
GFG-3015不是任意波信号的,如果你要的是任意波,那就选错了。
其次,GFG-3015不是DDS的信号源,普源的DG1022是DDS的信号源。
第三,GFG-3015是单路输出,DG1022是双路输出。
其他参数请看下面:
GFG-3015規格

主要規格
輸出波形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Ramp, 脈衝波, AM, FM, 掃描功能, 觸發, Gate, Burst
頻率範圍 10mHz~15MHz共8檔(自動選擇)
頻率解析度 15MHz~150kHz(100Hz);1.5MHz~15kHz(10Hz); 150kHz~1.5kHz(1Hz);15kHz~150Hz(0.1Hz);1.5kHz~15Hz(10mHz); 150Hz~1.5Hz(10mHz);15Hz~0.15Hz(10mHz); 1.5Hz~0.01Hz(10mH)
頻率誤差 0.02% + 5位數
輸出阻抗 50Ω ±10%
輸出振幅範圍 10.00V~0.01V(加50Ω負載) 4 amplitude ; |Vac peak|+|Vdc|=5V
解析度: 10mV (10.00V~0.01V)
輸出振幅誤差 於 10Hz~1MHz 時 ≦3% ± 5位數 ; 於 1MHz~15MHz 時 ≦10% ± 5位數
振幅單位 Vpp, Vrms, dBm
直流飄移 -5V~+5V(加50Ω負載) ; 解析度10mV
直流飄移誤差 最小振幅 ≦3% ± 3位數
週期控制  80%:20%:80% 至 1MHz ; 解析度1%
週期解析度 於 50% 週期時 ≦1% ~ 1MHz
顯示器 雙顯示7段顯示器, 頻率:6位數, 振幅:4位數
正弦波
失真度 ≦ 0.5%(-46dB) THD from 10Hz to 100kHz ;
≦-30dBc to 15MHz (spec. applied form 1Vpp~10Vpp)
三角波
線性誤差 於100Hz滿刻度輸出時 <1%
方波
非對稱性
±1% of period + 3ns
上升/下降時間 < 18nS
SYNC 輸出
組抗 50Ω±10%
位準 開迴路 > 1Vpp
調變特性

類型 AM, FM, Sweep, Trigger(int/ext), Gate 或 Burst (implement by trigger type)
波形 Sine, square, triangle, ramp 或 Variable Symmetry Pulse
頻率比例範圍 10mHz~10kHz in 3 Frequency Range (自動切換)
頻率比例誤差 5% ± 1位數
頻率比例解析度 10.0kHz~0.1kHz(100Hz);
99Hz~1Hz(0.1Hz);
0.99Hz~0.01Hz(0.01Hz)
對稱性 90%:10%:90% ; 解析度: 1%
對稱性誤差 ±1位數 (≦±1%)
輸出位準 加入 10KΩ 負載時 ≧ 1Vp-p
正弦波失真度 10Hz~10kHz ≦1%
振幅調變
Depth 0~100%
調變頻率 0.01Hz~10kHz(INT) DC~1MHz(EXT)
載波 –3dB頻寬 <100Hz to >5MHz
外部輸入端靈敏度 100%調變時 ≦10Vp-p
頻率調變
誤差 0 ~ ±5%
調變頻率比例 0.01Hz~10kHz(INT) DC~50kHz(EXT)
外部輸入端靈敏度 ≦5Vpp for 15% deviation
掃描特性
掃描範圍 15MHz~150kHz ; 1.5MHz~15kHz ; 150kHz~1.5kHz ; 15kHz~150Hz ; 1.5kHz~15Hz ; 150Hz~1.5Hz ; 15Hz~0.15Hz ; 1.5Hz~0.01Hz
掃描寬度 >100:1 (in same frequency range)
掃描比例 0.01Hz~10kHz
對稱性控制 90%:10%:90% ; 解析度: 1%
模式 Linear / Log 掃描
掃描輸出 0 to ≧-5Vp-p into 10KΩ
觸發特性
起始/截止 相位範圍 80°~90°
比例 0.1Hz~10kHz
頻率範圍 0.1Hz~1MHz (Useful to 10MHz)
外部觸發頻率範圍 DC~1MHz, 相容於TTL輸入位準
Gate或Burst Implement by觸發設定
VCF
範圍 100:1(0 to 10V±1)
輸入直線性 <0.5% to 1MHz,<5% to 10MHz
輸入阻抗 10kΩ
GCV 輸出
不同頻率產生 0.2V ~ 2V 之間電壓
頻率計數器
INT/EXT 可選擇
範圍 5Hz~150MHz EXT
解析度 時基準確度 ±1位數
時基 ±20ppm(23℃±5℃) 於暖機30分鐘後
解析度 最大解析度: 100nHz for 1Hz 及 0.1Hz for 100MHz
輸入阻抗 1MΩ // 150pF
靈敏度 ≦35Vrms(5~100MHz);≦45Vrms(100MHz~150MHz)
記憶體
儲存/呼叫 10組記憶體供面板設定儲存/呼叫
界面 RS-232C
使用電源 AC 115V/230V±15%, 50/60Hz
附件
電源線 × 1,
操作手冊 × 1,
測試線 GTL-101 × 2
尺寸及重量
290(W) × 142(H) × 460(D) mm,
約 5 kg
-----------------------------------------------------------------------------------------------------

DG1022规格
最高输出频率 20 MHz
输出通道数 2
采样率 100 MSa/s
任意波长度 CH1 2 pts – 4kpts
CH2 2pts – 1kpts
频率分辨率 1 μHz
幅度范围 CH1 2 mVpp ~ 10 Vpp(50 Ω),4 mV ~ 20 Vpp(高阻)
CH2 2 mVpp ~ 3 Vpp(50 Ω),4 mV ~ 6 Vpp(高阻)
垂直分辨率 CH1 14 bits
CH2 10 bits
标配接口 USB Host & Device
选配接口 无
产品类别 台式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