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nail touch demo程序

楼主(2009-07-16):
我在IAR中调试 snail touch demo 会出现错误 twi_api.h不能打开,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
具体错误提示,最好给截屏。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路径不对,找不到H文件,但又遇到了另一个问的问题:程序调好后没法在snail studio板上在线调试,我用的是dragon开发板,IAR开发环境, 请GM能否指点一下,如何调试snail studio 板上的atmega8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