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析下面的程序?

楼主(2009-07-16):
div:  process ( CLK_RST,CLK_IN,CLK_CS )
      begin
      if ( CLK_RST = '0' ) then
         CLK_CLK <= '1';
        CLK_CNT <= ( others => '0' );
      elsif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and CLK_CS = '0' ) then
         if ( CLK_CNT = CLK_NUM )        then
             CLK_CLK <= not CLK_CLK;
             CLK_CNT <= ( others => '0' );
          end if;
          CLK_CNT <= CLK_CNT + 1;
      end if;
      end process div;

div:  process ( CLK_RST,CLK_IN,CLK_CS )
      begin
      if ( CLK_RST = '0' ) then
           CLK_CLK <= '1';
        CLK_CNT <= ( others => '0' );
      elsif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and CLK_CS = '0' ) then
            CLK_CNT <= CLK_CNT + 1;
         if ( CLK_CNT = CLK_NUM )        then
             CLK_CLK <= not CLK_CLK;
             CLK_CNT <= ( others => '0'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

第一个好像是进行512分频,第个个才进行CLK_NUM 分频!

网友: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and CLK_CS = '0' )
门控时钟,不太好吧!

楼主:
哦!那怎样菜是好点的呢》一般的!谢谢了!

网友:
if ( CLK_IN' event and CLK_IN = '1' )  then
    if( CLK_CS = '0') t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