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奇怪事件:普通家用2线供电,火地高达320V,零地110V,但只是偶尔发生。有合理解释

楼主(2009-07-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难道是变压器那边的接地没搞好?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三相变压器端的零线接地点松了,且三相负载不平衡。
所以零线还是有可能电死人的。

网友:
接楼上,
有时候5V以内是另外某一相上的大功率电器没有启动
启动后,三相不平衡突出表现出来

网友:
应该是零线松了,然后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
不太了解 松了是不是断开了? 断开的话220的电器就工作不了啊!

我想是不是某个设备的接地有问题,呈现高电压,从而影响主路上的地线电压?(瞎猜的,对三相电不太熟)

网友:
地线问题。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玩的方法,在零线接触不良时(也就是零线有电压时)你使用一个大功率用电器(只要不跳闸越大越好),最好是纯电阻累负载,其他两相得用户会有很多用电器坏掉,到时候要供电局赔钱.玩死他.(如果只是接地处不良可能不起作用)

网友:
我说的接地是指接到真正的大地的地方,而零线是指变压器的三相共用端子.

网友:
那就是说变压器到大地没问题,而用户的共用零线到变压器有问题,这就很危险了,我以前修过很多这个原因造成的家电损坏.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
【8楼】 armok 阿莫
你说的三相变压器端的零线接地点松了,是指电力局向这里供电的电压器有问题?
-----------------------------
应该是的。
这种情况如果某一相忽然有大功率负载,另两相的电压就会升高,比较容易损坏电器。
不过民用电负载大不到哪里去,电压不会高得很离谱的,最多高三四十伏。

7楼说的没错,以前听过有供电维修的违规操作,烧了半条街的电器。

网友:
碰到过,肯定是零线出了问题。刚开始我也觉也是郁闷,后来找资料在电工原理找到公式算出来了。

网友:
三相变压器端的零线接地点松了,且其中一相对地漏电。与三相负载是否平衡无关。

网友:
碰到过,是变压器接地临线问题,烧了整个村正在用的洗衣机日光灯等

网友:
不应该是断零
断零的话,火零之间要么电压很低、要么电压很高。

应该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对地有电压,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工作零线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线。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网友:
火线和非接地的外壳相碰,我遇过这种情况,很危险……

网友:
是零线松了,我遇到过

网友:
零线或地线松动或者接触电阻太大了。
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电网上有特殊的负载。

网友:
真晕

你们还一帮玩电的了

还专业的呢

算算啊

火地320V = 零地110 + 零火220

大致约等于

之所以有这个情况,说明你阿莫大人家的地, 接的好,(因为是大人亲手接地说)

供电站点地,没接好,那边虚了

菜鸟瞎说的

走了

网友:
呵呵,这个情况是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居民用电,变压器的三相一般分配给数量基本相同的负载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三相的负载是不平衡的。
例如某一相跳闸了,这时2相重载,一相空载,零点漂移很大,这时候零线对地电压很高。
过了一段时间,空载相恢复供电,三相又平衡了,零线对地电压就很小了。
有功不平衡是电力系统的一大难题!
我们现在已经作出了有功平衡系统模型,但是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造价也很高。
国内有厂家已经推出有功平衡产品了。

网友:
楼上

一般低压配电系统,压器中性线和零线共同接地的,如果接地良好。三相再不平衡,零线对地也不会有电压的。

只有接地不良时,零线对地才有电压。

实际应用中三相往往是不平衡,只有零线和中性线的连接端断开了用户侧才会电压不对烧设备

网友:
不对,是老大的表有问题吧
请注意,如果零线有问题,并且偏相很厉害的话,造成的结果是火零之间电压的波动,但是老大说是火地和零地的变化,火零之间并没有明显变化。就是说是虚零,直接推理可能是变压器那边的零线的接大地的那个线松动,但是如果是这样,变压器那边的零线是非地的,那么老大这边零地或者火地之间就不存在电压了啊。也可能这个虚地的零线从配电室出来后被什么人或者设备接地了,又或者是另外一相的设备有漏电的现象,造成老大这边的零地和火地测量的电压被另外一相给扰乱了。
总而言之,还是表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LS 零地之间的110V应该是EMI电路造成的

网友:
用UPS时 出现过这种情况是 UPS的进线地没接好!

网友:
回24楼:
我讲的是接地不良好情况下,或者接地电阻很大时。

网友:
【25楼】 armok 阿莫
可以做实验证明一下(利用发电机产生三相交流电,用电阻器模拟接地电阻等)
我本人支持相线接地点接触不良的观点

网友:
24楼的话 存在一点小小的错误
这一句:
“三相再不平衡,零线对地也不会有电压的。

只有接地不良时,零线对地才有电压。

我不说这样说为什么不对
建意你量一下你家的零线和大地

网友:
【24楼】 AWEN2000 的是正解。

三相变压器是星型连接,中性线就是3组线圈的中点,引出来就是零线。
这个中点在变压器端会接地,此时用户端零线对地电压,等于 零线电流 乘以 零线的线路电阻 + 变压器端接地电阻。
零线为什么会有电流?三相负载不均衡,零线才会有电流。
此时,如果变压器端接地电阻变大,零线对地电压就会变大。

因此零线对地有电压,是因为变压器端中性点接地不良(这是不正常的),同时三相负载不均衡(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变压器中性点和零线断开,问题就比较大了,此时三相负载不平衡会造成三相电压也不平衡,负载重的电压低,负载轻的电压高。

网友:
【31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24楼说的“如果接地良好”,估计是指理想情况,变压器到用户之间的“地”是一整块钢板……
实际上接地总有电阻,大地本身也有电阻,所以变压器端接地良好,用户端接地良好,零线与用户端接地点之间还是会有电压的,但不会很高。

网友:
我在21楼的图 在用户端 出现了一个零线上的接地点
这是为什么呢?
在实际的供电线路中 我走过许多小区。其中有的小区就是这样的 每个用户大楼都有一个零线的重复接地点,但是这种情况不多见 多数情况是没有重复接地的

网友:
火地320,只有相线对相线才有这电位差啊
感觉是接错线。

网友:
这种情况是另外两相电中的一相对地短路造成的。如果是零线断路三相中任一相负载变化时这一相电的电压也会变,而且火地电压不会是320V而是220V。

网友:
【37楼】 anguo

火线对地短路了还不跳闸?

看清楚不是零线断路,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中性点和零线没断,断了问题就大了。

网友:
【38楼】 gzhuli 咕唧霖

火线对地短路了还不跳闸?

这种情况我碰见的多了。火线对地短路不是都会跳闸的,要看短路点前装了什么开关和电源输入端零线有没有重复接地(一般都不会在电源输入端重复接地)。如果有接漏电开关就会跳闸,普通空气开关是不会跳闸的。就凭火地电压是320V就可以确定是火线对地短路。而且短路点较远,近的话就是380V了。还有就是有些电机线圈对外壳短路,而外壳有接地,不同的短路点就会有不同的电压。

网友:
33楼

变压器中性线接地桩要深埋的,施工要求接地电阻<10欧姆,在整个系统绝缘良好情况下,负载电流都是通过零线、相线回流的,因此

整个大地都近似等电位的。

零线对地有电压情况可能有2种情况:1三相严重不平衡时,零线电流很大,造成测量端与变压器接地点之间有压差,从而地零之间有压差 2:用电侧绝缘损坏对地有泄漏电流,地有压降

这两种情况,对地电压应该都不会太大的。

网友:
【40楼】 AWEN2000

怎么变成回我了,这我知道。 :)
是31楼说你的“三相再不平衡,零线对地也不会有电压的。”说法不正确,我才在33楼那样说的。
严格来讲,电压会有,但是不会很高,所以你说“不会有电压” 31楼挑的刺是对的。 :)

网友:
哈哈,挺热烈,讨论的重点是零线带电的问题,忽略了老大说的火地达到320的问题,请注意只有火火才能这么搞的,偏相造成的电压偏离是对于零线而言的,零线是从变压器那里过来的,造成偏相的电流也是从零线流回去的,不是从地流的。接地电阻再大也大不过万用表的电压档的内阻吧

网友:
顺便再问个老问题,一个1000W的电阻丝,经过一个二极管后,变成多少功率了?

网友:
再把有网友提出的320V电压的问题考虑进去
再提出另一个模型来:

网友:
确实是地线问题,而且是用户处的地线有问题,地线是不能经过开关的,如果是地线没有可靠接地,就有这种现象发生。插头上的地线接触不好就可以发生这种现象。如果是其他故障,那就不是阿莫一家的问题了,很少发生,一旦发生,排除起来也不会那么快。不可能时好时坏。阿莫用的一定是高阻电子表,用指针表就不会有此问题,确实是电容偶合。

网友:
高压供电是三相三线制,没有零线,在我们所用的电源是通过变压器变过来的,变过来的时候,变成了三相四线制。这时候才有零线。
在变压器上有个公共线就是我们所说的零线,另外有三个相线,一般民用电会在布线的时候尽量将负荷平分。例如一个单元进来四条线,三个相线加一个零线,一般可能会让一楼A相,二楼B相,三楼C相(只是这样举例,尽量会平分的)。但实际上民用电很难平分。所以零线上一定会有电流的。这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保证零线的电流流回变压器的那个公共线上。如果这条公共线接触不良,或者干脆断掉就会出现电压不稳的情况。因为此时的零已经不再是零了,而成了随三相负载变化的一个电压。如果三相上用户都开几个灯,那么基本上影响还不是太大。接近平衡。如果其中一相上有家把电热水器打开呢?因为负载严重不平衡,这家电压(包括这一相)会下降,另外两相都会升高!如果零线完全断开,就是这一相短路也不会跳闸!而此时另外两相达到极限电压(线电压380),如果是我举例的用上2KW的热水器,而另外两相的用的是灯泡,那么完全有可能达到320V(看灯泡能不能撑的住了)!
     而对于地线,不是每个变压器都会接地的,我们的接地是以居民所在的地方接地的,一般在楼房下面有地网的。如果变压器不接地,那么地电压可能会因为我们的一些用电设备(象计算机开关电源)造成地与零间最大出现110V电压,但这个电流非常小(是由于输入回路上的电容造成的)。所以地线的电压就不一定了。另外由于一栋楼地基本是接在一起的,通过电器之间的耦合就会因为有相位关系造成电压可能就变化了。一般供电是不允许零线与地线直接相连的。阿莫有机会可以实际测量一下地和零之间的电流或者是地和火之间电流(这个要小心了,如果碰到变压器接地的,这个操作会造成漏电开关动作的!)但根据阿莫的描述,你所有的变压器应该是没有接地吧。

网友:
现在给国家接线的电工真不负责。
我上次去旅游,到江田玩,没事干,看到国立厕所有个配电箱。
这个配电鞋是管路灯和水泵的,水泵自动,路灯时控。
我发现时控的线是错的,水泵也是接错线不会转的,搞得厕所好臭。
我想设法接好时空的线,但是没有螺丝刀。
我想接水泵线,差点被点到:
空开贴了标签,但贴错了,“水泵”空开管备用电源,“路灯”管水泵。
我干脆关总的。总的是一个100A(算过,所有分空开安数加起来才20A,100的浪费)的漏保(正泰的,好贵),
我关漏保习惯按测试键,但按了没用,才发现零线没接。零线没接还不跳,看来是坏的。
修了半天修不好,算了。水泵好像是传感器坏了,修不了。
后来仔细一算,他这儿三相每项相分配不均:
第一相:路灯;第二项:水泵;第三项:备用(应该较少用吧?)
看来你那儿便阿奇的中性点接地没接好,是电工的事情了。
不过如果是三相分配不均,倒不是电工的错。

不过你那儿的空开漏保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楼上的:
“我关漏保习惯按测试键,但按了没用,才发现零线没接。零线没接还不跳,看来是坏的。”
零线没接就该不跳 不是开关坏了, 是接线 不对

网友:
【22楼】 format
积分:6
派别:
来自:
真晕

你们还一帮玩电的了

还专业的呢

算算啊

火地320V = 零地110 + 零火220

大致约等于

之所以有这个情况,说明你阿莫大人家的地, 接的好,(因为是大人亲手接地说)

供电站点地,没接好,那边虚了

菜鸟瞎说的

走了

===========================

那专业会玩电的 format ,你说我在 【15楼】说的:

三相变压器端的零线接地点松了,且其中一相对地漏电。与三相负载是否平衡无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点说错了???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是变压器端接地不好造成的,零线不能和地同电位。

网友:
这里电压还有个原因就是已经不再是单相电压了,相位也发生了变化了。所以数字不能直接相加。

网友:
零线接地电阻太大,另一相有大电器时就有问题了

网友:
【22楼】 format
积分:6
派别:
来自:
真晕

你们还一帮玩电的了

还专业的呢

算算啊

火地320V = 零地110 + 零火220

大致约等于

之所以有这个情况,说明你阿莫大人家的地, 接的好,(因为是大人亲手接地说)

供电站点地,没接好,那边虚了

菜鸟瞎说的

走了

=============================================================================================================

请问这位高手为什么相线与零线是220V而两个相线之间不是220+220=440而是380V呢,估计你没学过什么相位;矢量之类的理论吧!!

网友:
不知道你们在争论什么,从LZ所说的现象的结论只有一个:变压器中心线(零线)断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会烧坏电器的。二十多年前我就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三相五线制中变压器的零线有问题(松了或断了)引起的。要及时处理,不然要烧东西(针对感性负载说)。

网友:
不是变压器的零线松了或断了。

因为楼主说了,出故障时,火零仍是220V左右。   如果变压器的零线真的松了或断了,由于用户侧的三相负荷无法绝对平衡,将会导致单相用户火零电压过低或过高,无法稳定在220V左右。

网友:
很多人总是分不清“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端断了”和“变压器的零线断了”。

网友:
【55楼】 szfrg
零线和中性线你没分清楚!

去搜索一下零线和中性线的概念吧。
阿莫这种情况:
中性线断开了,零线没断。

中性线断开了,不会烧东西的。
零线要是断开了,负载轻的那相电压很高的,要烧东西的

网友:
【56楼】 xjjrj 姬瑞江

积分:24
派别:
来自:
这个问题是三相五线制中变压器的零线有问题(松了或断了)引起的。要及时处理,不然要烧东西(针对感性负载说)。

==============================================================================================================

我听说过三相四线制,不知道三相五线制是咋回事,能否说一下?

网友:
老大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我感觉是 表有问题。

网友:
概念混淆,
相线:三根主线,
中性线:从变压器出来的三根相线在变压器绕组的另一头都和它相连,又称零线,
地线:在变压器处一头和零线相连,一头到地。
三相四线:三根相线加一根零线。省了地线,用户设备外壳就近接地。
三相五线:三根相线加一根零线加一根接地线,用户设备外壳一般就接此地线由它统一一起接到变压器的接地处一起接地。
阿莫的情况是:阿莫家的接地是好的,供电局变压器接地处接触不良当接地线断开没接地时,因为三相不平衡零线上有电流通过一个高阻到大地使零线跟大地有110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关于零线和中性线,我的简单的理解:零线是接了地的中性线,但有一种系统中中性线是不接地的
在我们的用电系统中,一般中性线在变压器端接了地,所以零线和中性线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零线有问题,出现这样情况时,是不是开启的用电设备中,不再同一相上挂着。如果没有漏电保护的话,地线可靠的话,可把地线和零线接到一起。

网友:
楼上的:
“我关漏保习惯按测试键,但按了没用,才发现零线没接。零线没接还不跳,看来是坏的。”
零线没接就该不跳 不是开关坏了, 是接线 不对
======================================================================================
我接过漏保,不接零线根本不行哈,不接他偏要给你跳掉。

网友:
电力部门不敢承认嘛

网友:
中国“有关部门”对用户投诉的标准处理流程:

否认
舆_论管制(有必要的话)
悄悄解决问题
安排替罪羊(有必要的话)
各部门对外统一口径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无中生有(有必要的话)

网友(2010-03-20):
变压器端发生接地线松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应当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网友:
【58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2708
派别:
来自:GZ
很多人总是分不清“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端断了”和“变压器的零线断了”。

实际上一码事,入户终端的变压器都是三相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