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uart中断的怪异问题,请大家帮着看看

楼主(2009-07-16):
现在出现一个怪异的问题,运行后,UART1的中断没完没了,反复触发,UART0正常。但禁止UART1的中断后,UART0只要触发一次也是没完没了了,反复触发。

请各位帮着看看,哪里不合适,UCos还正在学习,是不是哪里概念理解上有错误,方法有问题

void TargetInit(void)
{
    OS_ENTER_CRITICAL();
    srand((uint32) TargetInit);
    VICInit();
    Timer0Init();
    InitialiseUART0(9600);
    InitialiseUART1(9600);
    OS_EXIT_CRITICAL();
}

void VICInit(void)
{
    extern void IRQ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Timer0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UART0R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UART1R_Handler(void);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VICDefVectAddr = (uint32)IRQ_Handler;

    VICVectAddr0 = (uint32)Timer0_Handler;
    VICVectCntl0 = (0x20 | 0x04);
    VICIntEnable = 1 <<4;

    VICVectAddr1 = (uint32)UART0R_Handler;
    VICVectCntl1 = (0x20 | 0x06);
    VICIntEnable = 1 <<6;

    VICVectAddr2 = (uint32)UART1R_Handler;
    VICVectCntl2 = (0x20 | 0x07);
    VICIntEnable = 1 <<7;
}

void __irq UART1R(void)
{
   uint8  i;
   if( 0x04==(U1IIR&0x0F) )
     rcv_newB = 1;// 设置接收到新的数据标志
   for(i=0; i<8; i++)
   {
   rcv_bufB = U1RBR;               // 读取FIFO的数据,并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void __irq UART0R(void)
{
   uint8  i;
   if( 0x04==(U0IIR&0x0F) )
     rcv_newA = 1;// 设置接收到新的数据标志
   for(i=0; i<8; i++)
   { rcv_bufA = U0RBR;               // 读取FIFO的数据,并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网友:
芯片型号,编译器这些东西都没有
移植关键代码也没有,
你想别人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2010-05-25):
怎么解决的啊?老大,

网友:
提问者太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