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ode 的编码方案。

楼主(2009-07-16):
如何把ASCII转化成Unicode.有程序的更好。多谢。

网友:
这个没有好办法,查表吧,

网友:
wchar_t unicode_str[16];
char    ASCII_str[16] = "Hello world!";
for(int i=0;i<16;i++){
   unicode_str = ASCII_str;
}

printf(ASCII_str);
wprintf(unicode_str);

VC下编译正常,运行通过

网友:
2L你写两个中文字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是ASCII

楼主:
谢谢啦。Unicode的编码方案是什么呢。

网友:
所有字符都是两个字节
前128个字符与ASCII的一样

具体的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Unicode编码可以是四字节的...
只是如今只用到了双字节
而且utf-8等编码也属于unicode,是可变字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