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复位在protues中起作用不?

楼主(2009-07-16):
如题...

网友:
不起作用,也没必要.

楼主:
那我要想让程序停止 ,并回到程序开始的地方该怎么做啊?

楼主:
那实际电路中怎么办?

网友:
To 【楼主位】& 【2楼】

按键复位在protues中起作用不?
那我要想让程序停止 ,并回到程序开始的地方该怎么做啊?
-----------------------------------------------------

按键复位在protues中起作用。
鼠标点击复位按键一下(闭合再弹开),即可回到程序开始的地方,并继续执行。

注:我在PIC的protues仿真中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
avr 和pic都起作用,51试过不起作用.

网友:
找到了51 复位引脚不能工作的原因.应为模型的问题.一般电路该引脚的对地电阻取10k,而proteus中的该电阻必须小于1k.999欧都正常,1k就不正常了,永为高电平.造成复位引脚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帮助验证一下是否如此.

网友(2009-08-21):
7楼的方法我试了下,电阻的阻值是有影响。但是即使复位引脚电平一直是高,系统也没有复位,程序还是在走啊。
真不明白了。

网友:
我的试验结果和7楼的一样。那个电阻要在1K一下就可以正常复位了。

网友(2011-08-18):
高手无处不在啊,就差1欧姆,效果差别就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