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泰克P6021交流探头的准确性 (图)

楼主(2009-07-17):
为了保证后面的实验的准确性,有必要检验一下泰克P6021交流探头的准确性。

实验设备:
     安捷伦 Agilent E3644A 电源,输出20V
     安捷伦 Agilent 34401A 六位半数字表,测量电源的输出电流
     安捷伦 Agilent 33220A 任意波形发生器,产生7K的TTL信号给步进驱动器
     泰克 Tektronix TDS1012B-SC 示波器,带原配的 P2220电压探头
     泰克 Tektronix P6021 交流探头
     共立 KYORITSU 2010 交直流钳表,用于快速检验线路各点的电流值
     福禄克 Fluke 189 万用表,用于快速检验线路各点的电压值

实验描述:

      检查我们的3977步进驱动器,在7K频率输入、8细分时, 供电输入线路上面的波形。
      供电线路中串入0.15欧的功率电阻,使用泰克的示波器探头检测电阻上的电压。
      使用P6021交流探头钳在电源的输出线上。
      比较两者的波形。

波形图:

黄色的是串在供电线路的0.15欧电阻上的电压波形,蓝色的是P6021的波形(打在2mA/mV档)

黄色的是串在供电线路的0.15欧电阻上的电压波形,蓝色的是P6021的波形(打在10mA/mV档)

结果分析:

   从随机的印刷说明书上查得,P6021交流探头的工作频率是:
          2mA/mV  : 450Hz to 60 MHz
          10mA/mV : 120Hz to 60 MHz

   上面的波形频率是870Hz, 理论上两个档次都符合要求。 但从波形图上明显看出,10mA/mV 档的波形,与取样电阻上的波形较接近。

网友:
那是因为这个波形不是正弦波,870Hz的频率叠加了很多不同频率的分量,还有直流分量在里面,所以交流探头的带宽下限越低越好。
这就是l899预言你很快会受不了交流探头而打算再买有源直流探头的原因。 :)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说得,交流探头频率下限要越低越好

网友:
第二个图的描述“黄色的是串在供电线路的0.15欧电阻上的波形,蓝色的是P6021的波形(打在1mA/mV档)”应该是10mA/mV?
这个灵敏度不对吧,10mA/mV,100mV/div,波形P-P值约420mV,算起来电流是4.2A,正好10倍?

楼主:
【3楼】 gzhuli 咕唧霖
----------------------
是示波器的探头的倍数的设置问题。
说明书我没有细看,迟些用标准的正弦波去检验一下它的真正倍数设置吧。

【1楼】 gzhuli 咕唧霖
这就是l899预言你很快会受不了交流探头而打算再买有源直流探头的原因。 :)
----------------------
这不叫预言。谁都知道直流探头更好。但价格差别是明显的。
一分钱永远是一分货。
这一个探头的价格已经是1万多了。泰克稍好点的探头都是几万甚至更高的。目前在10mA/mV 上测得的波形已经比较满意了。

网友:
要注意电流探头的上升曲线斜率和电阻的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看波形时刻要记住信号少了低频分量,否则可能会有误判。

直流探头也不是所有场合都比交流探头好,只是在这个场合直流探头更适合。
如果你是搞音频的,这个探头足够用,l899就不会这样预言了。

楼主:
呵,这个探头算是一个练练手的东东吧。玩泰克的示波器,没有电流探头说不过去。

在大部分的场合,可以通过串入电阻量电压波形解决。但有时候是不适合这样做的。比如我们的30台雕刻机同时测试时(会连续通电运行240小时,包括机械与电子部分),我希望工作人员每10小时左右检查一下步进驱动器上的电流波形。 这个时候,电流探头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我想不出还有更适合的方法。

我购买设备,初时大家看起来,总觉得我在乱花钱。等我投入到生产时,大家就会发现,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靠与可行的方法。

网友:
嗯,生产线上,告诉工人这个波形就是正常的,工人定期钳一下,这么用没问题。

用在研发上就会有点郁闷,呵呵,例如50RPM时的波形,可能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

楼主:
【7楼】 gzhuli 咕唧霖
嗯,生产线上,告诉工人这个波形就是正常的,工人定期钳一下,这么用没问题。
用在研发上就会有点郁闷,呵呵,例如50RPM时的波形,可能就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
-----------------------------------
哈哈,难道你认为,我购买这些设备,主要目的是用于研发? 真正的目的,是用于生产检测。

目前我们的设备,均只是低端的。只是品牌比较好而已。好的品牌品质有保证。

比如我目前用得多的 Agilent E3644直流电源,在测试时,均会使用这款电源,有效的排除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干扰。

34401A 数字表不会真正用在生产线上,但它负责校验生产线上的万用表的精度。

Agilent 33220A 用于检测我们的步进驱动器,非常有效。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100只驱动器,人工检验比较难发现问题,因为某些驱动器有故障时,只是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噪音加大,使用33220A 后,很快找出5只有质量问题。

我一直认为:只有生产设备保持一定的先进性,我们的产品质量才有保障。

慢慢地我们会采购一些高端设备用于研发。

网友:
呵呵,用于生产线太奢侈,用于研发不是说太低端不够用,是不合适(一个电阻就能测量的波形,用几万的探头去干,只能说钱多没地方花吧)。
这个问题不探讨了,争论下去也没好结果。

楼主:
【9楼】 gzhuli 咕唧霖
这个问题不探讨了,争论下去也没好结果。
---------------------------------------
我们的雕刻机生产线上的每一个机械设备,也是充满争论的。

只是你最近与1899老是说我的探头问题。 其实有什么好争论的? 只是一件普通的设备,比起我们价值68万元的加工中心,还差很远啊。

要说争论,我们的加工中心更多争论。目前不是用得好好的?  以前很多人质疑我们购买的是硬轨机器,速度不够快。 真正使用时,我却发现:

1. 速度快没有用,刀具跟不上。 除非我们将刀具的价格提高十数倍。
2. 硬轨机器适合很重的零件加工。正好适合我们迟些启动的球墨铸铁机架。 如果是导轨机,就不适合了。

网友:
说了不争论就不争论了,你再挑起的争论也不回应了。 :)
做成一件事有很多方法,还有人用菜刀做发型设计呢,能做好要做的事就行。
做事去了……

楼主:
我也在做事 :)

正在检验我手边的万用表的精度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0992&bbs_id=9999

网友:
看到你上面驱动板子的照片,突然想到一件事,顺便讲一下吧:我手头上的板子,我发现电解电容(470那个)好像焊接的不是很牢,只是引脚外面搭上了锡,中部完全没有上锡(我拆了那块坏的,因为那个24v跟地之间短路了,所以拆下电容看看是否击穿了)。吹毛求疵了,这种电容确实比较难以焊接,不过这个电容出问题了会非常影响整个板子的性能的。

楼主:
【13楼】 plank
------------------------
谢谢。我一会回去检查一下。
这个电容本来是使用直插的,但为了美观使用了贴片。贴片的脚很短,如果没有留意,的确可能会焊不紧的。

后记:我已经通知工作人员将这个电容全部拆下来,重新焊接。

网友:
【5楼】 gzhuli 咕唧霖

直流探头也不是所有场合都比交流探头好,只是在这个场合直流探头更适合。

======================================

赞同:)

另外,按我的使用经验,测量比较怪异的波形,最准确是的是在电流回路中串联低阻值无感电阻,采用“差分(平衡)输入有源电压探头”来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
最近想买信号发生器,看到楼主说:Agilent 33220A 用于检测我们的步进驱动器,非常有效。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100只驱动器,人工检验比较难发现问题,因为某些驱动器有故障时,只是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噪音加大,使用33220A 后,很快找出5只有质量问题。想问下是怎么检测的,能否介绍下检测过程.最近对贵网站的雕刻机也敢兴趣,在这里看介绍刚好看到,如果不方便说也没事,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上的看来不是想买信号发生器,是想尝河鲜

网友:
【11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1157
派别:
来自:GZ
说了不争论就不争论了,你再挑起的争论也不回应了。 :)
做成一件事有很多方法,还有人用菜刀做发型设计呢,能做好要做的事就行。
做事去了……
================================

十n年前,有一个有米的,当老板的朋友,拿一个福禄克的普通交流钳表,钳一下11W节能灯的电流(那时候是进口的,国产的还没出),说:靠,节能,骗人,我测了》0.5A,100多瓦,还说节能?

我用比他想象中便宜的万用表(福禄克87,号称全球第一个True RMS 的)测了,<0.1A(核心电路采用美国模块,实际上是用二极管和电容构和电容构成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我现场测给他看,他说:1、同样是福禄克,我的是专业的交流钳表。2、我的贵。结论:我就是对的。

我无语,,用酒把他灌趴下!!!

网友:
实际上是用二极管和电容构和电容构成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

说错了,一个是:  实际上是用二极管和电容构成的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网友:
注:为什么肯定他当初用的是 普通交流钳表 呢? 因为他后来他买钳表的历程跟我一样: 真有校值交流 -> 多线圈磁饱和直流,霍尔直流

网友:
呵呵,从【11楼】可以看出,其实 咕唧霖 也是直性子的人 :)

楼主:
【16楼】 hh858
最近想买信号发生器,看到楼主说:Agilent 33220A 用于检测我们的步进驱动器,非常有效。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100只驱动器,人工检验比较难发现问题,因为某些驱动器有故障时,只是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噪音加大,使用33220A 后,很快找出5只有质量问题。想问下是怎么检测的,能否介绍下检测过程.最近对贵网站的雕刻机也敢兴趣,在这里看介绍刚好看到,如果不方便说也没事,呵呵.
-----------------------------------
使用 33220A 扫描出步进电机在整个速度范围内的频率。 测量步进电机的震动情况。
不合格的驱动器,可能会发生电机在某个频率范围震动加大。 这样我们就能快速找到有问题的驱动器。

楼主:
【17楼】 l899
呵呵,楼上的看来不是想买信号发生器,是想尝河鲜
-------------------
1899怎么说话怪怪的?

喜欢交流的,就交流。 不必说风凉话。
不喜欢我们这里,笑笑走开就是。天大地大,总有适合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