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luke 715 电压电流校正仪,检查一下我手边的万用表的精度

楼主(2009-07-17):
电压与电流源由 Fluke 715 校正表提供。由于各表的位数有差别,只读取 Fluke 715 的小数点3位(如表的精度不足的,只读前面几位)。

注:我还有几只其它型号的表,不知道同事放什么地方了,深夜了不好叫醒他们 :)

Fluke 715     Agilent 34401A(新)       Fluke 189(新)       Fluke 15B(旧)       SANWA CD800a(旧)    UNI-T UT58A(旧)
-----------------------------------------------------------------------------------------------------------------------
1.000V        1.000                    1.000                0.998               0.994               0.999
2.000V        1.999                    1.999                1.996               1.988               1.997
3.000V        2.999                    2.999                2.994               2.982               2.98
4.000V        3.999                    3.998                3.992               3.976               3.97
5.000V        4.999                    4.998                4.99                4.96                4.97
6.000V        5.998                    5.997                5.98                5.95                5.96
7.000V        6.998                    6.996                6.99                6.94                6.96
8.000V        7.998                    7.996                7.98                7.93                7.95
9.000V        8.997                    8.995                8.98                8.92                8.95
10.000V       9.997                    9.995                9.98                9.92                9.94

4.000mA       3.997                    3.995                3.99                3.95                4.16
8.000mA       7.993                    7.993                7.98                7.94                8.01
12.000mA     11.989                    11.991              11.97               11.94               12.02
16.000mA     15.987                    15.987              15.96               15.93               16.02
20.000mA     19.982                    19.987              19.95               19.92               19.9
24.000mA     23.979                    23.986              23.94               23.91               24.0

结论:

1. 看来 Fluke 715 的确是一只不错的校正表。虽然它的数值不一定比34401A 准确,但胜在方便,可直接输出校正电压与电流。
2. Agilent 34401A 的电压精度看来最好。
3. Fluke 189 的电流精度看来最好。
4. Fluke 15B 虽然已经使用了四年,并且没有校正过,但精度仍不错。
5. SANWA(三和) CD800a 精度看来最差。不过这表使用了应该有6、7年了。
6. UNI-T(优利得) UT58A(旧)精度也不好,这个表使用了1年左右。

网友:
睡吧 睡吧 凌晨3点了

网友:
啥时候偷偷买的34401啊,

并且同时买了189,有钱人!!

楼主:
【2楼】 lmserver
啥时候偷偷买的34401啊,
并且同时买了189,有钱人!!
----------------------------
更有钱的是: 33401+189=715

Fluke 715才是最贵的。到网上查一下参考价就知,市场价格是1.3万元的。

网友:
715这种东西没必要买,感觉用不着,个人用没那么多表需要校准。

楼主:
【4楼】 lmserver
715这种东西没必要买,感觉用不着,个人用没那么多表需要校准。
-------------------------
我们的生产线上,的确有许多表需要定期校准。

自己做的参考源,很难做得好。并且容易出问题。还是购买工业级的吧。

网友:
我的手持万用表从不校准,并且很多表也不知道该调哪个电阻,也没那闲心摸索,好像也没见谁大批量的校准手表的。

1W3,可以买一堆表了

楼主:
【6楼】 lmserver
--------------------
个人用没有必要。

我们是网站使用。作为网站的资产一部分的。以后的一系列评测,就会使用到这款表。

网友:
全买fluke中高档的表就好了,基本不需要校正。

楼主:
【8楼】 heky
全买fluke中高档的表就好了,基本不需要校正。
--------------------
你用了“基本”两个字 :)  也就是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们的雕刻机生产线为了保证生产质量,定期校验很重要。

网友:
715校189都不够格,别说34401了,要保证精度,拿34401和189两个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715又拿什么来保证精度呢?再买个5520A?

楼主:
【10楼】 keetian
715校189都不够格,别说34401了,要保证精度,拿34401和189两个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715又拿什么来保证精度呢?再买个5520A?
-------------------------------
我认为你没有看懂我这个帖子。

Fluke 715 只是一个信号源,用它输出比较标准的电压与电流。 真正相对准确的是34401A 六位半数字表。

所以:是用34401A 的精度,去校准其它表。 我们的雕刻机生产线的数字表精度是用这只34401A作为标准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用715输出一个值,不管715显示的是多少,用34401标定,依据34401的值去校其他表?
这种玩法估计会把基准党气死。

网友:
有效位数少了点,34401调到六位半显示才对得起0.0035%基本直流准确度 。
5720A标准源也是用万用表校准;没什么问题,就是标准表法。

网友:
【12楼】 keetian
你的意思是用715输出一个值,不管715显示的是多少,用34401标定,依据34401的值去校其他表?
这种玩法估计会把基准党气死。

基准党就是这么折腾的,生什么气?

楼主:
【12楼】 keetian
你的意思是用715输出一个值,不管715显示的是多少,用34401标定,依据34401的值去校其他表?
-----------------------
是的,就是这样 :)

【13楼】 freshorange
有效位数少了点,34401调到六位半显示才对得起0.0035%基本直流准确度 。
-----------------------
Fluke 715 的精度只是小数点后3位。所以,34401A也只读取小数点后3位。

网友:
太浪费了,715输出的电压稳定性可能还不如电池。

楼主:
【16楼】 keetian
太浪费了,715输出的电压稳定性可能还不如电池。
----------------------------------
你也太小看 Fluke 卖1.3万元人民币的表了吧。

网友:
Fluke 715 的精度只是小数点后3位。所以,34401A也只读取小数点后3位。

跟没读一样,如果715连它显示出来的有效数字都保证不了,那就不叫FLUKE了。
34401要的是6位的精度,看来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高位表的用途。

楼主:
【18楼】 lmserver
跟没读一样,如果715连它显示出来的有效数字都保证不了,那就不叫FLUKE了。
34401要的是6位的精度,看来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高位表的用途。
--------------------------
这个问题有必要争论吗? 只是一个普通的测试而已,何必这么执着?

34401A的小数点后第三位已经与 Fluke 715 显示的不同了,何必再读后面的位数?

网友:
哈哈,没争论,急啥,你的方法有点问题,不知道你咋矫正的6位半。
例如715输出1V,显示1.000V,34401显示1.001234,715的误差是0.1234%,可以折射到其他的表上,例如又用FLUKE189测试为1.0011V,那么189精度为0.0134%,当然这些误差也许是满足715、189出厂精度的,具体我没看规格书。
校正原理是:715在一段时间内输出1V稳定,34401测试为1.001234,被校表为4位半,你就读到1.000V,那么这4位半和三位半还有啥区别?

网友:
老大的 715最好每年计量一次。

to 6楼

生产用的仪器都要定期计量校准的。
买来的表未经计量也是不能使用的。

有时候买块表几百块,计量一次上千的。

网友:
我用725,不过725更适合工业现场使用,另外以前还用过744,都是FLUKE,这些表每年都要进行校准的,后来我对725进行了维修,发现校准其实用专门的程序(我把程序读取回来了分析了一下,还自己修改了一下725内部的程序,呵呵增加了几个功能)。
    楼上有几位还是没明白什么叫精度,什么叫分辨率。不是说显示位数多的精度就高。715和725都是校验仪,不是普通仪表,是用来做基准的。贵就贵在这上面。一般工业现场会将725校成0.1%的精度。
    给阿莫个建议,就以715做基准,毕竟这是个标准的信号源,是要以此做为基准的。这样如果715的精度是0.1%,你可以将校验出来的表校到0.5级了。

网友:
16楼】 keetian
太浪费了,715输出的电压稳定性可能还不如电池。
----------------------------------
正常情况电池是有内阻的,你外部负载大小不同输出电压不同,你可以试试看,用1.5V干电池,接个10欧姆电阻与接个1K电阻试试用万用表测两端电压,绝对有差别,还有电池输出受温度影响。温度不同略有差别,不同种类电池差别都不一样,不知道仁兄稳定性怎么理解,电信号校验仪这块都有精密基准源来保证输出精度的,温度系数非常非常非常小,可以达到零点几ppm或零点零几ppm甚至更好(1ppm是百万分之一),像这种过万的进口校验仪基准源稳定性绝对可信的,常温下完全可以忽略,

另小声地说,别太把计量部门当回事,那帮人工作的是没传说中那么认真的,特别是高精度的东西,很多情况只是有资质给你出个证书拿你钱而已。我就亲身经历过千分尺他们压根就没检直接出报告拿钱(校准可不便宜,严重鄙视中,希望这只是少数,我是卖计量校准设备的经常跟计量所计量院打交道所有有机会见识到。。。。。。)。

网友:
to23楼:
基准可以认为都是恒流源,而电池是恒压源,特别是蓄电池接近理想恒压源.
温度漂移和内漏实际上都是一个缓变过程,相对一次测量过程需要的时间(应该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吧),变化可以忽略.

网友:
用715校34401!就像用我的知识来考楼主一样! :)

网友:
24楼朋友,请注意23楼举的例子,电池不是恒压源,请注意恒压源的特点。电池是肯定不能用来做标准的(除非标准电池)。从两个方面来说。一,电池你怎么测量电压?你用万用表?精度如何保证?二、另外说10分钟,不用10分钟,能在1分钟内保持电压稳定就不错了。电池去掉负载电压会回的。不可以忽略。如果用蓄电池更加不可能,内阻倒是低,但电压不定。再说校表的时候也没有就校一个点的?如果这样出报告,不要让别人说,我想自己看着都过不去吧?一般校表至少零点和满度要有,另外再加几个中间点。用电池怎么能够出现满度?
   23楼朋友所说的是实话,那些机构很少有真正校验的,但国家要求必须有他们的报告,呵呵。其实象FLUKE725这种校验仪,他们也不敢随便调的。再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专用的核验软件(开玩笑)。
    校验仪用过FLUKE的,也用过一些杂牌的,价格差别不小,数据其实相差并不大。对于一般现场校验都基本不超差。但是感觉就明显不同。FLUKE做的就是不错,只要相对用过就知道了。不能只看一时。

楼主:
【22楼】 ssyniuej
    给阿莫个建议,就以715做基准,毕竟这是个标准的信号源,是要以此做为基准的。这样如果715的精度是0.1%,你可以将校验出来的表校到0.5级了。
----------------------------------
哈哈,太好了。终于听到有建设性的声音。能告诉我如何校正吗? 是找 fluke 或是其它的部门? 费用如何?

另:你能校正吗? 如果行,我可以寄给你。 我拆过,没有任何电位器可调的,是需要程序校正的。

网友:
能校34401万用表的校正仪不多的,电阻,电流,电压,交流、直流,特别是交流,就是有设备都很难校准。
如果你有FLUKE335D和FLUKE720A,也许可以免强校正直流,电阻和交流没办法了。省事就去计量院吧,约1/4的机费吧。
其实34401也没必要经常校,能做到6位半的表,除了国内的,年稳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从数据表明FLUKE15B还是个不错的表,虽然有效位不多.在有效位内的精度基本上是可信的,

网友:
量值传递.
阿莫最好找一家可靠的计量检验部门, 定期把自己精度最高的表送去校准, 然后回来之后用它作为基准来校准其他的表.

校准器没白买. 两个表互相比对的时候就能用上了.

网友:
读多少位有效数字主要根据被测表的准确度来定;标准值的有效位数一般要比被校准表准确度多一位。715的准确度为0.02%+2个字,那标准值读数最好为五位,这样可以减少读数误差。举个特殊例子,被测表715的1.000v点,34401读数为四位有效数据的话1.000V,
误差=(示值-标准值)/标准值*100%=0.0%;34401读数为五位有效数据的话,其读数值可能在0.9996-1.0004之间,最坏情下1.0004V,那么 误差=(1.000-1.0004)/1.0004*100%=-0.04%;由于保留有效位数引起的误差为0.04%,这个误差在临界点(如1.0024V)的时候会导致误判结果.
校准34401A可以用FLUKE5700A、5720A校准仪,5520A免强也可以。

网友A:
这个贴子我没看,呵呵。
我没法校阿莫这个表,呵呵。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没有更高一级的标准器,另外我现在的证书也过期了,呵呵。我写的报告就不再能够被承认了。
其实对于FLUKE725(别的型号我不清楚)内部就有个校准程序。可以不开表校验,但前提是要有更高精度的标准器。
另外一般校表不会调整仪表(很少),校表的最后给的是一个证书,就是给个结论,合格还是不合格,对于不合格的表其实有个办法就是降级使用。但我发现很少有这样用的,呵呵。

网友(2009-08-19):
我觉得你应该校准715的标准电压源和电流源,校准的标准器要能追述到至少中国国家计量实验室,然后再用经过校准的715去校准其他表,要不然,结果就是不科学的。至少我们单位所有的校准表都能追述到这个标准

网友:
而且,像715这种表,使用一年以上不经过再次的校准,结果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2009-12-01):
拿最高精度的表去校准 用相对高精度的表去校准低的
每个市都有计量检测院之类地方的
还有 计量的价格 可以讨价还价的

网友(2010-02-21):
其实FLUKE 710系列的过程校准仪精度并不是很高 我研究过整个710系列的电压基准都是LT1009C 温飘也不小,校准变送器可能不错 但是校准好一点的万用表就有点悬了 还是建议上5700 一类的专业基准校准

网友(2010-10-21):
严格来讲,校准仪精度高两个等级即可,再高也没有任何意思,完全没有必要拿12位半的表去校验一个4位半或是5位半的表,考虑到最后一位数的波动,带来的误差。才要求至少高两个级别。在此实际上5.00000和5.00000021001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网友(2011-04-08):
FLUKE15B还是个不错的表,虽然有效位不多.在有效位内的精度基本上是可信的,

网友(2013-11-16):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我没看,呵呵。
我没法校阿莫这个表,呵呵。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没有更高一级的标准器,另外我现在的 ...

请问如何进入725的校正程序?可否告知?

网友(2014-06-12):
靠,好多福禄克啊!!!!!有钱人呐,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