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XILINX XCS10XL的配置

楼主(2009-07-17):
XCS10XL的配置是否只能通过XC17S10XL这种器件?还有什么方法吗?还有XC17S10XL这种器件是一次性的吗?能够反复擦写的是哪一个型号?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有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啊!E文资料太难啃了,啃了半天不明白具体!谁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1。凡是存储容量大于FPGA映像容量的PROM或FLASH均可用,大于2倍以上的可以存储多个映像,然后用简单的逻辑电路选择灌哪一个。当然越大的越贵。
2。XC17系列的是只能写一次。XC18系列的可以多次擦写。